ATMEGAL8做的控制电磁阀系统 电磁干扰老复位 能给解释下吗 谢谢!

楼主(2009-08-10):
马老师 我用ATMEGAL8做的控制电磁阀系统  电磁干扰老复位 能给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
这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吧

楼主:
兄弟 你做过吗 ? 我以前用过没有事 现在放在一起一个箱内 干扰太大 抵不住干扰吗? avr是很好的东西啊 ,为什么?

网友:
问得这么笼统,答案也会很笼统:布局布线,去耦,浪涌吸收,屏蔽。
要得到详细解答,就得有电路图和PCB。

网友:
可以先上图

网友:
我控制14个电磁阀,两个气泵,
另有控制8个电磁阀,一个气泵,两个直流电机,
都工作好好的...

群脉冲可以过4KV

===========
所以LZ的问题还得自己多找找原因,PCB设计,布线都很重要

楼主:
我设计这个PCB时公司没有说要用电磁阀 现在用了还用我的系统板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我PCB布局就是普通的megal8最小系统的也没有加多少去耦电容  也没有屏蔽的地线  是不是的从新设计了  公司过两天要交货 来不及做PCB 现在也是头痛 改方案公司没有给说 现在无药可救了? 。。。。哎。。。。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加了磁环就好多了 基本没有复位的现象 好向是电源被磁场干扰串进AVR复位了

网友(2009-10-14):
你好,我们现在也打算做电磁阀方面的,现在真正找这方面的资料,请教下你加的什么型号的电磁阀,加在什么位置的呢?谢谢你哈

网友(2013-01-05):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目前我使用的是SMC的220V AC  的电磁阀,老是影响红外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