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电调板,想找人AA制板,先上传原理图,PCB 等待5天

楼主(2009-08-10):
(无正文)

楼主:
QQ:6687771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9443.jpg(文件大小:74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pxImage1.jpg)

网友:
看了原理图

担心以下几个问题:

1.开关电源纹波控制的可否好??  m8的mittle到时候干扰很大的!

2.4404 4405 电流是不是小了一点?? ,还要外加 散热器!  重量问题

3.板子似乎大了一点,在机架上难捆。

期待真实PCB图片~~

网友:
期望,咱们这里能把‘电调’彻底完善————增加“有感无刷电机”的传感器接入!!
期望,咱们这里能把‘电调’彻底完善————增加“有感无刷电机”的传感器接入!!
期望,咱们这里能把‘电调’彻底完善————增加“有感无刷电机”的传感器接入!!

我的使用环境有特别的地方,电机平繁的,正转//反转,转化!必须得用有感无刷的电动机。。
————用有感的无刷电动机,,软件要简单得多————!!————

坛子里已经有个很不错的原理图。。。很精炼,完全没有一个多余的元件。。。
可惜我最近忙得没时间看:那个原理图里能不能再加入::有感无刷的感应线输入!!

好,很好,,谢谢这位大师!! (原文件名:电调Sch01.jpg)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哪里,我倒是蛮想跟楼主分担点制板费,我问了一下是双面板150 元 /5块

网友:
老实说,太大了,没意思,ISP接口留几个点就可以了
做的越小越好,但是要留足够的散热空间,而且不要被干扰了~
最好考虑好固定方式

楼主:
我以前没做过电调,我觉得烧写程序,一定要测试很多次, 所以把ISP引出来了,

其实这块板完全是实验性质的。

第一版也没期忘它最简单,只要实现功能就好。谢谢各位。 、板子己经出来了,刚焊好,还没上过电。

-------------------------------------------------------------------------------------------------
【2楼】 rei1984
1.开关电源纹波控制的可否好??  m8的mittle到时候干扰很大的!
    可以看实物图,其实他离电源还是挺远的。

2.4404 4405 电流是不是小了一点?? ,还要外加 散热器!  重量问题
    我觉得电流还可以,散热问题我真还没考滤到,因为没用过这个,不知道它有多热。

--------------------------------------------------------------------------------------------------

-------------------------------------------------------------------------------------------------

-------------------------------------------------------------------------------------------------

网友:
不错呀。
不过好像有点点大了,不怎么好装。

网友:
楼主,不要作急,,我在重庆。。。现在买 ‘新西达’20A的航模飞机用(单向)无刷电调也才 35元啊!!比半个名片还小呢。

我现在是想::做 航模车用 可双向旋转控制的,带‘传感器输入接口’的 无刷电调。。

咱们设计案PCB 的时候,,就要把“传感器的接插口”预留好。。(这个当然也兼容“无传感器”的运转方式喔)!!

我这两天正在研究 AT mega 48 单片机,,看人IO 接口是否能满足,有感双向电调的IO口需求量。。。

网友(2010-12-09):
太大了,成本太高了。。

楼主(2020-08-11):
我当年还干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