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能让232和485并存,请见附图!

楼主(2009-08-10):
在程序中已经实现了RS485的发送和接收,本以为像如图的接法就可以兼容两种方式了,实际是,如果在程序中将控制线调整在接收状态(控制线拉低)的时候,232这侧是永远接收不到信号的,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方法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可能要跳线才能工作吧

网友:
一路用模拟串口吧,或者选个双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
两个输出信号接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电平冲突。
除非是OC或OD。

可以外接三极管或门电路解决。将两个芯片的输出信号“相与”后再接入MCU。

网友:
mcu端那样接可以但是da+,da-与rx,tx接一起确是不行的。

网友:
M64有两个串口,一个用作232,一个用作485。

网友:
跳线就可以,将232和485的RX送到选择门,根据跳线的输入,输出到MCU的RX

网友:
有专用的芯片,可编程。看一下LTC1387

楼主:
【4楼】 zxq6 小马哈

积分:3062
派别:
来自:四川 绵阳
mcu端那样接可以但是da+,da-与rx,tx接一起确是不行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天灌水一点点,长此以往,大海将会出现。
联系方式:
QQ:zxq6@qq.com
----------------------------------------
足迹:Moto T191->Lenovo V510->Moto E2->Dopod 696->Samsung S189.
准备:Moto A3100
------------------------------------------------------------
也不行,我本来是像你说的那样的,可是也是不行的

【7楼】 hujh3116

积分:242
派别:
来自:
有专用的芯片,可编程。看一下LTC1387
----------------------------------------------

扩展的话一个是成本高了,另一个是麻烦了

难道只能用双串口的方案???

幸好是STM32,嘿嘿!!

不过就要写两个串口处理了,烦啊!!!

网友:
中间串个1K的电阻试试。

网友:
很简单,485和232的rx分别串二极管,再接到mcu的RXD。就是二极管与门电路,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
不知这个电路合用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是我发昏了,其实在实际的产品中是没有共存的,232的话就不会贴485芯片,485的话就不会贴232芯片,所以是我的问题,还是感谢大家!

网友:
用mobus总线协议就行了,是一个基于RS232/422/485的串行通信协议

网友(2011-08-11):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485和232的rx分别串二极管,再接到mcu的rxd。就是二极管与门电路,我一直这样用。

是这样么?

楼主(2011-09-16):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485和232的rx分别串二极管,再接到mcu的rxd。就是二极管与门电路,我一直这样用。

是这样么?

这样是有问题的,还需一个上拉

网友: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引用图片

网友(2012-01-03):
照16楼和17楼所说。根本收不到数据。应该是16楼的二极管反接+17楼的上拉。最温度的方法当然是直接搞个与门电路了。如果你不在乎几毛钱。

网友(2013-04-12):
不知道啊,同求

网友(2014-12-11):
求大家分析,哈哈

MCU的TXD作为输出时,由于两个收发器芯片的对应输入脚的输入电阻都很大,实际相当于两个并联的大电阻,完全可以接收TXD的信号,转换后的电平输出也是正常的。可是MCU的RXD就不是这回事了,由于收发器的R0(RXD)是非开漏结构,不能实现线与功能,故MCU的RXD接收到的只能是驱动能力强的那个收发器信号,如果两个收发器驱动能力差不多,则识别的电平时有时无。
    故正确的接法没有什么捷径,只能在RXD上加单刀双掷开关,实现功能的切换,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