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TMEGAL8做的控制电磁阀系统 电磁干扰老复位 能给解释下吗 谢谢!

楼主(2009-08-10):
我用ATMEGAL8做的控制电磁阀系统  电磁干扰老复位 能给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
有带隔离吗?

网友:
控制电磁阀,隔离是不必。 电磁阀的线圈要加 二极管吸收反向电动势就可以了。(或加RC吸收)

我用AVR 做的两路电磁阀驱动,直接把电磁阀 换成 12V的直流马达,马达工作时有 1A 多的电流,并且快速切换两个电机的工作,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电机工作,这个干扰应该比电磁阀大多了。

网友:
还有就是 进入单片机的5V电源的滤波要做好一些,PI型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