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6.9仿真通过的,改用7.1版本,不能仿真,出现如图所示的信息提示。

楼主(2009-08-10):
原来的晶振不起振,打算换一个高版本的试,哪想还出其它问题,烦人。我以前是用proteus6.9版本的,现在改用7.1版本,但是在仿真是出现如下图的信息提示,哪位高人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以前用6.9都仿真通过的。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JQ_Lin 于:2009-08-11,10:56:00 加入。
你的原标题:“问题太多了。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PIC16.DLL 产品Key错误,重新安装可能解决问题,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提示的。

网友:
1.原标题“问题太多了。”已被更改为“以前用6.9仿真通过的,改用7.1版本,不能仿真,出现如图所示的信息提示。”。
2.在7.1版本下,删除U1,重新加入U1。这样做,应当能够解决“Bad Product Key”的错误。试试。

楼主:
谢谢!版主的提醒,以后留意。
我在7.1版本下删了,还是有这个提示,版主能不能介绍一下哪里有7.3版本免费下载?我想试一下7.3的。

网友:
1.建议用 7.2 sp6 。自己在本版块内搜索一下。
2.把那个6.9下的仿真文件传上来。

楼主:
这是这个资料

网友:
To 【6楼】 yealien

你的仿真文件 Tmr2exp1.dsn 在 7.2 sp6、7.4 sp3、7.5 sp3 下均可正常运行。

我没有安装 7.1,故无法比对。
问题可能出在 7.1 的破解和许可文件 LICENCE.lxk 上,使你无法使用 Proteus VSM for PIC16 功能。
我没有看到你的 LICENCE.lxk 文件,只能如此分析。

用 7.2 sp6 吧。

网友:
我特地安装 7.1 sp4,你的仿真文件 Tmr2exp1.dsn 在 7.1 sp4 下也可正常运行。

楼主:
照这样看来,应该是我的问题了,谢谢版主!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完全卸载旧版本的Proteus及其授权key。 建议把原安装文件夹也删掉。
破解的授权key在新版本上无法使用造成bad 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