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C34063制作隔离电源,为IR2104上桥供电实现100%PWM电路 调试成功(频率能到100KHZ

楼主(2009-08-10):
【F.H.】利用MC34063制作隔离电源,为IR2104上桥供电实现100%PWM电路  调试成功(频率能到500KHZ以上)

分析了一下IR21XX 系列芯片,感觉IR2104使用起来最方便,他有DEADTIME,驱动起来不用考虑太多问题

然而,IR2104和同系列的很多都只用自举电路来提供上路NMOS的驱动电压,自举电容的大小跟频率等因素有关,频率越高,自举越小。

以前用过IR2104如果自举电压不够,上路NMOS很容易导通不完全,发热厉害,甚至烧掉。一烧一个H桥基本就报废了,IR2104也可能一起损坏。

最好的办法感觉就是把被动的自举电路变成主动的升压电路或隔离电源。

但是 主动升压 和 隔离电源相比,还有很多问题,如,电压高。隔离电源可以很稳定。

电路有很多冗余,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筛检。

电路调试成功,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隔离用的变压器使用一个日光灯用的小磁环绕制的,初级次级乍数一样即可,电感能达到1mH以上。

网友:
电压都悬起来了   还要2104  干什么

      弄个光欧就行了

网友:
34063隔离电源就是输出15V的隔离电压,可以实现100%PWM电路

网友:
cool !
不顶有点对不起楼主了!

楼主:
电路可能有些部分电路有些冗余

其实使用手册提供的标准电路就可以满足平常的使用了

占空比好像能到95%吧。

芯片IR2109感觉比IR2104还要好

如果使用标准电路一定要保证上桥的供电充足,否则MOS桥驱动电压过低,内阻过大,会烧管子的,而且是一个H桥一起烧,一下子5块钱就没了。

用自举,自举电容要使用钽电容,容量跟频率还有关系。感觉应用起来需要注意的问题比较多,也不太安全,一不小心就烧钱啊。

隔离电源可以去购买单独的隔离模块,但是价格可能要高一些,但是比34063要可靠些,制作也方便。

如果频率比较高,推荐IR2110吧,IR2104的MOS驱动输出电流只有200毫安,而IR2110有2安啊。差十倍呢。

网友:
磁环匝数如何确定?

楼主:
我是用直径15毫米左右的磁环,双线绞合以后,双线并绕填满磁环的

电感大约能有1毫亨

这个磁环如果用小变压器,磁棒等都可以,可能使用磁环耦合的漏磁最少,不往外辐射

我试过多种磁环,都差不多。

现在的电路时正激方式的,输出电流能大一些,但电压一般和输入电压差不多

如果想输出电压再高点,使用反激方式即可,这样的输出电流能小点,但足够用了

反激就是把输出磁环的两根线换一下方向

如果有条件,还是推荐使用DCDC隔离模块,更稳定一些。

网友(2010-06-10):
效率怎样?

网友(2010-11-19):
楼主你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啊??????????????

网友(2011-08-24):
顶上,正在鼓捣MOS驱动,已经烧了几个MOS了。

网友A:
我只用过34063的升压电路,5v-12v一次就成功,很好使

网友:
有做升压大电流的码???

网友:
今天试过楼主的电路,大问题没有,好像5脚需要接地的,否则可能出不来电压。另外这个隔离电源好像带负载能力不好。可能驱动上桥的MOS管是足够的。整流后电压为13.8v,带1k负载后跌落到6v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都悬起来了   还要2104  干什么
      弄个光欧就行了

同意 使用2104的目的就是省略隔离电源,既然加了隔离电源就不如用光偶,可靠,而且还是真正的电气隔离

网友(2012-10-23):
使用IR公司文档推荐的电路,NE555就可以做一个主动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34063的升压电路,5v-12v一次就成功,很好使

我在5V输出的点烟器上见过很多使用这个IC的

网友:
有意义吗?占空比100%时死区怎么产生?有死区就没有绝对意义的100%占空比。

网友(2013-01-18):
楼主你好,请问上图全桥逆变电路的4个IGBT怎么控制脉冲波形可以得到正弦波形电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