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红外对射传感器,检测距离100mm

楼主(2009-08-10):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红外对射传感器,检测距离100mm,多谢
市场要供货稳定

网友:
10mm左右估计大把!
100mm的估计自己做比较实在!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47e21b65e675d025b3b7d4bf6288034.jhtml?cm_cat=50008090

这个吗?3mm-100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45b114f01a60aeadcf9311ba77168ce9.htm

还是这种?

网友:
自己做难度应该不大,用普通红外对管做的反射式(小车循迹用)也能达到七八个厘米,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用普通的做过测试,最远距离6-7CM,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做测试的是普通的3MM红外管,还有一种一脚长在中间的那种,都不行,而且电流已达到20MA)

要是有人用过,只要能过到100MM,普通的也行

网友:
38kHz调制试试

楼主:
先不要沉了
等待

网友:
要调制的,
最近我在拆人家的红外触摸屏,就是用的普通3MM红外对管。
19寸宽屏,知道距离了吧?
17寸,都能用。

网友:
直接用当然不行!
如果你弄个遥控信号加个红外线接收头那个可以弄个十来米的!
电视机遥控器懂了吧?

网友(2013-04-15):
电梯上面有一个,至少有1米,把它拆了看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