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夹心"无刷电调 (C8051F330单片机 + IR2103 + 全N管拓扑 + 双面洞

楼主(2009-08-10):
大家看吧,可能有点大.

   1.这是那种9槽6极,磁铁很窄,间距很大的电机.转起来就像敌机来了拉的防空警报.

   2.这是那种硬盘上的电机,铁的,惯性很大.

   3.这是那种硬盘上的电机,铝的,惯性很小.

   4.这是那种微型外转子马达,驱动它的电压相对太高了.

   5.这是兴耀华的两极内转子马达.

   6.这是傲翔的直升机用暴力马达,用手转起来一卡一卡的,很大阻力.

   7.这是工业伺服马达.

   8.这是工业伺服马达.

   9.这是软驱电机.

网友:
有视频么?

楼主:
现在上视频,网速好慢啊!

后面还有视频,这些电机特性都不相同.有磁铁分步很稀的,有电感达1MH的,有磁力很强很卡的,有外转子的,有内转子的,有两极的,有多极的,有微型的,还有较难启动的软驱电机,电感也很大.都没有反转的.

网友:
这么多种电机呀,看得我手痒痒。

楼主:
夏风:
我还有几个,2个DVD马达,一个小型内转子马达,太多了,上传太慢,好难等的.
这个无刷电调的兼容性应该可以了吧!我还有更好的启动版本.

PPA2001:
我正在上传视频,好像不能一次性发,只有一个一个来了,等一下啊!

网友:
我也拍了些我在实验室找到的电机:左边那个很大(有好几个),旁边是个兴耀华 ,都不清楚KV,然后是那个AKE的,估计是这里面最贵的电机了,还有一个20G大硬盘的电机,和一个有传感器的电机。
其他的都是XXD得 KV1000+HD9050的 ,机架上是个KV930+HD1060

我象征的让电机叫了三声,不过不如LZ的好听哈,没调出来,先不管了~把启动在搞好再说。KV930+HD1060 三叶桨,本来加了应变片测试拉力,但抖动厉害,还要加运放,就先放弃了。

楼主:
怎么上不来呢?是不是大小有限制还是传输超时,郁闷.我的都是19M一个的.

PPA2001;
   原来你也是做四轴的啊,厉害.我觉的你的电机接线太长了,要剪短一点为好.

   如果还是传不上来,我干脆再找个网速快的时间来传.

网友:
估计网络不怎么好吧~是哈,我正准备做四轴呢,现在还在测试电调,就没怎么管线了~

楼主:
达完收功,我的眼球都快暴了,下线了.

楼主:
PPA2001:
   靠,我开始还以为是风力发电机呢!哈哈. 我用的是相机拍的,你的文件好象比较小,难到我要把*.MOV变成*.AVI?
   搞个滑轨,把电机放在上面,用弹簧拉力计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用应变片,还要搞什么滤波,麻烦.爱迪生要他的助手得出灯泡的体积,结果他的助手还在用微积分算时,爱迪生却用水倒入灯泡中,再用量杯就得出灯泡的体积了,这个故事我从小记忆犹新.

网友:
我的相机破,只可以拍20秒的视频~自然文件小了~
LZ那么小的占空比就可以转的这么猛哈~厉害!学习下~~
LZ说的这个哈,今天刚做了个,测试了下,拉力不大哈,电源不行!

楼主:
PPA2001:
   原理差不多,只是阁下的东西有点太粗旷.电源不行,叫你们老板去买呀.

网友:
恩,今天南京大风下雨,不想出去,就就地取材做了个简单的,结果测试拉力很小的,最后找了个商用电调,一样的结果,电源电流一大,就降压~听说电源满贵的,我凑活的用吧~以后是用电池的,呵呵
上次我驱动那个铝制的硬盘电机,看到别人可以把它转暴,我就逛加占空比。结果100%下,都没转爆,气死我了~
现在该了电路,过几天在实验下~

楼主:
ppa2001:
   怎么可能转暴呢?不可能的,至少我没运气碰到过,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已.深圳这边也是在下大暴雨,莫拉非,小莫搞的.

   上网搞这个太费时间,决定三天不摸这个了,还是没有电脑的时代好啊!

网友:
三天不上网,也太夸张了~~

楼主:
ppa2001:
    应该是三天有限制上网,这东西上瘾.

网友:
犹豫了下,要做四轴的电调,用DSP做有点浪费了,而且芯片太大了,本来找到了一个TI得48脚的DSP.偏偏只有2个比较器~我晕~
看了STM32,也不错,可惜没内部比较器!AVR听说PWM那快很麻烦~自己写程序的话,不想搞,想了下,我还是搞C8051F330吧~
刚要来了个仿真器,明天去买芯片~
现在发现自己太懒了,不怎么想学别的芯片了~挑了半天芯片~才下定决心~

楼主:
ppa2001:
    嘿,换图片了,是不是南京天气太热把衣服都脱了.

    先预祝你学习C8051顺利,我比你先接触两年,有问题一起交流,它有一些特点,开始有点不习惯,但也是它的优点所在.C8051F330只有一个比较器喔,它可以动态切换输入的,建议PWM用比较输出方式,这样较好,如果你不喜欢,也可以用8位的PWM方式,但要使用T0中断作为它的时基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PWM 频率.

    建议你看看WWW.CASTLECREATION.COM,它又出新款电调了,好漂亮的,还带数据记录功能,我想以后做些性能较好,价钱便宜,多种接口控制,适合爱好者DIY的无刷电调套件,真正是玩得起模型的价格,现在有些国内厂家花钱搞了些国外的电调技术,但自己还没有吃透就开始打广告卖高价忽悠爱好者,还动不动就烧设备,你问他原因,他就"态度很好地"用技术名词糊弄你,还要你再花钱买他的下载器,实在是太可恶了,你觉得我这个想法如何?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一直都有这个观点,计算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做了优化而已,不是说会玩ARM就比玩51的人技高一筹的,芯片么,有钱就买得到,芯片的级别和用的人的级别不一定是划等号的,没必要花钱帮人家做宣传,这样很容易误导人的.用最简单,最巧妙的材料和思路做市场需要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要有不可化简的复杂性.用改良后的C8051单片机,保密性好,速度快,片上资源丰富,参考资料丰富,不怕供货中断,大把的厂家做51类的单片机,价格便宜,我开始是用PIC的,但看到人家美国凤凰电调后,毅然投入C8051阵营了,说什么它的抗干扰性不好,狗屁,人家怎么用的好好的.一起共鸣啊!

    我现在在做类似我的便宜手机的图形菜单,网上参考的菜单思路不错但太麻烦,我想发展我自己的一套.

网友:
呵呵,上午买了5片330.是QFN封装的,8远/片 。我准备参考hn_ny_dxs DX的电路,先做个电调板,把引线接出来~
找来的调试器是U-EC3 不清楚可以用不~还得找驱动。
我觉得你做电调产品还是不错的哈,可以做下大电流电调。比如25A以上的,多接口的电调,我觉得比较有市场前景哈~因为这个区间的电调很贵~祝你成功哈!
你可以搞个XX龙的电调哈~搞定凤凰~~

网友:
求个源程序看看吧。email:one5532@yahoo.com.cn

楼主:
回PPA2001:
    去买EC5吧,不用驱动的,99块钱,连一百块都不到.F330还是用DIP的好,便于试作.可能你那边不好买,我们在深圳还是很爽的,电子元器件没有买不到的.做PCB有点贵,你要是够牛,可以用很细的漆包线焊上去把引脚散开在洞洞板上.

    我想是否可以做个较为通用的无刷驱动模块,可选PWM或IIC控制,只有C8051F单片机,MOS驱动电路,信号反馈电路,到时候,大家做四轴时只要加上自己的功率MOSFET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附加MOSFET),这样大家才会真正用很便宜的价格去玩四轴,也可以做自己的无刷电调开发平台.另外,在阿莫的网站上,大家有的做电调,有的做数传,有的做导航,有的做飞控,等等,开发一系列的具有一定水准,价格便宜的DIY设备,那样该有多么热闹,多么让人兴奋,当看到广大摸友用着自己开发的设备时,作为一个DIY爱好者的雄心壮志该是多么的满足啊!

    我不是想以此赚钱,只是看不惯有些所谓的品牌商家的做法,在中国,凡是看到服务态度稍好的商家,你一定要擦亮了眼睛,小心上当!这只是他们的营销手段而已!据说(在WWW.5IMX.COM上看到的,有兴趣去看看,很多模友,还有香港的,提出了强烈索赔要求)有一家自号"顶级电调"的国内山寨厂商的最新力作已经被频繁的上电或运行时冒烟烧毁搞的没有了声音,还屁颠屁颠的搞什么"召回",CHAO,你以为你是HONDA,TOYOTA啊,这是你能玩的么?现在怎么不搞"召回"了?抄都抄不好,还是去做MP3吧!国外的电调的确很好,只是太贵且很难买.我在花钱买了教训后,愤愤然决定开发自己的电调,于是有了今天的结果. 想听听你的建议.

回ONE5532:
    不好意思,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SORRY!

网友:
那个焊芯片的板做的真不错,不知道哪有卖的?

网友:
我觉得你的计划可行的,但要量产,才可以的~估计投入要很大吧~可以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加MOS管的,一种是成品~

楼主:
【22楼】 lxyppc
    上面的照片不是有网址么?我还特意画了红线的,拜拖看仔细些嘛,我以前邮购的,看来做些扩展板来便宜卖挺好的.

【23楼】 ppa2001
    我还在打工,一个月五六千,每个月给房东两千一百块,否则没有什么和谐可谈的.没有很大投入,经过LP审批后计划先做个三,五十片控制板玩玩,你有兴趣也送给你几块,到时候接上几根线就可以用了,给我提个改进建议如何?想看看我的程序实际的水准,凤凰的性能肯定是没有的,转的不错应该还是可以的,我还可以提供一个引脚输出转速信号.
    早知如此,我就不应该读工科,读出来就是打工的,还是当公务员或者医生好,本来有机会的,嗨!PPA,好好干,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啊!体会了.

网友:
晕,房租这么贵!建议我也不清楚,可以多引出点接口,SPI/IIC方便测试用,别的就是用IR2103或分立原件+主动升压驱动,
那种方法好,我也不太清楚~~我目前计划用分立元件。如果是买给普通的航模爱好者来说,电调就是启动好点,可靠,不要烧了·别的就没什么了。尤其是不要烧了~保证MOS管的安全~
其实工科和打工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哈~
想起我同学学校流传的一个笑话:
学校招人了~一堆人来应聘,有人会体育,就做了体育老师,有人会英语就做了英语老师,会数学的做了数学老师~
最后一个人 ,问他,你会什么?那人想了想;我啥都不会。哦,那你就去当校长吧~
所以说,不能让自己的长处,成为自己的绊脚石~
假设你如果电子这不行,估计现在你要么拿不到一个月五六千,但也有可能你去做了销售,或老板~一个月5,6万。
一半一半,所以说也没什么后悔的,每天去改变下~做些平时不会做的·或许以后回更好~呵呵

楼主:
回PPA2001:
    谢谢你的回复,我会使用分立元件的驱动电路,将7805稳压后的5伏电压就可用来将"夹心"电调的MOS管驱动,并不用什么复杂的升压回路,当然这是低成本的,但很可靠,凤凰电调还有个廉价型的雷鸟系列,用的就是分立元件设计.

    在外企打工四五年了,工作环境太安逸,从来不知道像华为有所谓"封闭研发"一说,偏激点说,其实现在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研发,只有高级模仿,这简直就是摧残人的生命,完全是拿命换钱,幸好刚来深圳时没有去那里,现在这里钱不多,但也能接触些最先进的技术,有点像养老了,不然哪能上班没事时做无刷玩呢,但我是有追求的男人,一个纯爷们,肯定不会做销售了,我从小就喜欢航模和无线电科技活动,这是命啊!

网友:
MOS管驱动电压一般都10V比较好~雷鸟系列电调,我在淘宝上没找到哈?
外企上班怎么会安逸呢~一直觉得外企会比较辛苦~呵呵

楼主:
回PPA2001:
    我用的MOS管是IR的FR3709Z你可以找个DATASHEET看看.你去上WWW.CASTLECREATIONS.COM看看.

网友:
这MOS管还不错,不清楚假货多不?
日企不累,那还真不错的~呵呵。做什么的哈?
我找到了 ONLY $49.95 晕,这么贵哈~也是夹心的哈~

楼主:
回PPA2001:
   我是买的绝对正品,激光刻字的,我买了15片做试验,一片3元,老板很和气的,他只做IR的原装正品,不象华强北的大多数卖元器件的那种瘪三样,我一直都到他那去买.
   我做光学系统的电机伺服控制.

网友:
我在南京华龙买的是IRL3803S,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也是激光刻得~老板也保证原装的,他家专做MOS管。不过很贵,要6远/片~
原来你的工作就是做电机控制哈,佩服~~

楼主:
PPA2001:
   你的是有点贵,只要是原装就好了,不然的话很有可能浪费时间在这些JS手里的.公司里没有用无刷的马达,我的无刷电调是应朋友要求自己研究的,花了一年多,学老一辈的"两弹一星"的精神,从MICROCHIP的"MADE EASY"那篇开始的,走的很辛苦,真的,幸好有德国人BENHARD KNOZE的开源程序的帮助,只有他的和商用电调的PWM调制方法相同.我现在的启动可以说和凤凰电调(V2.0)的启动不相上下,他现在有了更新的启动,我也会继续跟踪的,也比较能猜出来,我在示波器前花了"很多时间"看他的启动的,不像有的公司会走捷径,只想赚钱没有用心去研究了.

网友:
好的哈,祝你的计划成功~我的电调板子估计下周可以拿到,我先把DSP得搞的启动好点,等做四轴的时候,在用C8051F做下~呵呵

楼主:
我今天测试了一下昨天在模展上买的几个无刷电调,主要是看启动性能,马达兼容性能,高速性能.电调有TB20A,AYX30A,凤凰25,35A(以前买的,这种档次的模展,会丢他的人的),HHYY60A(以前买的),XQ25A(以前买的),ZTWC20A.(只是个人爱好,比较一下,为自己的夹心电调做个参考,不是枪手,不涉及商业,我有空可以发视频的,网速太慢了).
   测试条件:10V限流3.5A的稳压电源.

   1> 启动性能:
          HHYY60A对OP伺服马达不能驱动,只能"Z Z Z"叫,对于DVD马达经常不能可靠启动,微型外转子一启动就失控,电流极大,对不起"国产顶级"和"高端电调"这几个字啊,就像是国民党在电台中的报捷电文,还是低调好!.ZTWC20A能够启动OP伺服马达,但只能很低速匀速运行,不能达到正常的速度.TB20A有时不能可靠启动微型外转子马达.其余电调都能很好启动我所有的马达.

   2> 兼容性能:
          除去TB,ZTWC和HHYY有时不能可靠启动极个别马达外,其他的马达兼容性都不错.国产电调的启动性能超出我的想象.

   3> 高速性能:
          首先使用KV5000的涵道电机空载测试(9槽6极,时间很短),除去TB,HHYY外都可以正常运行,主要再使用微型外转子空载测试(9槽6极,对此电机属超范围使用),ZTWC的到了大油门时,电机开始呜呜直叫,转速起伏很大,不能正常工作.只有XQ(12A的不能正常达到高速,会突然失控),AYX,凤凰能够正常工作,但AYX经常发生上电后开始有声音,但加油门启动却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又没有说明书,挺不错的,有点遗憾.在最高转速时,用示波器测得低边MOS驱动时间为81.6US,浮空相时间为42.4US,用低边MOS驱动时间来计算,电气换相速度245097RPM,机械换相速度为81699RPM,所以凤凰,星穹,傲羽翔都很不错.没有骗人.只是AYX的PCB和以前HHYY的28A的几乎一模一样,难辩雄雌,但软件肯定更好,没说的.
   4> 其它:
          A. 感觉国内的现有大部分电调的启动特性很像凤凰10A的,但星穹的启动是非常独特的,与众不同,他会通过特殊的导通模式来获取更大的启动力矩.
          B. 论保护功能还是凤凰的好,全面,这就是真功夫啊!,国内的电调都比不上,中国加油!

网友:
我刚试完中特威30A,只有外转子KV980电机,不做评论。唯一的感受是启动时不够平稳,抖动幅度挺大,不知是否全有电调启动时都这样,我自制的电调启动很平稳,当然只是针对外转子电机,兼容性比不上商品电调。

网友:
我也有一个最后那个软驱电机 可是不知道怎么驱动

楼主:
回ppc888:
     先把上面的驱动IC取下,仔细看看有没有别的连接后,把马达三根线引出来就可以了.

      对于第四个,微型外转子,在11V的电压下,只有凤凰电调能够正常平滑的驱动,所有国内电调都不行.不是速度上不去,速度忽上忽下的不稳定,就是在加速过程中突然死掉失控,幸好是限流电源,要是用电池,估计就冒烟了.

网友(2010-04-10):
dasuantou,你好!我也是用C8051F310做无刷电调的,模范凤凰的电调,很想和你沟通,如果你见到该贴请留下你的QQ号,或者直接加我的QQ:305797334.

网友(2010-10-09):
回复 网友A:
夏风:
我还有几个,2个dvd马达,一个小型内转子马达,太多了,上传太慢,好难等的.
这个无刷电调的兼容性应该可以了吧!我还有更好的启动版本.
这个启动版本方便交流下么?呵呵

网友:
可以卖个么,我拿到飞机上试试,,,?

网友(2010-11-23):
LZ对无刷电调的研究好深,最近我手上有个项目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无刷电调,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2011-06-21):
作个记号。这段时间一直在看楼主的贴子,楼主果然是一个因爱好电子而进入这个行业的人。
我跟你比较相似,但我缺点是浅尝则止,远远没有楼主这种钻研的精神。希望有机会一见庐山真面。

楼主:
回45楼:
      最近我在看了模展中的四轴飞行器后,是有点想做做无传感器的正弦波驱动的高速响应(500HZ)电调,也许做出来可以让有兴趣的朋友玩玩,说不定自己可以卖电调呢,哈哈!

网友:
我现在在弄高速电调,不知lz是否可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讨论

网友:
膜拜高人!

网友(2011-09-10):
那个洞洞PCB不错,方便做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发个启动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9PHA2phgc8/

网友:
的确不错,受教了!

网友(2011-12-30):
楼主真是牛人啊

网友(2012-01-30):
mark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