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2009.06学习记录,谬误之处还请大虾多多指点

楼主(2009-08-10):
我用的板子是 扬创科技 的utu 2440 V4.1
这个公司只给了uboot kernel filesystem的二进制文件,没有给源码
所以一直自己的uboot kernel filesystem是当务之急

首先开始U-Boot的移植
说下板子资源:
    64M NAND Flash
    64M SDRAM
没有NOR Flash,所以必须从NAND启动

U-Boot1.1.6就开始支持NAND Flash启动,但是知道U-Boot2009.06,支持的CPU仍然很有限,S3C2410/S3C2440也未得到支持(这个结论是我推测出来的,u-boot-nand.lds这个应该就是NAND Flash启动时的链接脚本,在24x0系列的board相关目录下只能找到u-boot.lds,而找不到u-boot-nand.lds,因此我认为U-Boot目前还不支持24x0的NAND Flash启动)。因此,要用NAND Flash启动24X0系统,必须要自己添加NAND Flash引导代码。
NAND不能在片内运行程序,因此如果没有CPU支持,NAND不能作为启动设备。
arm920t系统中,reset后, CPU会将NAND的头4k自己字节copy到 SteppingStone 里面,然后,把Stepping Stone映射到地址0,然后 CPU 就从地址0处开始执行。从而实现从NAND启动系统。

U-Boot也还没有支持s3c2440,这次移植是用2410的文件稍作修改而成的。其实2440和2410的区别主要是2440的主频更高,增加了摄像头接口和AC‘97音频接口;寄存器方面,除了新增模块的寄存器外,移植所要注意的是NAND FlASH控制器的寄存器有较大的变化、芯片的时钟频率控制寄存器(芯片PLL的寄存器)有一定的变化。其他寄存器基本是兼容的。

网友:
支持一下,过一阵子也准备学习uboot移植,到时候还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偶也正在 学UBOOT 杭州
目前遇到 下载ULINK下 BIN转HEX 文件的 问题 郁闷中
楼主加QQ群杭州71996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