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发热量很小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09-08-11):
步进电机是12V300mA的,驱动芯片是L6219,电路如下:

L6219电路 (原文件名:L6219.jpg)
用的是半步驱动(八拍),电流限制到200mA左右,电机转速在180到500之间变化,加二极管是为了减小芯片发热,但实测芯片温度还是很高,表面温度在45度左右。PCB用了大面积的敷铜,现在除了降低电流,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希望用过L6219的可以指点下,或者有没有其他发热量更小(越小越好)的驱动芯片,可以介绍下?

楼主:
谢阿莫,Allegro的芯片好像不太好买,以前买过一次A3967,难找

楼主:
看了下,价格肯定超预算了,A3967发热量怎么样?以前帮别人买,没用过。

网友:
发热量主要取决于末级驱动管的饱和压降,根据驱动电流可以估算功耗。
要想发热量低,找MOSFET驱动管的芯片。

楼主:
看了下L6219

L6219 Vce (原文件名:L6219 Vce.jpg)
请教个简单问题,这个具体该怎么算?总的饱和压降怎么算?比如电流200mA

楼主:
要发热量小还是用MOS管搭最好了

网友:
回【6楼】 shooly:
 由手册数据可见,sink驱动和source驱动时的饱和压降是不同的。同时可以看出,Iout小则饱和压降也越小。
 虽因饱和压降是非线性无法精确计算,但可知道200mA时的饱和压降不会高于500mA时的,因此在工程上可用500mA的数据作为200mA的设计依据。

网友:
TMC系列的发热量比较小

网友:
你把I01和I11短接,I02和I12相接,4个820P的匹配电容换成560P左右的应该可以解决。不过低速性能可能会差一点

网友:
热到60度也没事

网友:
用TA8435,它可以驱动3A左右都没问题

楼主:
请问 amazing030 把I01和I11短接,I02和I12相接,这样的话波形时序怎么控制?手册里没有啊

时序图 (原文件名:12.jpg)

to xugtong ,TMC系列有哪些型号?

to 888888888888, 做的是搅拌,电机上面将放液体,溶液需要保持一定的温度不变,发热量大会影响电机上面的液体温度,所以说发热量越低越好

楼主:
TA8435发热量也不小

网友:
I01、I11和I02,I12只是控制电流大小,不过我也忘了你的是半拍运行。换电容试试,驱动力会小

网友:
我用的是128细分,速度从每分一转到每秒10转,电机不发热,低速也看不出步进

网友:
半拍方式,你的电路有没有接I01,I02?资料上有原话:
Unused inputs should be connected to proper voltage levles in order to get the highest noise immunity.
另外,二极管最好采用肖特基二极管。电机产生的再生电流将会有一部分从外部肖特基二极管重新回流到
马达,使流经驱动 IC 内部的电流减少,降低了驱动 IC 的功耗,反过来也就提高了热性能。

网友:
可以按这个时序驱动

楼主:
谢谢 amazing030 我再看看你的电路图

楼主:
感谢amazing030,光看到了这句“If any of the logic inputs is left open, the circuit will treat it has a high level input.”,电路板已经做好了,先把I01和I02接高电平和换电容试试,二极管是1N5819,肖特基的。
不行的话再试试你说的第三种时序驱动,Micro-stepping这个时序暂时试不了。

还有您给的驱动时序图后两种L6219手册上没有,是不是步进电机驱动都可以用这样的时序图?

楼主:
to amazing030,细分时,Vref的变化使用PWM来实现的吗?

网友:
类似的斩波驱动应该都可以,别的驱动芯片接触不多

网友:
不是,Vref用DA,我用的是8位DA

网友:
没DA用定时改变载空比也可以

楼主:
谢谢amazing030,学了不少

楼主:
哦,第一次使用电机,好多都不懂,谢谢amazing030,学了不少

楼主:
to amazing030,您现在长时间使用电机,芯片温度大概能有多高?

网友:
不升温,几个匹配电阻电容要选好

楼主:
amazing030,您说的选好电阻电容,是指大小容量还是材质?我知道Rt用精度高点的,Ct用NPO的,但是不知道Toff是大还是小比较好
还有限流比较输入的Rc和Cc是用来滤波,这个影响很大吗?

网友:
Toff在15us到35us左右,资料上是50. 你先试试看,说实话,有些地方我也不是很明白,全是英文资料很头痛,我也是慢慢摸索的

楼主:
我也是看的头大,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这两份资料你看下,共同学习

网友:
我试过,Rt,Ct之积即Toff在15us 35us之外发热量有所增大。Cc要和Ct相同,不然有时电机难启动。这也可能只是我电路的问题,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Rt56K,Ct820p和470p都试了,感觉不出温度有变化,还有“Cc要和Ct相同,不然有时电机难启动”,这个应该和细分数有关系,我的没遇到难启动的问题。

我的芯片在没接电机负载是也会发热,只是没有接电机时那么热而已,相差7度左右,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
看了下手册,不接负载的电流

驱动电流 (原文件名:z11111111111111111111111.jpg)

逻辑电流 (原文件名:z111111111111111111111191.jpg)

细分数越多,能提高电机的运行性能,相同时间发热的总量会减少吗?
是不是PCB设计不好影响也很大?怎么做才能达到amazing030的低温升?

PCB (原文件名:z1111111111111111111119911.jpg)

网友:
布板的时候好个要求Rs接线尽可能短。不过我的板上也没做好,是别的工程师布的。

The ground lead between Rs, and circuit GND should be kept as short as possible.

网友:
几个匹配电阻电容有很大的关系。程序也有,之前程序不好时电机温度能达到80多度,摸都摸不得。在温度和驱动能力上能找到匹配的。Rt我用的是50K(100K并接),Rc是1K

楼主:
Rs是1.6欧,5%的,有个有点远,直接焊到芯片引脚上再试试。
Rt用的是56K1%的,Ct是NPO820p5%,Rc和Cc都是普通的1K和820p
顺便帮忙看下程序是否需要改进,是参照你给的时序图中的第三种

初始化:
PH1 = 0;
PH2 = 0;
I11 = 0;
I12 = 0;
I01 = 1;
I02 = 1;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uchar)(uiRevs / 256);
    TL0 = (uchar)(uiRevs % 256);        //变量uiRevs用于变速
    if(ucPhaseChange == 0)
    {
        PH1 =~ PH1;
        I11 =~ I11;
        I02 =~ I02;
    }
    else if(ucPhaseChange == 1)
    {
        I11 =~ I11;
        I02 =~ I02;
    }
    else if(ucPhaseChange == 2)
    {
        PH2 =~ PH2;
        I01 =~ I01;
        I12 =~ I12;
    }
    else
    {
        I01 =~ I01;
        I12 =~ I12;
    }
    ucPhaseChange++;
    if(ucPhaseChange == 4)        ucPhaseChange = 0;
}

网友:
我按程序画了时序,没问题。

楼主:
谢谢amazing030
看来程序应该没问题
我直接把限流电阻焊接在了芯片引脚上了,还是一样的
实在是不知道还能怎么试了

楼主:
谢谢吝啬,晚上看看THB6128的资料

网友(2010-03-06):
TMC系列的芯片是目前市场上功耗最低的驱动芯片
TRINAMIC的TMC236/246     VS.     Allegro 的A3972
  TRINAMIC                                 Allegro
-尺寸:12*12*1.6(mm)                    --尺寸:30*10.9*8.6(mm)
--电源消耗:1.1W                          --电源消耗:3.1W
---极高的效率,工作温度高达125℃           --工作温度最高85℃;内部UVLO和热量切断电路
---不需要散热器                            --- 需要散热装置,桥电流保护
---stallguard失速检测功能                     ---休眠(sleep)和空间(idle)模式
---驱动电压34V,最高达60V                 ---驱动电压50V
  只需要很少的外围电路
----不需要限位传感器
----不需要电流检测
---增加系统的安全性
----具有短路保护
----两种控制模式接口可供选择
----可编程的斜波控制可以达到更高速度

网友(2011-05-17):
TMC系列的芯片绝对是低功耗的极品,呵呵!
我见过将6个控制驱动集成在一起不需要任何散热装置,最大的驱动电流达到6A 也不需要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