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wip+ucosII的不停发送数据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9-08-11):
void telnet_thread(void *arg)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 0;
#endif
        struct netconn *conn, *newconn;
        struct ip_addr l_ip;
        err_t err;
        char strbuf[64], cmdbuf[30];
        u16_t strlen;
        s8_t cmd_c;

        IP4_ADDR(&l_ip, 192,168,1,60);

          /* Create a new connection identifier. */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 Bind connection to well known port number 7. */
        netconn_bind(conn, &l_ip, 150);

          /* Tell connection to go into listening mode. */
        netconn_listen(conn);

        while(1)
        {        struct netbuf *buf;
            extern OS_EVENT         *Send_Flag;
                extern uint8 Send_buf1[];
                extern uint8 Flag;
                newconn = netconn_accept(conn);

       if(newconn != NULL)
        {                 while(1)
                        {
                                OSSemPend(Send_Flag,0,&err);         等待串口发送的信号量
                                        strlen = sprintf(strbuf, Send_buf1);
                                netconn_write(newconn, strbuf, strlen, NETCONN_NOCOPY);

                                Uart1_Init(4800,1); 开串口中断
                                }

                }

        }
}
以上lwip的一个任务,现在就是想只要我tcp一连接上,就不停的收到数据,改数据是串口接受到的,现在问题是为什么发送几帧数据后就进入不了这个lwip的线程,我等待不用信号量的话,用全局变量来进行判断就可以。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是用什么硬件平台呢?

楼主:
lpc2148+enc28j60

楼主:
有人做过lwip的应用吗?

楼主:
lwip的应用层在操作系统里面挂起后,在发送数据会发现进入不了应用层的线程了,有人遇到过没有呢

网友:
有机会的话交流一下。QQ4554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