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09-08-11):
各位。。大家好。。我是刚注册的。。自己自学了一段时间这个软件。。发现用1602仿真总是什么都不显示。。不知道是为什么。。请各位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To 【楼主位】 lixianglin07

我想,还是不直接告诉答案为好。
建议楼主用“1602”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仔细看看搜索到的帖子,会收获更多。

网友:
肯定程序有问题。给你一个我写过的。里面是用头文件来调用的,只接复制走就可以了。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9745.rar(文件大小:52K) (原文件名:温度1602显示.rar)

楼主:
to  1楼。。。。我看了很多帖子。说是不要用忙检测。可我把他删了。。并用延时取代了。。还是不显示。。硬件连接我也再检查了一边。。。并显示没有任何错误。。

网友:
1602LCD仿真时用8位总线正常,用4位总线总是搞不起来,程序在实物上测试是可以的,不知是不是 proteus中的模型不支持4位总线。

网友:
  不同地方所需的最短延时不同。例如,LCD 初始化需要的延时较长;后来的指令、数据写入需要的延时较短。
  先将各处的延时值取大一些,待显示正常后,逐渐减小延时值。
  我用过的 1602 LCD,初始化延时15ms、5ms;清屏幕延时1.6ms;LCD指令寄存器(IR)写入子程序延时500us;LCD数据寄存器(DR)写入子程序延时500us。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