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tm8控制字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8-11):
在STVD里面可以通过专门的选项来修改控制字然后实现烧写或者仿真。一般情况下都是默认的控制字,所以无需修改。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在程序里面加入一段代码实现控制字的自动修改,不需要每次烧写都去修改,我知道PIC是可以这样的 不知道STM8是否可以?

网友(2009-11-09):
可以的。
参考库里的void FLASH_ProgramOptionByte(u16 Address, u8 Data)

网友(2012-07-12):
《STM8S参考手册》
4.5.3 对选项字节的写操作
对选项字节的写操作的步骤和对DATA EEPROM的操作大致相同。但是要注意到FLASH_CR2
中的OPT位要为1以及FLASH_NCR 中的NOPT 位要为0,这样才可以对选项字节进行写操作。

网友(2012-11-26):
可以修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