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不成功,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2009-08-11):
用酷鱼下载线更新M128程序不成功,自动检测,和擦出都是好的!下载89S51也好的!老提示“写FLASH超时,地址<0x807F>的数据校验错!措施:1。调整速度; 2。检查硬件; 3。先执行擦除指令”按提示做了也不行!没AVR的使用经验,哪位兄弟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双龙的并口线U口下载线试试.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