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B频率不准????

楼主(2009-08-11):
标准源输出                                         功率表显示
    50Hz / 220.0V                                     50HZ / 220.4V

    60HZ / 220.0V                                     60HZ / 220.3V

    80HZ / 220.0V                                     80HZ / 220.0V

    90HZ / 220.0V                                     91HZ / 219.9V

   100HZ / 220.0V                                   101HZ / 219.7V

   150HZ / 220.0V                                   152HZ / 219.0V

   200HZ / 220.0V                                   203HZ / 218.5V

   250HZ / 220.0V                                   255HZ / 218.1V

   300HZ / 220.0V                                   307HZ / 217.4V

   350HZ / 220.0V                                   357HZ / 216.0V

   400HZ / 220.0V                                   408HZ / 213.8V

   450HZ / 220.0V                                   460HZ / 211.4V

   500HZ / 220.0V                                   511HZ / 209.2V
首先,我线路板布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相同频率信号到7022B的V2P/V4P/V6P脚,不经过我的采样电路,功率表读到的频率还是有问题。
其次,我的标准源输出也准确,我用了好几台标准源做过测试;
最后,电压随着频率增大而减少,是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吧,是采样率不够的原因吗?

求求求求求解答

网友:
7022测不到这么高的频率吧?

楼主:
500hz是7022b规定的最高测量频率,但是100hz也测不准就说不过去了。
    现在我手上有台别人的样机,用的也是7022b,为什么人家的就能测到500hz,我就不能,我人品有问题?

网友:
是滴,人品问题~HOHO ~~

网友:
估计是采样率问题,或许别人的样机是用单片机测的频率,3.2k的采样率测500hz频率信号有些勉为其难。

楼主:
问了原厂系统工程师,对500hz采样是没有问题的,我的问题主要是噪声干扰太大,影响了电压信号的过零点,导致计量频率时产生误差,从而导致电压有效值的误差增大。pcb只有重新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