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1602液晶删除字符怎么做?

楼主(2009-08-11):
做了一个步进电机输入转速,以液晶来显示,可是想用一个键来删除最后一个输入的数,
就像电脑键盘上的退格键。
谢谢了哦!!!

网友:
在那一点写入一个空格吧。

网友:
需要删除的位置上写20h

楼主:
我试过了,可是并不管用,光标退回。
还有,我试了这样一种办法,将输入的数写入一个数组,再对数组进行操作,可是我觉得1602应有更简单的

网友(2009-10-03):
1602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读目前光标位置,然后写空格,在改光标位置。
1602只是点亮过,然后没做什么东西,不太清楚哈。。。。

网友(2009-12-11):
MOV        LCD_DATA,#10H;指令,光标向左移动,AC自动减1,这就到了前一个字符的位置
ACALL        WR_CMD
MOV        LCD_DATA,#20H;写入空格标志,此时已将前一个字符清除,不过光标退了一格
ACALL        WR_DATA
MOV        LCD_DATA,#10H;光标前移一格
ACALL        WR_CMD
这是可以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位置左移一格,写入空格,再左移位置,光标就在原有字符的位置闪了

看起来像删除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