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一个问题:ICCAVR出现错误提示:cannot initial RAM area

楼主(2009-08-11):
我从当当网上买了你的书,开始AVR编程。但是一个错误一直困扰着我:
ICCAVR出现错误提示:cannot initial RAM area

希望得到傻孩子的解惑,不胜感激!!!

楼主:
我把程序拷到别人的机子上,出现的结果一样的。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贴出代码吧,光这样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神仙也帮不了你。。。。。。还是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还不算完全解决.用const把数组定义到程序存储区.但是在ICCAVR7.20中应该用__flash.所以在设置option中应在那个向前兼容这两个关键字的选项打勾.

网友:
贴完整工程

网友:
ICCAVR出现错误提示:cannot initial RAM area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彻底研究透了。我用的是ICCAVR7.20。用const把数组定义到程序存储区,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任何一条均可解决问题。
1.在ICCAVR7.20中用关键字__flash代替关键字const把数组定义到程序存储区。
2.用const把数组定义到程序存储区,但是在菜单Project=>Options中的Compiler标签页打勾Treat 'const' as '__flash' (backword compatibility),意思是支持'const' 作为 '__flash'使用,(向后兼容) 。
3.用关键字__flash代替关键字const把数组定义到程序存储区,同时在菜单Project=>Options中的Compiler标签页打勾Treat 'const' as '__flash' (backword compatibility),意思是支持'const' 作为 '__flash'使用,(向后兼容) 。

图片 (原文件名:2009-8-12 0000.jpg)

楼主:
问题被6楼解决了,看来是经验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