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读写SD卡了(ATMEGA16 GCC)

楼主(2009-08-11):
不容易啊,整整4天时间都在搞单片机读写SD卡的程序,由于技术浅薄走了很多弯路.不过总算成功读写SD卡扇区数据了.

测试环境:ATMEGA16   16M晶振

总结下读写SD卡应该注意的地方:

1.首先烧录器一定要加上校检FLASH.

  有好几次由于HEX文件比较大时,是不是的会发生烧录错误数据,导致程序最后跑飞,为此被误导了好长时间,加上校检FLASH后虽说烧录速度明显慢了,但是烧录的心安理得

2.SD卡上电复位,所以每当调试完程序后都应重插下SD卡

3.供电不足,导致SD卡只能读不能写.

   一开始没找到合适的3.3V电源,就随便找了个3.3V稳压管加个小电阻给SD卡供电,导致我调试了将近两天的时间也没发现是这出了问题,SD卡写数据时比读数据是提供的电流要大,导致程序运行完全正常,SD卡返回的指令也完全正确,程序成功返回写数据完成后但在WINHEX下观看数据完全没有被写入.硬件基础差导致我浪费了这么长时间,还好没有放弃.最后更换了SD卡供电电源后便可正确读写SD卡扇区了.(我的3.3V电源是用5V减去3个1n4148串联分压的电压,用万用表测了下大约是3.3V)

4.最后说下让金士顿给害惨了

  我有一个2G的金士顿SD卡,一开始我就是用我的这个卡调试程序,发现怎么调试也不好使.后来找朋友借了个256M的小卡操作,完全可以正确读写扇区.后来决定再用1天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从早忙活到黑,程序改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在网上查了下金士顿上面的一个"SDC"的标记就完全明白了.原来SDC 它本身是MMC卡做成跟SD形同的脚位.晕了 白耽误1天.

最后总结下:只要SD卡看仔细了,我用ATMEGA16 上16M晶振,在初始化SD卡时设成SPI 128分频完全可以成功初始化SD卡,初始化后,便可设置SPI高速模式(2分频 8M).要是大家担心初始化频率过高可以完全用一个小晶振试验.当我用6M晶振试验我的SD卡时发现我的金士顿还是照常不能初始化就明白不是SPI频率的事.本来半天可以完成的工作还得我为此付出了4天时间,希望有学习SD卡的朋友千万别犯我的错误.

SD卡扇区可以正常读写后就该学FAT32文件系统了,学会了就可以试着做个MP3了,也为我的图像采集系统项目打些基础.

成功初始化SD卡 (原文件名:成功初始化.JPG)

读出的部分0扇区数据 (原文件名:读出的部分0好扇区.JPG)

winhex显示的0扇区数据 (原文件名:WINHEX0扇区的验证.JPG)

下面是我的还没有整理的源代码,只是简单测试下读写扇区.
#include"config.h"

//ATMEGA16 SPI引脚
#define        SPI_DDR                        DDRB
#define SPI_PORT                PORTB
#define SPI_PIN                        PINB
#define SPI_SS                        PB4
#define SPI_MOSI                PB5
#define SPI_MISO                PB6
#define SPI_SCK                        PB7

#define SET_SD_CS                PORTA |= (1<<PA0)
#define CLR_SD_CS                PORTA &= ~(1<<PA0)
#define SET_SPI_MOSI        PORTB |= (1 << PB5)                //没数据时SD_MI应保持为高电平

uint8_t buf[512];                        //数据缓冲区
uint16_t k;

void SPI_Low(void)
{//SPI低速模式
        SPCR = 0;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SPR0) | (1 << SPR1);
        //使能SPI,主机方式,MSB在前,模式0,128分频
}

void SPI_High(void)
{//SPI高速模式
        SPCR = 0;
        SPCR = (1 << SPE) | (1 << MSTR);
        SPSR |= (1 << SPI2X);
        //使能SPI,主机方式,MSB在前,模式0,4分频,2倍频
}

void SPI_Init(void)
{//SPI初始化
        SPI_PORT = (1 << SPI_SS) | (1 << SPI_MISO);                //将SS置位输出拉高,MISO输入带上拉
        SPI_DDR = (1 << SPI_SS) | (1 << SPI_MOSI) | (1 << SPI_SCK);
        //将SS SCK MOSI置为输出
}

uint8_t SPI_RW(uint8_t dat)
{//SPI读写1Byte(欲想读之必先与之)
        SPDR = dat;
        while(!(SPSR & (1 << SPIF)))
                ;
        return (SPDR);
}

uint8_t SD_Write_Com(uint8_t *cmd)
{
        uint8_t i,temp,retry;

        SET_SD_CS;                                        //关片选
        SPI_RW(0XFF);                                 //提高兼容性,如果没有这里,有些SD卡可能不支持
        CLR_SD_CS;                                        //开片选(后面的读写扇区可以省去开片选)
        asm("nop");

        for(i=0;i<6;i++)
        {
                SPI_RW(*cmd);
                cmd++;
        }

        SPI_RW(0XFF);                                //写入指令后附加8个时钟脉冲

        retry = 0;
        do                                                        //不断地读
        {
                temp = SPI_RW(0XFF);
                retry++;
        }while((temp == 0XFF) && (retry < 254));

        return (temp);
}

uint8_t SD_Init(void)
{
        uint8_t i,temp;
        uint16_t retry;                                                        //重试次数16位数据(适应大容量SD卡)
        uint8_t CMD[] = {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SPI_Init();
        SPI_Low();                                                                //SPI初始化低速模式

        for(i=0;i<200;i++)                                                 //Wait MMC/SD ready...
        {
                asm("nop");
        }

        retry=0;
        do
        {
                SET_SD_CS;
                for (i=0;i<0x0f;i++)
                {
                        SPI_RW(0xff);                                                 //至少74个信号脉冲
                }

                temp = SD_Write_Com(CMD);                      //写入CMD0号命令,最大重试次数254
                retry++;
                if(retry == 600)
                {
                        SET_SD_CS;
                        return(1);                                                //写入CMD0号命令错误
                }
        }while(temp!=1);

        CMD[0] = 0x41;                                                         //CMD1号命令
        CMD[5] = 0xFF;

        retry = 0;
        do
        {
                temp = SD_Write_Com(CMD);
                retry++;
                if(retry > 60000)                                         //写入CMD1号命令,最大重试次数60000
                {
                        SET_SD_CS;                                                //关闭片选
                        return(1);                                                //写CMD1命令失败
                }
        }while(temp != 0);

        SET_SD_CS;                                                          //关闭片选

        SPI_High();                                        //初始化成功,SPI高速模式
        SET_SPI_MOSI;                                //没数据时SD_MI应保持为高电平
        return(0);                                         //成功初始化
}

uint8_t  SD_Write_Sector(uint32_t addr , uint8_t *buffer)
{//向SD卡中的指定地址的扇区写入512个字节,使用CMD24(24号命令,单块写命令)
        uint8_t temp,retry;
        uint16_t i;
        uint8_t cmd24[] = {0x58,0x00,0x00,0x00,0x00,0xff};

        addr <<= 9;
        //addr = addr * 512        将块地址(扇区地址)转为字节地址(所以SD卡的最大容量为4G)

        cmd24[1] = ((addr & 0xFF000000) >> 24);
        cmd24[2] = ((addr & 0x00FF0000) >> 16);
        cmd24[3] = ((addr & 0x0000FF00) >> 8);
        //cmd24[4] = ((addr & 0x000000FF) >> 0);        //可以省去

        //CLR_SD_CS;//打开SD卡片选

        retry = 0;
        do
        {
                temp = SD_Write_Com(cmd24);
                retry++;
                if(retry > 200)
                {
                        return(1);                         //CMD24命令写入失败
                }
        }while(temp != 0);

        SPI_RW(0XFF);
        SPI_RW(0XFF);
        SPI_RW(0XFF);                                //按照时序要求插入若干时序信号

        SPI_RW(0XFE);                                //写入开始字节 0xfe,后面就是要写入的512个字节的数据

        for (i=0;i<512;i++)                 //将缓冲区中要写入的512个字节写入SD卡
        {
                SPI_RW(buffer);
        }

        SPI_RW(0xFF);
        SPI_RW(0xFF);                                 //两个字节的CRC校验码,不用关心

        temp = SPI_RW(0XFF);                   //读取返回值
        if((temp & 0x1F) != 0x05)         //如果返回值是 XXX0 0101b 说明数据已经被SD卡接受了
        {
                SET_SD_CS;
                return(1);                                 //写块数据失败
        }

        while(SPI_RW(0XFF) != 0xff)
                ;
        //等待SD卡不忙
        //等到SD卡不忙(数据被接受以后,SD卡要将这些数据写入到自身的FLASH中,需要一个时间)
        //忙时,读回来的值为0x00,不忙时,为0xff

        SET_SD_CS;                                         //关闭片选

        SPI_RW(0XFF);                                //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SET_SPI_MOSI;                                //没数据时SD_MI应保持为高电平
        return(0);                                         //返回0,说明写扇区操作成功
}

uint8_t  SD_Read_Sector(uint32_t addr , uint8_t *buffer)
{//从SD卡的指定扇区中读出512个字节,使用CMD17(17号命令)
        uint16_t i;
        uint8_t retry,temp;
        uint8_t cmd17[]={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CMD17的字节序列

        addr <<= 9;                 //sector = sector * 512           将块地址(扇区地址)转为字节地址

        cmd17[1] = ((addr & 0xFF000000) >> 24);
        cmd17[2] = ((addr & 0x00FF0000) >> 16);
        cmd17[3] = ((addr & 0x0000FF00) >> 8);
        //cmd17[4] = ((addr & 0x000000FF) >> 0);//可以省去
        //CLR_SD_CS;                                                        //打开片选

        retry = 0;
        do
        {
                temp = SD_Write_Com(cmd17);                 //写入CMD17
                retry++;
                if(retry > 250)                                         //最大重试次数250
                {
                        SET_SD_CS;
                        return(1);                                                 //读块失败
                }
        }while(temp != 0);

        while (SPI_RW(0XFF) != 0xfe);         //一直读,当读到0xfe时,说明后面的是512字节的数据了

        for(i=0;i<512;i++)                                 //将数据写入到数据缓冲区中
        {
                buffer = SPI_RW(0XFF);
        }

        SPI_RW(0XFE);
        SPI_RW(0XFE);                                         //读取两个字节的CRC校验码,不用关心它们

        SET_SD_CS;                                          //SD卡关闭片选

        SPI_RW(0xFF);                                        //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SET_SPI_MOSI;                                //没数据时SD_MI应保持为高电平
        return 0;                                                //返回0,说明读扇区成功
}

int main()
{
        _delay_ms(50);
        PORTA |= (1 << PA0);
        DDRA |= (1 << PA0);

        for(k=0;k<512;k++)
        {
                buf[k] = k;
        }

        USART_Init();
        USART_Send_Str("SD卡测试程序\r\n");

        if(SD_Init() == 0)
                USART_Send_Str("SD卡初始化成功\r\n");
                USART_Send_Str("SD卡初始化失败\r\n");

        /*if(SD_Write_Sector(80 , buf) == 0)
        {
                USART_Send_Str("SD卡写扇区成功\r\n");
                for(k=0;k<512;k++)
                {
                        USART_Send_Char(buf[k]/100+0x30);
                        USART_Send_Char(buf[k]/10%10+0x30);
                        USART_Send_Char(buf[k]%10+0x30);
                        USART_Send_Str("\r\n");
                }
        }
        else
                USART_Send_Str("SD卡写扇区失败\r\n");*/

        for(k=0;k<512;k++)                        //清零缓冲区
        {
                buf[k] = 0;
        }

        if(SD_Read_Sector(0 , buf) == 0)
        {
                USART_Send_Str("SD卡读扇区成功\r\n");
                for(k=0;k<512;k++)
                {
                        USART_Send_Char(buf[k]/100+0x30);
                        USART_Send_Char(buf[k]/10%10+0x30);
                        USART_Send_Char(buf[k]%10+0x30);
                        USART_Send_Str("\r\n");
                }
        }
        else
                USART_Send_Str("SD卡读扇区失败\r\n");

        while(1)
        {
                asm("nop");
        }
}

网友:
精神可嘉,帮顶

网友:
小弟也在学习BOZAI的SD卡程序,现在进行到一半了。
楼主要多多指教。

网友:
程序写的有点乱~~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頂一下!
請問樓主您的測試軟體可以分享嗎?

网友:
标记下  以后有用

网友:
我的已经可以写FAT32文件系统了,不过移植的是ZLG文件系统!

网友:
支持一下,谢谢共享

网友(2009-09-28):
很好的东西,虽然还没有看,但是我先顶一下

网友:
菜鸟想看看电路图:)

网友:
顶一个,再慢慢学习

网友:
秋天到了,建议A莫拿条裤子给楼主穿上

网友:
有没有硬件连接图示,谢谢

网友:
原理图看看呀

网友(2009-11-21):
刚才试过了,可以写,但是速度比较慢(我的硬件是M16,16MHz频率,1G容量SD卡),写10000个扇区需要96秒左右。但是读取数据时候,前面一部分正确,后面的就出错了,不知道问题在那里,正在调试中。谢谢楼主的程序!

网友:
我找到错误在那里,我将原来的语句注释掉了。
uint8_t  SD_Read_Sector(uint32_t addr , uint8_t *buffer)
{//从SD卡的指定扇区中读出512个字节,使用CMD17(17号命令)
        uint16_t i;
        uint8_t retry,temp;
        uint8_t cmd17[]={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CMD17的字节序列

        addr <<= 9;                 //sector = sector * 512           将块地址(扇区地址)转为字节地址

        cmd17[1] = ((addr & 0xFF000000) >> 24);
        cmd17[2] = ((addr & 0x00FF0000) >> 16);
        cmd17[3] = ((addr & 0x0000FF00) >> 8);
        //cmd17[4] = ((addr & 0x000000FF) >> 0);//可以省去
        //CLR_SD_CS;                                                        //打开片选

        retry = 0;
        do
        {
                temp = SD_Write_Com(cmd17);                 //写入CMD17
                retry++;
                if(retry > 250)                                         //最大重试次数250
                {
                        SET_SD_CS;
                        return(1);                                                 //读块失败
                }
        }while(temp != 0);

        while (SPI_RW(0XFF) != 0xfe);         //一直读,当读到0xfe时,说明后面的是512字节的数据了

        for(i=0;i<512;i++)                                 //将数据写入到数据缓冲区中
        {
                buffer = SPI_RW(0XFF);
        }

//        SPI_RW(0XFE);                   //如果使用这两条语句,则读取32个扇区之后就出错了
//        SPI_RW(0XFE);
        SPI_RW(0XFF);                   //读取两个字节的CRC校验码,不用关心它们(这两条语句是我修改之后的)
        SPI_RW(0XFF);
        SET_SD_CS;                                          //SD卡关闭片选

        SPI_RW(0xFF);                                        //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SET_SPI_MOSI;                                //没数据时SD_MI应保持为高电平
        return 0;                                                //返回0,说明读扇区成功
}

网友:
支持阿莫给楼主拿条裤子穿穿。

网友:
我就喜欢楼主的总结风格

网友:
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LZ的代码初始化中  CMD0后 是CMD1
我在一篇文章上面看的是  CMD55+ACMD41  回应为SD卡  不回应为 MMC卡  您这段测试代码是不是不能区别这两种呢?

网友:
请问楼主SD卡的读写速度够不够快啊!AD转换后的数据能存储吗?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了一下,但出现的一个问题,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我的板子能够正常的读写数据,但读出的数据跟winhex里看到的对应不上,
比如我试读了0扇区的数据,在winhex找了大半天才在2B8F2C开始的地址找到正确对应的地址,
不知道地址设定是否错误,还是卡有问题(我只有一张卡)?

网友:
新手报到不知道可不可以mark

网友(2010-03-20):
先谢楼主啦!
42楼也幸苦了,楼主啥时过来把程序修改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经验么?我的好像读取FAT32文件系统有点问题,我用的是Nokia的512MB Micro SD卡,好像读取数据有点问题。

网友:
非常好的贴,顶啊顶啊.学习了.不过我用ICC编译器.没有做出来.有些句子理解不了.大概是对SD卡不了解吧.谢谢

网友:
非常好的例程,必须顶一个!

网友:
哈哈,由于我过度参考楼主的程序,所以编译一次通过

这是SD卡与单片机的物理连接图

SD卡        MCU

1:CS        /SS
2:DI        MOSI
3:GND       GND
4:VCC       3.3V
5:CLK       SCK
6:GND       GND
7:DO        MISO
8:NC
9:NC
  _________
/912345678|
|          |
|          |
|  SD卡    |
|          |
|__________|

网友(2010-05-07):
很好,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由于我过度参考楼主的程序,所以编译一次通过
这是sd卡与单片机的物理连接图
sd卡        mcu
1:cs        /ss
2:di        mosi
3:gnd       gnd
4:vcc       3.3v
5:clk       sck
6:gnd       gnd
7:do        miso
8:nc
9:nc
  _________
/912345678|
|          |
|          |
|  sd卡    |
|          |
|__________|

弱弱问一下,LZ程序里 还有一个PA0(CS片选?)是接的SD卡的哪个地方呀?

网友(2010-07-14):
正好也要开始学习SD卡程序编写,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
兄弟能不能把你那个 串口调试助手(精装) 传给我一下啊
hyc07209@163.com

网友:
楼主威武!SD卡都被你征服了!必须顶!

网友:
和99楼一样的问题,楼主帮解答下。谢谢!

网友(2010-08-27):
正考虑用SD卡做测量数据采集,mark一下。

网友:
新手路过,帮顶一下。
同学在做sd卡,现在卡住了~
这个帖子或许能帮他个忙。
先谢下楼主了~

网友(2010-12-20):
用你的程序调了三天了还是不好使,标志位SPIF不置位?程序一直停在这里?望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99楼】 smartzou 笨笨

"弱弱问一下,LZ程序里 还有一个PA0(CS片选?)是接的SD卡的哪个地方呀? "

...现在才看到哈哈,PA0就是接SD卡的CS,就是SPI的"/SS",虽然SIP有专门的/SS引脚,

但做为主机时可以使用其它任意没用的引脚代替。

楼主的程序就是没用使用#define SPI_SS PB4 而使用了PA0。

推荐使用SPI自带的/SS引脚,因为这个脚比较特殊,必需配置成输出,如果配置成输入的话,

引脚电平被拉低会使SPI强制转为从机模式,而无法正常工作。

【123楼】 tangzuguo

你的问题应该就是/SS的问题。

如果SPI的/SS脚不使用要配置成输出(输出时可以正常使用),如果配置成输入要保证这个引脚不会变成低电平。

楼主的程序SD卡的CS是连接在PA0上的,而不是PB4(/SS),所以要注意下。

网友:
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谢谢分享!!慢慢品了

网友:
调SD卡的时候加不加上拉电阻或者是降压电阻啊...

网友:
mega16读写SD卡成功,赞一个

网友(2011-03-23):
用楼主程序调试串口接收到初始化成功提示,但后面就没反应了!求解

网友(2011-04-28):
以前用51很快就出来了,M16一天了也没读出来,
初始化的时候就是不返回0x01,
肯定是没写进去,迷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你的经验 , 以你为荣。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2011-07-04):
高手真多啊!

网友:
这个程序怎么会这个样子,,,必须要重新给SD卡上电后,,单片机不下电,,才能初始化成功

网友:
楼主用的是二极管把5v降到3.3v给sd卡供电的吗?那单片机与sd卡的接口是用的电阻分压吗?我在写扇区也遇到了写反回成功,可winhex软件查看却没有写进去.我读sd卡是成功的,不知你说的写时所需电流比读更大是从哪里看到的,我都调了一周了还没调出来,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终于找到自身问题的所在了:下程序的时候没有编程熔丝.(教训啊!),不过我还是用的稳压芯片给sd卡供电的,不存在楼主说的写sd卡比读时所需的电流大的问题.呵呵,又可以走接下来的路了.还是多谢楼主的程序.

网友(2011-09-05):
我也正想玩SD卡呢,不过还是先做好红外再说,顶

网友:
mark 有时间看

网友:
看了你的程序我有点不明白就是
#define SPI_SS                 PB4
#define SPI_MOSI         PB5
#define SPI_MISO         PB6
#define SPI_SCK                 PB7

#define SET_SD_CS         PORTA |= (1<<PA0)
#define CLR_SD_CS         PORTA &= ~(1<<PA0)

SD卡有四个引脚(在此不再赘述),你定义的AVR硬件的SPI有四个IO口,分别是PB4 PB5 PB6 PB7,然后再定义PA0为SD卡的CS端,这五个脚是怎么连的??????

网友:
直接过度楼主的程序,就是没法编译,:!E <library>(62): area 'bss' not large enough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2011-11-01):
mega16新手  也准备做一个这个 希望能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莫非他的 16是要选从机吧?

网友(2013-02-27):
支持一个 顺便问一下 发送CMD返回4 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16-04-30):
非常感谢!,今天终于调通。后续的学习简单很多。

网友:
mark,最近可能要开始类似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