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建立TCP连接?

楼主(2009-08-12):
本人用的EM310模块,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建立TCP连接,有个网络调试助手,不太会用,按照说明上的如下步骤,每次最后都显示链接超时,不知道该注意哪些方面,望高手赐教
说明上的步骤:
开机后:

AT%TSIM
%TSIM 1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OK

AT+CSQ?
+CSQ: 31, 99
OK //以上是确认当前的网络和模块状态

AT%IOMODE=1,1,0      //第一个参数 =1 模块对输入输出数据进行转换,这个时候用户也要对输入和输出数据进行相应转换。
   //第二个参数 =1 当前使用单链接AT 命令
   //第三个参数 =0 使用使用接收缓存

AT+CGDCONT=1,”IP”,”CMNET”    //注册移动的CMNET网关
OK

AT+CGREG?

+CGREG:0,1 // +CGREG:x,5 和+CGREG:x,1 都表示可以使用GPRS网络

AT%ETCPIP=”user”,”gprs”    //注册用户名密码,GPRS初始化,并等分配IP
OK          //收到ok后表示分配IP完成,这个时间根据网络有所不同,
                建议等待时间可以设定为10s,注册过程中做其它AT操作会注册不到IP

AT%ETCPIP? //查询GPRS初始化是否成功
%ETCPIP:1,"10.60.126.1",,"211.136.112.50","211.136.20.203"
OK

AT%IPOPEN="TCP","61.144.176.175",3000 //设置接收服务器的协议类型,IP,和 端口号
CONNECT// 连接成功 ////////////我的却是 ERROR:8(连接超时)

AT%IPSEND="31323334354142" //发送数据 12345AB
%IPSEND:15
OK
%IPDATA:1,1,7 //收到数据

AT%IPDR //读取数据
%IPDR:1,1,7,"31323334354142" //数据为 12345AB
OK

网友:
先在windows的CMD窗口下用telnet 61.144.176.175 3000命令测试服务器这个端口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苹果猫,这个IP只是说明上举得一个例子,我用自己的IP和8080端口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