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BANK设置

楼主(2009-08-12):
有那位大虾会 IAR 78K0中的BANK设置的能不能告诉小弟呢

网友:
根据版本不同会有一点不一样,
请参考。

#if (__VER__ >= 400)
    #include "io78f054780.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migration.h"
#else
    #include "Df057480_v3.h"
    #include "in78000.h"
#endif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WT;

#if (__VER__ >= 400)
    #pragma location = "BANK5"

__banked unsigned char func5_u08 (void);

#else
    #pragma codeseg(BANK5)

banked unsigned char func5_u08 (void);

#endif

#if (__VER__ >= 400)
    #pragma constseg = BANK5C
#else
    #pragma memory = constseg(BANK5C)
#endif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 {0xB5};

#if (__VER__ >= 400)
    #pragma location = "BANK5"
__banked unsigned char func5_u08 (void)
#else
banked unsigned char func5_u08 (void)
#endif
{
  while(FlagWT == 0x00)
    _NOP();
  FlagWT = 0x00;
  P13=~P13;
  return(Code);
}

楼主:
楼上的还是不甚明白能不能加我QQ:443620496具体说明啊!谢谢

网友:
很抱歉,俺上不了qq,

就是如果把程序放到bank的话,前面加#pragma location = "BANK5"
如果是常量的话,前面加pragma  constseg = BANK5C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楼上的

网友(2009-12-09):
我用的是0526A,我想把常量放到BANK区里,我在常量定义前加了#pragma constseg = 2,编译后WARNING,unrecognized syntax in constseg #pragma,请大侠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