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GAIN AMPLIFIER,用pspice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2009-08-12):
我觉得,负载电流都1A了,ne5532肯定输出不了这么大呀

多谢!!

网友:
运放正负端反了

楼主:
wow,反了。那输出就更不对了把。

网友:
输出应该是负的吧??

楼主:
哪位再帮我访访,我担心PSPICE破解不好使。谢谢

网友:
LZ用的哪个版本,我的9.0版还无NE5532,无法测试.

网友:
不同负载的输出波形(用multisim 的NE5532模型)

楼主:
Thanks a lot.eezm. I was using pspice 15.7 . The cr@ck is a problem. The first cr@ck worked, but psipce lost some functions, such as paremetric sweep... this cr@ck looks fine, but the results are confusing.

网友:
"我的9.0版还无NE5532,无法测试."

they only provided a parameterized model for ne5532 (OrCAD 9.23 anyway), under advanls.

however, your feature code may not allow you to simulate parameterized model - mine (a student version) doesn't for example.

btw, how did you add a multisim model to orcad?

网友:
"but the results are confusing. "

the results aren't confusing. not all models model every aspect of a device's behaviors, especially parameterized models.

楼主:
Oh. some documents say that AC sweep is suitable for small signal and linear models are used. time domain analysis is for non-linear and large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