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立摆问题

楼主(2009-08-12):
求助:倒立摆控制系统设计问题

请问是不是将检测到得角度与设定的角度相减做为基本的偏差,再经过pID计算,转换成PWM控制电机,可以吗?

请各位指教~~~~~~~~~~~

网友:
要做融合。参考一下下面的资料吧。

网友:
这里有我的双轮自平衡小车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wNjg0MjQ=.html

网友A:
我做的倒立摆

一  用8节7号电池 其中四节给电路板供电 另外四节给电机供电 较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wOTA1NTU2.html

二  用小锂电给电路板供电 再用一个较大锂电给电机供电 置于下面 整体惯量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yOTMyNzM2.html

就用了一个角速度传感器(陀螺仪) 没用其他传感器 本来准备加 角加速度传感器 来融合 后来没要 也行了

楼主:
yangyh75 你太牛了~~~~~~~
请问你的双轮自平衡小车是怎么样设计的,我也在做类似的设计。
能否说一下你的设计方法?

楼主:
谢谢 sunsmile78 提供的资料~~~~~~~~
现在有的看了,因为英文不怎么好,需要慢慢看~~~~~~~~

楼主:
你们太牛了~~~~~~~~~~
顶~~~~~~~~~~~~~~~~~~~~~~

网友:
只用陀螺仪或加速度传感器是不行的摆动会很大,前几天陀螺仪一个脚虚焊,突然就摆动的厉害,检查发现问题后重新焊接,小车能奇迹般恢复稳定。——最佳的控制是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通过kalman滤波融合,获取稳定的角度后经过PID控制电机调整小车使其稳定下来。

网友:
至于卡尔曼滤波 我一直有些怀疑 卡尔曼滤波是需要数学模型的 没有模型怎么利用卡尔曼滤波? 是利用辨识方法获取模型还是自适应卡尔曼? 甚至是山寨卡尔曼?

只利用陀螺仪也可以做的摆动很小   加速度传感器我认为是用来校正陀螺仪积分漂移,现在发现倒立摆的特殊性 不要加速度也能消除漂移 所以没加

楼主:
能否说一下你们倒立摆的程序算法吗?
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2013-09-04):
高手啊,想学习一下,能开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倒立摆

一  用8节7号电池 其中四节给电路板供电 另外四节给电机供电 较重  http://v.youku.com/v_sh ...

能否借你的程序作参考   onev2012@163.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