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 UDP连接过程中可以收到短信不?

楼主(2009-08-12):
请问打开一条UDP连接,我可以收到短信吗?就是在UDP连接过程中,是否会有提示通过串口上发过来。当你想阅读短信的时候,是不是要关闭UDP连接才能读短信内容呢?期待大家的回答,谢谢!有具体的指令操作就更好了!

网友:
GTM900B,GTM900C,EM310,在打开一条UDP链接时。可以收取短信。
如果是内置协议栈那就会从串口上发来提示。
当想读短信时,不需要关闭UDP。

TCP模式也一样。

网友:
收短信的AT指令论坛帖子很多。
GRPS操作的指令请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05524&bbs_page_no=1&bbs_id=3045

楼主:
请问,如果外网通过UDP发送数据到终端,而这个时候可能信号不好或是网络阻塞,当网络畅通后,其发送的数据是涌入终端还是丢失,或是UDP数据有个有效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就丢失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PDU发送短信时0891....,08是一个字节,还是2个字节,用单片机发送,08是直接发0x08 还是0x30 0x38

网友:
UDP数据在超时或者网络不好的情况下不保证一定发到目的地,所以一般客户自己的程序要自己实现超时重传机制。
0891.....中全部是字符,08是两个字节,就是0x30,0x38

网友:
mc39i呢,udp传输的时候如果来短信了会咋样

网友:
MC39i和UDP无关,它没有内部协议栈,UDP之类的都是在外部协议栈上跑的。

网友:
老大已经选用了EM310.让我来负责做DTU。先顶起来。各为大侠多关照一下小弟
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可以收短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