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看过4个《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勘误doc了,最近再发现的一些小错

楼主(2009-08-12):
首先还是要谢谢马潮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严谨热心的工作态度的,真是精益求精了。

我用的书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已经核对了勘误表1、2、3、4(4是09年最新的吧),发现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小错误,不知道有没有看错,具体如下:

1.        书本P58页指令分类处,说共131条指令,经过对之后各部分指令的统计有:
算术和逻辑运算指令31条,不是28条;
比较和跳转指令33条,不是36条;
数据传送指令37条,不是35条;
位操作和位测试指令28条,没错;
MCU控制指令3条,不是4条,书本P91最后一行也是说3条;
这样总共132条了。

============================================================
我有空仔细算一下。

2.        书本P61有如下指令:
LDS Rd, K; 操作:Rd<-(K)
这个有问题,我看过AVR指令集.pdf,上面官方的写法是:
LDS Rd, k; Rd<-(k)
应该是小写的k。
============================================================
是应该为小写的k,是地址常数,不是立即数。

3.        书本P67中增1指令的说明中有:
BRNE(不为零跳转)
最好写成BRNE(Z不为零跳转)吧,初学者就明白了。
============================================================
判断是否为零,总是看Z标志位的。这个不用改的。

4.        书本P113第9行
mageAVR->megaAVR
=============================================================
笔误。

楼主:
5.        书本P135倒数第4行
.APR->.APS
==================================
应该是APS。

楼主:
刚发现还有一个
6.        书本P143第6行
.APR->.APS

=================================
不是APR,也不是APS,而是PRJ。

CVAVR的工程项目管理文件使用PRJ做后缀名。

网友:
谢谢 bambooflute,还有问题请继续贴在这里。

过段时间我整理好再贴个勘误表(5)出来,书的修正就只能等第4次印刷了(如果有的话)。

不好意思,向买书的朋友致歉意了。

网友:
马老师
第297页的那个图  AVR I/O 内部结构图  中的  关于读pin 口的那个控制的传输门好像画错了  ,传输门好像一边有圈一边没有。

==========================
1.该图来自器件手册,核对过,没有问题。
2。如果你指的虚线框中的同步锁存器的话,应该是一个高电平锁存,一个是低电平锁存的。这样的话,正好一个CLK_io时钟的上下过程将PIN信号锁存读入。

网友:
P456,15行,PD0、PD1应为PC0、PC1

===================================
谢谢,正确的是PC0、PC1(M16)

网友:
马老师:  4楼的那个错误还是存在的,我想可能是印刷的问题

就是第三幅图中的那个小圈圈,书中没有。

网友(2009-10-14):
hehe,都这么仔细啊,我看东西都是一扫而过!
惭愧!

网友(2009-11-15):
想大家学习啊,果然是呢

网友:
大家学的真认真,汇编部分我都没看呀,只学c语言部分够不够呀?

网友:
1、P70第5行,“补码”是否应为“反码”?(即1的补码,而我们通常说的补码是2的补码)
2、P85应说明ATmega16芯片不支持4)、5)、6)的ELPM这三条指令。
3、P81除了有MOV指令,mega系列还支持“寄存器字复制”指令MOVW。
MOVW – Copy Register Word
格式1:MOVW Rd+1:Rd,Rr+1:Rr
格式2:MOVW Rd,Rr           ; Rd+1:Rd ← Rr+1:Rr,  d ∈{0,2,4,…,30} , r ∈{0,2,4,…,30} , PC ← PC + 1
4、P160 程序段中12个伪指令 .BYTE 后均应改为1,表示各保留一个SRAM字节单元。虽然书中写0x00不会对该程序运行造成任何不良影响,但不符合 .BYTE 的用法和题意。

网友(2010-04-10):
谢谢以上各位。

请各位读者发现问题后,继续贴在这里。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 bambooflute, xjf20072608 和 ep02 三位朋友,谢谢你们的认真和仔细。

我已经将这些问题进行归纳了,整理出勘误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