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LTZ1000ACH 10V基准源

楼主(2009-08-12):
我们已经采购了LTZ1000ACH的样片
并着手设计基于LTZ1000ACH的高精度基准
此为高端版本,10V输出

系统结构计划为:低噪声电源供电,LTZ1000ACH稳定后,采用统计法高精度运放放大到10V
必要时可采用单片机闭环温度控制,全板恒温,彻底杜绝温漂问题

但套件价格会比较贵

发此贴的目的是,表示此项目已正式启动

LTZ1000ACH_10V_SCH (原文件名:未命名.PNG)

网友:
套件价格大概多少呢?LTZ1000ACH、精密电阻都不是便宜货,而且关键是很少有人有大量的渠道。网上有的也是拆机件。

楼主:
To 2F:
套件价格目前还没法定下来,因为线路图还在设计中
器件选型还没完全定下来

目前可以预定的器件,有
LTZ1000ACH 二手大约70~80,全新约400一片
LT1013 全新40附近
LT1052 x2 全新30附近
Vishay精密电阻约需20个(如果采用统计法,不用就减少很多了,这个是可选的),全新的20~30元一个,二手3~5元

可以预见的是,都采用正规全新器件,造价肯定过千元-_#!

我们的初期目标是,可以校准6位半表(期望年稳定度能优于15ppm)

一旦设计完成,会先发布在这里,让大家讨论讨论的

网友:
lysoft
总算动手了,支持一下!

网友:
俺的套件已经定型,元件也到位,关键电阻用金属箔,其它电阻用DALE蓝精灵。共用到7片金属箔。

单套价格定位在200元左右。

网友:
to 【5楼】 jj3055
性价比不错呀,只用了7个电阻呀!参数怎么样?温漂、老化参数呢?

网友:
实验板做好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用我的HP3456A测量,电压一直稳定在7。03674V,只有刮台风那天动了末位,变成了7。03675V,等台风刮好又回到7。03674V,估计刮台风那些天天气潮湿,气温又低,是我的HP3456A表飘移,而不是该电路漂移!它的稳定性可见一斑。

我做的另外的AD587和AD588板就不一样了,尤其那个AD587,过一个晚上就是另外的读数了,飘来飘去,AD588相对好点。

楼主:
SCH已出,请各位指点

网友:
6脚连接有错,

网友:
15ppm/年指标定的不高。如果按照6位半30ppm/年、校准器要1/4的要求看,也要7.5ppm/年。而另一方面,LTZ1000这IC也完全有能力做出校准8位半的。

统计电阻那地方也许是个示意图?无论如何用1M的不行,因为高电阻本身性能不好,而且由于阻抗高,运放Ib的变化产生的漂移因素比重太大。

楼主:
6脚连接有错,已经修正了
统计电阻目前只是示意图,具体阻值大约是75K附近

关键是原理图和布板方面,楼上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楼主:
按手册,120R的电阻似乎也很关键吧?

目前主要是金封电阻的采购问题,使用塑封的,指标无法做的很高哦

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支持,买了些金铂电阻,买不齐,看来只有等套件中,网站发行时通知声diannaoza@163.com

网友:
俺是花了一个月才把金属箔买齐呢,还花了两千多块钱

楼主:
还花了两千多块钱?
金封电阻?还是塑封的?

原理图没有需要继续改进的地方么?

网友:
C6 C8有必要加吗,常规电路这样做可以减少噪音,但我实验发现这个电路有些地方不好加电容,加上去就自激震荡!你这两个我试过,不会出问题,但加与不加输出一个样

R6  13K的阻值买的到吗?我印象这个阻值很难买!而且LTZ有离散性,怎么调节?

电源有必要用精密电源吗,我做实验发现电压从9V变到15V,六位半表测不出变化,可以见得电源没必要这么好

7V升10V电路用什么运放,貌似宰波稳零运放,如果用常规的宰波稳零运放ICL7650,我看不行,它的输出幅度不合要求

楼主:
1)C6和C8未必会加
2)13K的确实买不到,买接近的,或者12K+1K此类方法拼凑,此与LTZ1000的工作温度有关,越大越热
3)电源有必要用精密电源,已经有资料证实,使用诸如7805此类非低噪电源会导致输出基准信号噪声大增,情况不妙的话,可能高达75uV

PS,微弱噪声是万能表无法测量的,据说使用专门的噪声示波器才能看见,具体俺不清楚,但肯定的是8位半也测量不了噪声幅值的

4)运放采用低噪运放?还是零飘运放?
电源使用15V的,输出10V的幅度不是问题

网友:
还花了两千多块钱?
金封电阻?还是塑封的?

****************
塑封的,买了400多个,前一批买来是8元和10元的,后来买的是5元的

楼主:
数量不少啊~
都有些什么阻值?
都在TB买的?
找特定阻值很困难哦~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12K够了,不够的话R4换成12K,基准源用LTZ,内部温度不宜设置太高,没必要,而且老化严重

楼主:
我都觉得12K够的,12K大约多数度?50度?

网友:
差不多,但有离散性的,

楼主:
如无其它改进,那么周1起进行PCB设计定型
预计2周后可以推出

网友:
PCB设计怎样了啊?

楼主:
布板ing

本周内可完成

楼主:
今天进行了试验,采用运放放大方案,发现其噪声也被同步放大

另外借鉴PWM技术,采用安捷伦信号发生器模拟PWM信号,艾特克斯高精度可编程电源供电,福禄克8846A和Tek示波器,进行新的测试,充分评估其可行性

受此影响,板卡将延迟发布数周

网友:
120欧的确也比较关键,但不如1k/12k。

12k电阻,这是个大概数值。由于LTZ本身有离散,用上相同的电阻,内部温度也不一样,所以需要微调。能工作到35度环境温度的,上电阻大体范围是12.0到12.5k。

7转10用运放,放大倍数1.4,噪声当然也同时被放大,因此对运放有要求,不太适合用哪种噪音较大的自稳零运放(比如LT1052)。

楼主:
最新进展:
考虑到电阻分压电路的不稳定性,目前选用PWM-DAC的方案,正在研究PWM控制部分
DAC部分已经实现微伏级别以下的噪声 ^_^

噪声抑制方法是:多阶有源T型噪声滤波器+差分积分滤波器,电路的理论噪声为纳伏级别,只要布板和器件参数选择正确,控制在1uV以下的噪声,是完全没问题的
另外采用积分采样/保持电路,也能很好的抑制噪声,但受到RC值的影响,必须在其前级使用多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充分抑制其噪声后才能使用

此两个方案中,后者更为复杂,而且必须有MCU参与,但效果估计和前者相差不大.后者的优势在于,反应速度比前者快近100倍

PWM的闭环控制也是有难度的,目前正在努力攻克中

网友:
多阶有源T型噪声滤波器+差分积分滤波器  加了这部分电路减低噪声效果如何;

但是增加的电路自身是否又会产生噪声;  连无源器件,电阻 也会有噪声; 那么你加的电路会怎么样???

楼主:
有源T型噪声滤波器+差分积分滤波器,
尤其是有源T型噪声滤波器,不是常规的构造,其噪声抑制能力很好的,采用多阶即可有效抑制噪声
分析结果是,对10V 50%的PWM方波,一阶有源T型噪声滤波器,都能把噪声抑制到1mVpp以内(约350uVpp)

根据文献资料显示,基准源,仅关心低频噪声(0.01~10Hz为主,100Hz以内为辅),对于>100Hz的噪声并不敏感

问题在于,这些电路是否会引入不稳定因素,这才是需要仔细琢磨的

网友:
关心这个PWM-DAC的进展情况!

不过有个疑问,对于需要多个输出基准电压的电压基准源(例如校准34401A的电压基准),
是用一块滤波板通过设定参数调节输出电压好呢?还是几块不同的滤波板,分别输出不同
的电压基准好呢?

楼主:
一个PWM处理,仅能输出一路精密电压
因为一旦PWM的占空比改变了,其纹波抑制电路的参数就需要调整(占空比的微调就不需要)

在精准的前提下,要几路电压?那就要几路PWM-DAC来实现

但如果对输出的要求不高,就可以单纯PWM降压获得

PWM-DAC的研究之路还长,没这么快能实现的,还得做板验证和反复优化,即便如此,也未必就能达到目的,技术风险不小呢
只能尽力而为吧 :)

PS,降压采用高精度ADC反馈处理其实也足够校准6位半表的了,例如TI的31位ADC ADS1281,其INL能做到0.6PPM

网友:
我有个问题,搞不懂, 你是用PWM来实现DAC?

那么为什么不使用普通的DAC, 滤波就简单多了

难道是?。。。。。。

楼主:
普通DAC多数是R2R网络,这个R2R网络虽然线性度好,但存在漂移,这就结症所在,这又回到采用运放放大的老问题:存在电阻分压网络,而这个网络带来很大的漂移
如果是PWMDAC的IC,其内部一般集成纹波过滤,但噪声效果肯定不好

高精度基址要求年稳定性好,集成DAC芯片,无法给出这个指标

楼主:
最新进展:
做了一阶有源T型噪声滤波器,并使用Fluke8846A交流档实测,输入波形为安捷伦32210A信号源,200~300Hz范围
8846A测量出来的噪声仅0.3mV
和理论分析的350uV相差不大

改变有源T型噪声滤波器上的滤波电容和电阻,对输出信号的影响是8846A无法测量的,因为有源T型噪声滤波器等效于一个大RC值的普通滤波电路,当C足够大时,C的变化不会导致滤波效果的改变

楼主:
最新进展:
把有源T型噪声滤波器和有源RC滤波器合并优化,尝试了这个改进型有源RC滤波器,采用3级结构后噪声能控制在6~7uV附近
再经过积分滤波处理,有望控制在几个uV之内

网友(2009-09-16):
你这个我放弃等待了。。。 :)

楼主:
呵呵~LS的客气啦

我的目标是做0~10V可调的高精度参考电压源,调节步长1ppm,而不是固定输出的

已经开始进行线路图设计了

楼主:
我们的定位是不同的,没有冲突
而且我做这个参考源的价格预计会在2K以上

0~10V可调参考电压源,还附加一个8位的电压表(目标精度6位以上)用来回读输出电压

所以此项目风险很大,不过我们有经费投入,力求最到最好吧

计划中的系统结构图

楼主:
更新系统结构图
有建议,尽管说便是

网友:
jj3055的作品已经可以在我们邮购部出货了。价格仅是250。

估计你很难超越了 :)  尤其是价格上。

质量上迟些我们再PK一下。
///////////////////////////////很强悍的价格,让人浮想联翩啊  ````````-_-!

楼主:
出发点都不同,打什么价格战哦?

看看我们的系统结构图再说吧^_^

楼主:
LTZ1000的核心板设计完成,单独的套件就不出了,要PCB空板还可以找偶的,可以预定,大约8~10RMB一片

力争国庆前完成余下的设计任务

网友:
【41楼】 lysoft
---------------------------------
太复杂了!

主从两个PWM用于只是产生10V基准?为什么要生产10V基准呢?原来的7V不是很好么?16bit-DAC 是两个DAC芯片? 也即是没有用PWM-DAC?

24bit是ADC芯片?如何保证这内部的测量监控是准确的呢?

.....

还是感觉太复杂了,应该简单些。关键是自己做一个测量速度快的高精度数字电压表(或者说高精度高速ADC)就行了。但也没这么复杂啊。

或许不应该老停留在硬件实现高精度,现代计算机技术使得算法很容易实现,或许可以用之。

另外,linear公司有一篇应用文档 贴上来  《A Standards Lab Grade 20-Bit DAC with 0.1ppm/°C Drift》

楼主:
LS的,这个图纸,早已经包含在我的基准系统中,不过我还对其进行了优化,精度可以提高到21位,而且非线性度优于0.5PPM

要达到10V精密基准,不能使用7.xV的,任何高精度仪表(例如8位半)和校准系统,都是10V的,重要的是稳定的10.000000V而不是一个7.XXXX伏

16位DAC 2片组成高低位控制,可以实现理论24位的精度
ADC用TI的顶级ADC,分辨率31位的,它有极高的精准度,这个毋庸置疑

没有精密的基准,就根本做不了精密的输出,分压电阻网络的固有漂移无法解决,而且极难购买,只能采用诸如PWM-DAC这类不需要精密电阻即可实现精密分压的方式

另外这个系统也将成为精密的称重系统,可以测量低至uV级别的电压,它的用途不是单一的基准源

看看安捷伦的电源的,不是照样复杂?
偶这个东东也不会比它简单多少的

网友:
【47楼】 lysoft
----------------------------------------------------
“精度可以提高到21位” 是精度还是分辨力?0.5ppm的精度?

“ADC用TI的顶级ADC,分辨率31位的,它有极高的精准度,这个毋庸置疑 ”   ADS1282 三四十美金啊 ADC可以自己做。普通的ADC也可以实现高精度。这么成本高的东西,玩不起啊。

我感觉只要有高精度测量 就会有高精度的输出 所以第一步先做高精度数字电压表就行了。再反馈对比就可以有高精度输出了。

楼主:
做这个东东,这些成本根本不算什么
DAC每片就38美金,我用2片!ADS1282我用一片
8.9美金的运放,我都用好几片

DAC的21位是分辨率,0.5PPM的非线性精度

这个东东本来就带高精度电压表,设计目标是8位的
看这个结构都清楚,它有电压反馈和回读系统,显然就可以当高精度数字电压表用嘛

整机的造价,数千是少不了的

普通的ADC难以搞出高精度的东西,时飘是难以通过普通器件实现的,专业特殊的器件那是市场上买不到的,选择高精度芯片,一致性好,还能减少这些麻烦

网友:
关于“时飘” ,由于内部有稳定的基准,那么可以通过读基准来修正时飘。

还有就是一个非线性的问题(INL,DNL),我想如果PWM基准(不要求细分)能够达到高稳定的要求,就可以产生多基准电压,可以用来修正非线性。

通过这些方法可以用廉价器件实现吧   当然,单片机是必须的。

楼主:
问题是基准都是10V的,不是器件出来的7.xV!这个前提很重要
怎么通过7V获得10V?这个才是难点

FLuke价值数十万的基准,全都是10V的!

PWM照样存在漂移,没有采用闭环控制是没办法保证精度的

这些实验,我早已经做过实验了

你需要充分考虑,电阻,电容,IC等器件出现漂移时,对输出的影响

楼主:
虽然技术风险不少,但我们都在努力中:)

PS,没外壳怎么成,体积大,还要恒温呢

网友:
顶,楼主的基准几时有样品出来?

网友:
楼主的东西不错呀,期待好消息!

楼主:
报告最新研究进度: 模拟部分原理图设计完成,但由于获得更重要的研究资料,故仍需要对模拟部分的PWM-DAC进行优化
数字电路的选型,初步采用STM32F103 MCU实现主控
另外PCB布线考虑采用4层板结构

东东要是出来了,一定会立马发布的
也会通过一些渠道借到8位半表来测试和评估这个系统

因为目标定的比较高(期望是1PPM的精度),所以也得花费大量时间来优化
而且没有一版成功的把握,继续改版优化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经过2天的考虑,决定取消2路DAC,重新调整2路PWM,使得可选量程输出,这样更能提高精度,而且简化了设计,减少影响
在高精度领域,R2R网络的DAC效果不如PWM方式的DAC,所以作出上述变更

另外DAC的滤波电路有多种,尚未确定那种最为理想,只能通过实验逐个验证

所以前期打算先出实验PCB板,其内容主要是PWM-DAC部分,带MCU控制,评估改版后才会加入量程控制
期望一版成功也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决定分步走

网友:
好消息,对R2R的DAC信心不足。高精度的电压基准都是PWM的DAC的吧.
能不能研究一下34401A的ADC,搞个原理类似的ADC, 只测直流电压就行,不知道可行吗?

楼主:
国庆过了~第一版的原理图已经完成,明天可以布板了
第一版仅提供固定电压的输出,待评估测试通过才会改进为可调节方式
第一版已经带AD590温度控制,MCU为STM32F103
原理图分4部分:电源,基准,PWM-DAC,数字控制(MCU)

网友:
这个一定要精神上支持!呵呵!关注关注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

7V LTZ1000基准板,刚才发出去做板了,预计10天后可取,这次用镀金的看看

今天完成了器件封装设计
明天对数字电路和电源部分布板

第一版共计3个PCB: 7V基准板+数字板(内含电源部分)+模拟控制板(预计此板采用4层PCB)

网友:
To lysoft:

你的網站好像中招了:
LYSoft.G4Soft.net

http://safebrowsing.clients.google.com/safebrowsing/diagnostic?client=Firefox&hl=en-US&site=http://lysoft.g4soft.net/

"Of the 104 pages we tested on the site over the past 90 days, 10 page(s) resulted in malicious software being downloaded and installed without user consent. The last time Google visited this site was on 2009-10-09, and the last time suspicious content was found on this site was on 2009-10-09.

Malicious software includes 28 scripting exploit(s), 28 exploit(s), 22 trojan(s). Successful infection resulted in an average of 10 new process(es) on the target machine."

P.S.
項目加油!

网友:
玩基准让我不相信万用表了。现在对那个表都怀疑。

楼主:
To L64:
谢谢提醒,这是Google Cache机制的问题,网站服务器以前中过木马,后来换主机后就清除过的^_^
可放心浏览~

PS,我的电脑重来不使用任何安全软件,都一直好好的,反而用的伙计却经常出问题,哈哈

网友(2009-10-16):
留个脚印,价格能接受的话要一套

楼主:
数字部分完成1/3的布板工作,下周可完成

模拟部分方案已经确定,方案是20bit DAC+31bit ADC+24bit PWM-DAC

目标是月底完成全部设计

高交会计划展出来YY一下,呵呵

To 67F: 价格在3K附近,具体还得做出来后才能知道

设计目标:10V基准(2PPM年稳定度,噪声<0.5uV),0~10V数控可调电源(1PPM分辨率,噪音优于1uV),8位10V数字电压表(1PPM精度)

楼主:
进度会报:主板(电源+MCU数字部分)布板完成,明天复核Ok即去做板

楼主:
电源部分已发出去做板了
目前仅剩最后的模拟控制部分,也是整个系统最关键的部分

器件采购了数千元,够做2台样机,关键芯片买齐了
现在买器件好像都很贵的?远比官方公开报价来的高噢~有点郁闷

最后确定的样机方案是: 电源板+基准板+模拟控制板+键盘界面板,共计4个板子,其中模拟控制板采用4层板设计
数字控制为:STM32F103RC主控,DS18B20控温,串行128*64 LCD显示屏,AVR做的键盘界面(通过RS232和STM32通讯)
模拟控制为:LT1599x2组成的高精度21位DAC,ADS1282高精度31位分辨率的单片式ADC,PWM-DAC为全精密运放网络(8片运放IC)
两路DAC用途是不一样的,一路用于产生10V基准,一路用于0~10V可调部分

楼主:
器件已经采购基本完成,按照2台核算,器件花费共约7K

本月内可出样机

该系统提供的功能为0~10V可调输出,100mA(MAX=150mA)驱动能力,10uV的分辨率

最大量程2.5V的8位电压表(准确度为6位半),最小档为40mV

网友:
DS18B20控温作用不大吧,分辨才0.1度

楼主:
0.1度的分辨率估计就能实现0.1度的稳定性吧??
我对它的误差没有要求,只有稳定性,即读数漂移0.1~0.2度内

这个温漂这么少,普通器件也能做到较低的温漂,例如0.5元的DALE电阻,温漂25PPM/C的,0.1度以内的温漂,立刻减少到2.5PPM
而关键器件用的是Vishay或AE,那么温漂更低咯

楼主:
核心板和电源板到了
4层板已经在布板中的

网友:
很不错,这两个PCB数量有多且能流露民间的话,请分一套给我。

楼主:
没有问题,肯定是有多的
核心板正如我所言,没额外过孔,布线走弧形

正在测试数据,等下就能公布啦

网友:
非常漂亮,仅从Z+和Z-输出的电压与Z-接地后的输出的电压略有差异

楼主:
PCB有多~镀金的~15RMB一片吧~要的可以联系偶
或TB交易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x_id=0db1&item_id=6bf721c75056e0e147b96d1fe1c0f2ad
http://shop.g4soft.net

偶用WBT焊接的,呵呵 (原文件名:DSCF0031.JPG)

楼主:
LTZ1000/1000ACH SCH (原文件名:LTZ1K.PNG)

网友:
收到,不错。LTZ1000的孔还小点就好了

楼主:
偶当时是怕拆机件引脚有焊锡会粗点,放不进去,呵呵

网友:
什么时候出套件啊??

楼主:
To 85F: 你指的套件是LTZ1000基准还是10V可调精密电源呢?

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只能提供空PCB,搞套件比较费力,还是买空板子自己DIY的乐趣大,如果要标定也没问题,快递来回费用自己出,我给你免费标定为6位半

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也只能是提供整机,套件不出的原因是,对太复杂的系统,自己DIY不太实际,因为是4层板,4块PCB,全部器件达到近500个,还要标定,检测和软件支持,这不是一般的复杂

目前,主板布线已经完成超过50%,并且已经采购了Fluke的碲铜接线柱和松下的低电热势继电器
考虑到做板,测试和再改板的周期,预计年前可以真正完成整机的硬件部分

网友:
Fluke的碲铜接线柱!!!

我要,,,,,,,

楼主:
To jj3055:
还在路上哦~国内买不到的,只好从国外订购的,周期比较长,等待ing

楼主(2009-11-19):
主板PCB完成了 (原文件名:DVM10.PNG)

网友:
主板PCB,漂亮,有够复杂的,也想收藏一块

网友:
pcb很漂亮 不过价格肯定不低啊  偶是穷人

楼主:
To 90F and 91F:
我已经发去做板了,下周5之前可以获得PCB
但这次做样只有3PCS,4层PCB 175x145mm,打样费用为1200多,还加厚沉金,平均每块PCB要400多,汗~~
因为这是测试板,肯定有改进的空间的,所以一次打样也就不做多了,做多也是浪费的,毕竟400多个器件,对于精密系统,保证一板成功的概论太低了,而且肯定存在改进的空间

改版估计又要投入过千的改版费用-_#!感觉就是在烧钱,没办法,玩发烧就得这样,不能自拔,哈哈

PS,出来了做成真实的测试板,才会发布有价值的测试数据的^_^

楼主:
板子昨天到了~

今天焊接并测试了数字部分,硬件稍微有个小Bug,处理后,系统运行正常

楼主:
今天测试了ADC部分,用LTZ1000ACH通过2个Vishay塑封电阻分压获得参考电压
精密Delta-Sigma ADC的线性度和8846A 6位半比,已经看不出多大差别
最小量程为40mV,分辨率1nV,当然nV级别的毫无参考意义,数字猛跳的,呵呵
由于板子还没全部弄好,这个测试是尝鲜的^_^

PS,用高端Delta-Sigma ADC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输出RAW格式的调制信号,可输入DSP进行数字滤波计算,获得更好的分辨率和优化噪声

网友:
问下楼主用的是什么 σ-δ ADC?我向美信申请样片的时候为了不浪费,顺便申请了颗 MAX11040,不知道这片子怎么样?

楼主:
Delta-Sigma ADC,最重要的参数:非线性和分辨率
至于温漂,要小的好,但不是最重要,恒温即可克服嘛,但INL就没办法的
采样率,做普通DVM的话,不怎么重要

LT2410这个效果很不错的,呵呵
PS,MAX的ADC我没用过,不好说

网友:
楼猪用的应该是ADS1282,就是那个U5。不求最合适,但求最贵么。

网友:
我粗略看了下,LT2140 是 2ppm INL,MAX11040 好像有 10ppm 了,大了不少;Offset 居然 mV 级。LT2140 手册中给出的应用范围就包括 6 位 DVM,MAX11040 可没有这个...看来还是有差 :)

网友:
【96楼】 lysoft
Delta-Sigma ADC,最重要的参数:非线性和分辨率
至于温漂,要小的好,但不是最重要,恒温即可克服嘛,但INL就没办法的
采样率,做普通DVM的话,不怎么重要

LT2410这个效果很不错的,呵呵
PS,MAX的ADC我没用过,不好说

【98楼】 lilith
我粗略看了下,LT2140 是 2ppm INL,MAX11040 好像有 10ppm 了,大了不少;Offset 居然 mV 级。LT2140 手册中给出的应用范围就包括 6 位 DVM,MAX11040 可没有这个...看来还是有差 :)

============================

这是双簧么?LT2140是什么?

楼主:
估计楼上写错了~是LT2410,不是2140,呵呵
LT2410不会差了,足够做6位半的

而我目前评估的是1282,其驱动也比较复杂,手册上有些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晰,花了2天功夫才调通了
1282的指标已经超逾目前6位半的DVM

网友:
手误,手误嘛。现在看来我顺便申请的 MAX11040 没啥意思了,不搞它了吧。1282?LTC 1282?

楼主:
Ti的31位ADC ADS1282,Ti的网上报价$40USD的
不过LT2410的性价比是好不少的,做一般的精密测量,如称重应变桥此类是足够的

楼主:
今天焊接完成了1/2,ADC部分可以工作了,粗略测试了一下INL,与8846A对比没明显差别
待彻底完工再进行更全面的测试吧

PS,弄了1个样板:小JAP做的VFD,显示效果不错,但VFD的价格要近700大元,实在是奢侈,会改用国产的,能省很多的,呵呵

设计还有缺陷,不够完善,待此版评估过后再行改版优化

楼主:
PWM-DAC部分已经OK,噪声稍微有点大,因为用了较长的线路
但效果没问题,6位半测量可以稳定在最后一位(+-1)

DAC电压输出部分同样正常,6位半测量也可以稳定在最后一位(+-1)

ADC部分因为设计问题,误差很大,达到1%,这连16位ADC还不如,还需处理,第一次用这类特殊ADC,不管是0还是满量程,都要外部校准的,确实比较麻烦

基本就如此了,Over~

楼主:
7->10V (8846A)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PWM技术的10V基准,8846A测试下的情况

网友:
上图,电路图,实物图!

PWM部分看似有10微伏的噪音。

楼主:
手头上的8846A即使直接测试7.1V的LTZ1000ACH仍旧是+-1个字的飘动,没办法彻底稳定,NPL速率是2
上图为360个采样点的,跨时6H的情况

手上没DC,迟点一定上PP的
另在联系8.5的DVM中,因为这个基准已经超过了8846A的测量范围了,现在估计是8846A自己的漂移比基准的要大

PWM-DAC的基本参数是32位分辨率,先通过7阶D等效噪声滤波器,再通过差分积分器减少噪声,最后经过误差比较器产生10V
因为通过误差比较器,它使得32bit的PWM的可调范围为1V,即9.4V到10.4V,所以理论上调节步长为pV级别,当然因为噪声,所以调节步长大约在1uV左右,另外使用TCXO温度补偿晶振经过PLL倍频获得高频,使得PWM的工作频率为1098Hz左右

网友:
好像 LTZ 本身的齐纳噪声都很大,有 1.5uV,设置了较小的 NPLC 时速表的速度高,本底噪声也比较大,噪声叠加上去就容易看到有末位有一两个数字的跳动吧,不过 8846A 肯定是不能对付 LTZ 的,lymex 说 8.5 位 DMM 也不过是用 LTZ 的基准,所以用来测 LTZ 那也还是一回事 :D 据说最末一位还是会有几个字的漂动,言下之意设置为 7.5 位应该就不动啦?

另,我想用两颗 16bit DAC 和运放叠加获得步进 1uV 的调节,不知道靠不靠谱...不过要测量 10V Range 下 1uV 步进好像也要 8.5 位 DVM 阿,...

+++++++++++++

好像 lymex 说如果用 8.5 DMM 测标准电池似乎就没有什么噪声,而即使是商品 10V 基准比如 Fluke 732A 之类还是有噪声的,楼主不如搞个标准电池对比看看 :D 我的 3457A 测标准电池,NPLC = 1 都很稳,相当于测固态基准使用 NPLC=10 的程度,或者测 LTZ 使用 NPLC=100 的程度。

楼主:
2 LS:
偶没标准电池啊~哪里能搞到这个?

2个16bit DAC可以实现精密调节,但最好不要用Delta-Sigma的,用基于R2R电阻网络的,稳定性要更好一点

8846A用NLPC=100也会稍微有点偏移,只不过是有所改善

网友:
我看了一下 MAX541 Datasheet,里面写它是基于 R-2R 的 DAC,实际测试,用 MAX6325 作为基准,输出电压在 3457A 上,NPLC=10 也只是偶有 1 个字跳动,看来还是不错的。

标准电池应该有卖的吧,我是收人家旧的,77 年的,性能可能不太行了,受温度影响很大,没有恒温槽似乎没法用了。感觉这东西起码要一个温度稳定 0.01 度的环境才好用阿...说起来我的 6001 温度分辨率正好达到 0.01 度,就是找不到好的 PT100 电阻来测温。

楼主:
其实能稳定到0.1度都很不容易了~0.01度的恒温,对于机箱这么大容量的地方来说,不靠谱啊

网友:
我正在做饱和电池呢,玻璃吹好了,镉和水银也买来了,硫酸镉也有了.就等做电池专用硫酸亚汞了

楼主:
JJ还自己搞饱和电池,牛啊~都是用毒物

网友:
难怪看到 jj 在掏包上买硫酸镉,我还说买那东西干吗呢,就算做低热焊锡也不用它的硫酸盐阿。我曾经想过用硫酸亚汞参比电极,不过发现电极不便宜,后来找到了标准电池就没再想自己做了 :D

网友:
lilith

饱和电池用的硫酸亚汞要自己做的,晶体的大小都直接影响电池的性能,目前我的镉和汞纯度不高,估计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到哪里去。纯粹玩玩。为了做这个电池,把实验室唯一的3根白金丝拿来私用了,哈哈。

看你的设备,你也用上特氟龙线了嘛?用这种屏蔽线噪音有没有小掉啊,我现在是用双屏蔽的特氟龙线,外界的干扰进来小多了。

网友:
要多高纯度阿...

你一定没注意,我早就和你说过,你借给我那个 lymex 标定的 LTZ,我就是用了那跟特氟龙屏蔽线,结果和用普通表笔都没差别。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3457A 的基本直流 Range 是 3V 而不是 10V,所以测 LTZ 需要用 30V Range,性能受到很大影响。

我曾经试过用塑料块对 LTZ 分压到 1V 多,用 3V Range,只跳一个字,当时用的也是普通表笔线了,因为分压器是做在塑料盒里面的,未屏蔽,不清楚完全屏蔽再用那跟特氟龙屏蔽线能否连这一个字都不跳?我估计不太可能,因为短路 HI、LO 末位也会跳一个字。

楼主:
发布第一个Alpha版~
目前还在调试中,ADC部分不可用,而且板子有硬件Bug,有飞线

楼主:
模块结构 (原文件名:10V.JPG)

网友:
恭喜啊,第一个版本总算出来了,对它的噪音和长期稳定性比较关注,有点建议:

1、利用高灵敏度示波器或者加外置放大器的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因为有些频率高的噪音电压表是反应不出来的。
2、放入温度小于零下20度的冰箱,冷冻24小时,然后再恢复到室温测量,观察电压是否变化。

网友:
LZ这设计是整版恒温的,放冰箱意义不大吧?放烤箱测下老化不更实际?

网友:
冷冻在复原(高低温循环)可以加速老化,暴露器件长期稳定性缺陷,不是低温工作的问题,

楼主:
JJ的意见的不错,有空搞搞高低温测试,看看情况如何

噪声问题已经定位,就是PWM开关导致输出端产生1uS宽的电源脉动,并联大电容(2200u)能消除,但会引入不稳定因素,小电容(1u)的效果又不太理想,还没想到好办法

而PWM-DAC的滤波输出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热风枪加热到80多度,待冷却后,可恢复正常
加热后,运放产生热漂移,导致输出偏差较大

网友:
冷冻的影响往往比加热明显,你可以找个冰箱,一般的家用冰箱,速冻室温度可以设置到零下20度左右

网友:
冷冻的时候给板子加塑料盒或者塑料膜密封,免得解冻时电路板表面凝露,冷冻的时间最好长一点,24小时。

楼主的PWM部分能不能独立出来,作为套件出售,因为你的整板太贵了 ,而且很多功能对我们都是多余的。

楼主:
分离功能?待整个东东弄好了才好处理

因为目前PWM部分也是有Bug的
还有PWM的干扰问题需要优化

只是PWM部分也不会很便宜,毕竟是4层板,做板一次就要1000多了,除非数量多吧

PS,只使用PWM也浪费了STM32了,呵呵
整板的功能就是"电压校准仪",目标是带6.5DVM的,要是能更理想就10V标定8.5DVM
这比单一的10V更有价值^_^

网友:
加上 0-10mA 电流输出,就是过程校验仪了 :)

不过我不清楚那些过程校验仪的电阻是怎么做的,那么小不可能真的用一大堆标准电阻吧,可是数字电位器好想 Setp 不怎么多,稳定性也不怎么样,似乎也是不合适。

网友:
过程校验仪的电阻也是DA做的,电流做DA的基准

楼主:
ADC部分准备换LT的继续评估

经过研究,ADS1282是适合地震仪检测用,ENOB=21,故会更改方案,选取ENOB>24的
在4kSPS时候,21的ENOB是普通ADC无法达到的,这是它的亮点,不过低采样下就不怎么适合它了

电流输出待电压部分做好了再考虑吧~目前还有不少问题未能很好的解决呢

楼主(2009-12-27):
LT2400系列ADC评估效果尚不够理想
另购ADC评估板到手,今年还剩下几天了,明天弄上去看看效果吧

也弄了多种运放测试,更换运放后,PWM部分的噪声大幅减少,示波器上已无法观察到PWM引起的纹波,而且FFT下可见中频噪声大有改善(开启带宽限制下观察)

PS,效果最差是OPA227(差的厉害,当然不排除和应用电路有关),而OP07,OP97和LT1012都还可以,但PWM噪声仍旧可见
最近广州温度变化较大,8~10度,8846A预热1小时后测试仍旧能稳定在10V+-1个字,大半个月下来,6位半下稳定性让人满意
于是寻觅8.5DVM ^_^

楼主:
测试完成,7位ADC没有问题,测量一个LTZ1000ACH的输出,只有第七位(最末尾)有+-2个字的变化,大部分时间是1个字,偶然会2个字,应该是干扰来的,因为目前是搭棚的,所以布板的效果会更好的

7位输出就是24位Delta-Sigma ADC最优的性能了,到顶了
非线性测试,存在较大的误差,约5~10PPM,但重复性没问题,可以重现数据,使用软件多点SVR算法(具体理论比较复杂,这里不讨论,只是说这个算法比分段线性补偿要好)校准可以克服

剩下就是再次综合设计和做板,预计年后可完成

网友:
期待你的作品,分享你的喜悦

楼主(2010-03-07):
3月了~最近忙于其它的事情,待搞完了,会继续推进这个事情的

目前的情况是:
1)噪声用6位半看不出来,只有用示波器可发现中高频段噪声不理想,更换运放有明星效果,已经测试了多种运放,还得继续多测试
2)ADC精度确实不理想,已经评估过Ti的多款ADC,而且也已经做了LT的ADC评估板,目前还没空焊接测试
有可能LT的ADC会更好?因为未测试完,所以还不能选定方案
3)PCB上有多处bug,肯定要修改,但需要(1)和(2)的问题处理完,才有修改的价值
4)用户界面(显示部分)参考了几种方式,预计可能会采用触摸屏的方式
5)虽然经过4个月的测试,10V部分的稳定性尚无法完全确定,因为目前只有一个样板,由6位半测试,绝对数值有几个PPM的飘移,可能是表自己的问题?在没更可靠的源之前,无法下定论
6)Ti的31位ADC,噪声大是肯定的,但是后面10位的噪声是可以作为数学模型分析的,此芯片的用法,似乎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后期软件处理或许会比较复杂,目前偶还没找到门

另外:
这个东东不是以商业价值为主导的,而是研究性质的
目前没大资金支持是实情,又缺乏高精度仪器,但是此项目的推进肯定是必然的事情,数W的投入,由我们准备的,而我希望的是获大资金的支持,呵呵

即将要进行的事情是继续ADC方面的改进,会采用类似NI板卡的技术,实现7位半的目标

此项目预计还需花费1~2年时间,呵呵,稳定性是用时间来测试的

网友:
又有新消息了,继续期待

楼主:
今天对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情况如下:

20V档自己表笔短路噪声在10个字跳到,通常稳定在3个字的变化,但突然会变大,范围目测就10个字的幅度
就目前测试情况,表短接10个字左右变化,7V LTZ1000ACH基准,变化为12个字幅度,10V PWM变化为30个字的幅度
20V档位时,8位半分辨到100nV,LTZ1000的噪声为1.2uV,12个字好像也符合情况?

[同一个地点测量,仪器和被测物,没移动过,短路位置也在被测物旁边,测量时间相距十来分钟]
上述所说变化幅度为最大值,以分钟时间看,变化会相对集中在一个区间,自身短路在3个字的区间,7V的在4个字的区间,10V则在20个字不到的范围
7V基准的情况比较好,而10V PWM部分就还需要努力改进了

ps:
实验板仍旧是3个月前的板卡,未曾改动过,仍旧有多条跳线(设计有bug嘛)
这台8508A是比较新的,校准日期在09年12月,其采样速度确实够慢的...

准备测量中的10V PWM基准 (原文件名:0.png)

10V输出的某时刻1 (原文件名:1.png)

10V输出的某时刻2 (原文件名:2.png)

7V输出的某时刻 (原文件名:3.png)

表笔短路时 (原文件名:4.png)

网友:
靠,哪里弄来的FLUKE 8508?

网友(2015-09-14):
你好,我看了你发的基于LTZ1000ACH的高精度基准的研制介绍帖。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基准,希望可以获得你的相关技术和产品,不知可否转让?希望与你细谈。我的QQ:112030212,手机:13641382909.谢谢~

网友(2019-06-23):
看看,好做一个玩玩

网友:
期待三位大师再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