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速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我在做直流小车,用PID控速,有单片机产生PWM驱动电机。但测速是发现用PWM驱动电机测得的速度会不稳定。但是直接用电源驱动电机的话,测得的速度就稳定了。这导致我PID调节后的速度也不稳定。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用什么方式测量的速度?
速度的测量结果和驱动方式有什么关系?

楼主:
一个定时器计时,两个定时器计数。

网友:
回复楼主:最近我们也在做PID控制电机。楼主计算出的e(k)值是怎么转换到PWM值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实际速度老是在设定速度附近跳动,我的e(k)值是按照PWM占空比对应速度的关系曲线转换的,大家都知道PWM对直流电机速度是非线性的,我只取了前面近似线性的一部分进行线性转换。其实也可以通过多采样几个点得到PWM占空比与电机速度的精确表达式,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电机速度对PWM占空比的灵敏度不是很高,也就是说你得到的PWM的匹配值差个几百对电机速度影响不大(我用的是16位定时器,初值10000)。
不知道楼主是采用什么方法转换的,可否交流一下,还有个问题,控制直流电机的PWM的频率最好是多少,是否会对速度控制产生较大影响。
本人新手,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指正,谢谢!

楼主:
不要意思,最近学校组织模拟赛,今天刚刚结束。
对于三楼的问题,我用的是增量式PID,我把算出来的值直接叠加在原来的PWM寄存器值上(我用的是C8051单片机产生PWM)。来调节PWM。
对于数值跳动,后来我用了数字滤波,就是测几个值然后求平均值,这样就可以消掉抖动。但增加的软件开销,减慢了反馈调节速度。
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法的话,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TO heroypf

楼主 巧了 我也是用的C8051单片机 我之前也用PID来控制过电机 看其突然加速减速的特性
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愿和楼主进一步探讨
86966545@qq.com

网友:
我也做过简单的增量PID控制电机,不过我用可控硅斩波的,在低速的反应速度上做不好,如果加入模糊控制可能会好点吧,可惜我看了一些资料总是不太懂,没有办法搞成程序来用。看来我真的很笨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直流电机的pid的速度控制,由于pwm对速度是非线性的,比如我把pwm分为100;pwm=100时电机以最高速度运行。正是由于非线性的缘故在电机低速的时候pwm加一减一对速度的影响很大,所以速度会在设定的速度上下跳动很大。如果我的设定速度较大时pwm加一减一对速度的影响就不大,所以速度在设定速度范围内跳动很小,就能达到比较精确的控制速度!!!!不知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