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过GSM和GPRS模块的帮下忙,关于打电话部分的

楼主(2009-08-12):
最近我在做了GPRS模块打电话的部分

用的是以前别人买的GPRS开发板MC39I,MC39I比TC35I功能更加多,但是我只用于打电话发短信,
所以操作基本是一样的。

目前问题是,我这块开发板应该是能用的,但是我同电脑通信时,电话能拨出去,也能接通,能打进来,也能接通,但是话筒没有任何声音。郁闷了很久了,还是没有弄出原因。

我看了板的连线情况,我的麦克风都是有5个脚的,33SPK2P连了后四个,应该就是你上面说的左右声道短接,34SPK2N连了前面那一根管脚。
35,36,37,38都没有连接
39MIC2P和40MIC2N连法和SPK管脚连法差不多

我想问下,打电话时候AT命令有什么特别需要设定的吗?
我目前是设定了被呼叫时候,显示主叫的电话号码,并且不让它自动应答,我是用AT命令来应答

我看到有关于麦克风和音量的调节的AT命令,但是我试了都没有什么用。
比如AT+SPEAKER  照理是设置喇叭和麦克风的,但是一直返回错误。
还有AT+CMUT?   后是返回数字0,我想问下0代表的是静音,还是不是静音,但是我自己设置成1,又显示错误,我也不是很明白
还有AT+VGR,AT+VGT   都是无法设置的,请了解的告诉我下

网上我也查过相关,但还是不是特别清楚那

目前情况是:

我就直接ATD号码;回车         拨打出去,但是接通了就是没有声音,请了解情况的帮我下,
而且我用其他手机打电话进来也是可以接通的,都显示了OK了,也是没有声音。

楼主:
请问有谁了解一些情况的啊?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啊,在我帖子里你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但是由于这几天有事没上,所以到现在才回你!

        看了你的描述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模块开机默认音频接口是1,你用的是接口2,要设置的!

        我是这么设置的:AT^SNFS=3
                        OK         ---------------音频模式设置成用户指定模式 for a mono-headset(戴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默认与接口2相连

                        AT^SAIC=2,2,2
                        OK        ----------------激活物理音频接口激活物理音频接口利用AT^SAIC.出厂的默认设置如下:
If AT^SNFS=1 or 4 or 5, then AT^SAIC=2,1,1
If AT^SNFS=2 or 3 or 6, then AT^SAIC=2,2,2

        还可以用AT^SNFW存储,否则在重启后,又恢复原来默认设置(默认设置为音频1模式)。

        朋友你试试看!

网友:
为了让和本人一样的初学者进一步了解TC35i有关的音频资料!我再上点这方面的资料哈!

    TC35i音频模式选择和音频接口激活命令如下:

    AT^SNFS用于选择音频模式,选择完后,应用AT^SAIC激活音频接口,最后用AT^SNFW存储,否则在重启后又恢复原来默认设置(默认设置为音频1模式)。

    音频模式(audio mode):
模式一:(AT^SNFS=1)标准最优模式,与接口1相连,用于手持设备(handset),参数不可调(可参见“硬件接口描述”文档)
模式二:(AT^SNFS=2)用户指定模式for a basic handsfree device免提设备 (Siemens Car Kit Portable西门子的车载免提设备). 默认与接口2相连
模式三:(AT^SNFS=3)用户指定模式 for a mono-headset(戴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默认与接口2相连
模式四:(AT^SNFS=4)用户指定模式for a user handset(手持设备).默认与接口1相连,参数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来调
模式五:(AT^SNFS=5)用户指定模式。作为普通的codec接口。 默认与接口1相连
模式六:(AT^SNFS=6)用户指定模式。作为普通的codec接口。 默认与接口2相连

    激活物理音频接口利用AT^SAIC.出厂的默认设置如下:
    If AT^SNFS=1 or 4 or 5, then AT^SAIC=2,1,1
    If AT^SNFS=2 or 3 or 6, then AT^SAIC=2,2,2
加油哈!

网友:
如果你用WAVECOM或是sierra wireless的模块,那么使用专用工具expresso即可配置

网友:
回楼上的前辈:我也想学习更多的模块呢,暂时先搞TC35i,我是学生,没这么多时间挖!到以后学的时候还得多请教大家!
呵呵!

楼主:
回amadias1314 冬冬    谢谢啊,我怎么着了好久没有找到关于这个方面音频的设置呢,我去试试看啊,十分感谢

对了,我还想问下,你33-40脚的接法,因为最近AT命令弄不出来,就去看了整块板子的电路,买来的开发板是双面,还是有些难懂,

我们学校耳机的接口都是五个脚的,现在没有放在身边,晚些我传张照片给你看看,
我是想左右声道都短接,那么应该有四个脚都要短接了,对吧?短接后是接epp2,然后最后一个脚接了epn2,这样的话35,36我就用不到了,看了很多资料,好像要接个小电感再接地,你是怎么处理的?

想听听你的意见,十分感谢啊

网友:
回Lvy56 佳:

    不用谢啊,我菜鸟哇,大家一起进步......
    33-40脚是音频接口,在没设置过的模块开机是默认音频接口1的,所以如果你一旦想用音频接口2,那么必须得设置,2对输出只需接一对!

    EPP1(35脚)和EPN1(36脚)可以用做一对耳机接口。联想二极管不就是个PN结么?EPP1和EPN1也一样,可以认为EPP1是信号输出,EPN1是输入,即P→N构成一个回路,资料里也说明了,模块是差分输出的,所以输出应该是一个的,至于EPN1就是接信号地了。因为模块不是像现在的MP3等其他的东西一样分左右声道输出的,所以将耳机接口的左右声道直接全部短接再接到模块信号输出EPP1上即可。

    MICP1(37脚)和MICN1(38脚)和上面的理解一样,但是我觉得MIC就不必要接你所说的5脚插孔了,直接接柱体话筒即可。
    35、36、37、38用了,33、34、39、40脚就不需要用了,不过做板子的时候可以引出来做方便做实验。

    还有你对音频插孔好像不怎么了解哇?我其实也不怎么会,不过我把我知道的说给你听,应该对你有帮助!

    首先要分清楚,耳机插孔是有3个信号的:左声道、右声道、信号地。做TC35i模块这个实验过程中很舒服的是不需要让你分左右声道接了,直接把左右声道全部短接即可,只要区分出哪个脚是信号地就行。
    我见过的插孔座有3种,一种是3个脚呈三角形分布,靠近插口的脚是地、其余2个是左右声道;另外一种是5个脚的靠近插口的脚也是信号地,其余4个脚排成一排的;最后见过的一种是比较乱的插针,我本人没测过,就不给你说啦!

    我用的三脚的插口信息图如下:

    你用的是5脚的,用法也和我一样,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找出信号地,其余的4个脚全部短接再接到EPP1上即可。左右声道应该分别有2个脚的。

    如果声音效果还是有点不佳的话,可以考虑加点电容滤下波。这个效果不大,论坛上几个做过的朋友没接任何滤波电容的照样能很清晰的语音通话。我个人觉得PCB设计会很大程度上影响音频质量的!

    我不知道我讲的好不好,LZ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尽快提出来,大家一起探讨!

    啊呀呀,困死了,累了一天了!睡咯!

网友:
差分信号走线要注意一定要等长,配对。在GSM的音频线上可以到地并联两个电容,18pF和39pF,将GSM900与GSM1800 RF感应进来的高频干扰旁路到地。注意的是差分信号的两根线P和N都要加电容。电容尽量靠近MIC或者话筒。给你们个参考:

网友:
啊呀,这么晚遇到苹果猫了!呵呵!楼上的注意点俺记住了!过阵子会去好好看看手册!

楼主:
回amadias1314 冬冬:我用的耳机接口就是比较乱的插针,我们学校只有这个。。。不过经过调试,加上你给的设置已经成功了
哈哈,高兴中。。。十分感性~

目前我想发展彩信功能,不过据说这个比较麻烦,还不知道我的模块MC39I有没有彩信功能。。。
先去调试一下

网友:
回 Lvy56 佳:彩信?不错不错,加油做啊,请问你的PDU编码做成功没呢?做成功了我得和你交流交流!

楼主:
回amadias1314 冬冬:我发送模块是用PDU编码的,不过我用FPGA实现,核心芯片不一样,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我是收到短信命令后,返回室内温度值,这个发回的温度值是用PDU的

楼主:
回苹果猫:我的没有这么复杂,我就用一个电容,是有一点噪音,但是基本还是能听的清楚的,谢谢你的建议啊

网友:
回 Lvy56 佳:你光发个温度就用PDU啊?纯数字怎么不直接用TEST模式呢?

    我用PC机发送PDU短信的时候老是在发,发了好一会就返回ERROR,我用串口助手发的,在模块返回‘>’之后我就输入短信内容,但是就出现上述情况。

    郁闷中呢~~~~~~我必须等用PC机发送成功后才可以写单片机程序的。

    你虽然用的是FPGA,但是理论和构思时一样的啊,只是编程方法不一样罢了,你用的Verilog语言编写的么?如果是的话我就看的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希望把您的代码发下,让我斟酌斟酌!呵呵!

楼主:
回amadias1314 冬冬:我的是VHDL编程的,流程是这样的:
PDU模式:
先设置PDU模式
AT+CMGF=0

然后设置发送长度
AT+CMGS=019

最后整体发送
0011000D91685159689298F2000A70431D98C06[Ctrl/Z][CR]

685159689298F2  这个是发送的号码   这个是高低位换位编码  原本是8615958629892

31D98C06,这个是发送的内容表示123

本来1234 的编码是31323234    但是要经过编码
编码过程就是把7位码变成8位码   这种编码可以节约空间

我做的比较简单,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我只是实现了室内温度控制,控制空调开启,实现报警功能。
我也只是大概试了下以TEXT和PDU方式怎么发送,接受。没有具体研究,中文发送也没有研究

楼主:
总之,用FPGA 真是麻烦啊。。。

网友:
FPGA的编程语言很别捏,不舒服,用起来不习惯!呵呵。

    我的思路和你一样的,但是我还没做成功,过几天得继续做做,呵呵!不知道哪个细节忽略了!

楼主:
回amadias1314 冬冬:加油啦,我的彩信估计是实现不了了,MC39i没有TCP/ip协议,好像必须自己写,那肯定不行,我也不会单片机内嵌,所以这个GPRS模块暂时先放手边,这两天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调个GPS,

GPS好像定位很不精确,很麻烦,在努力中,你也加油~

网友:
回Lvy56 佳:确实不是很精确,能测出经纬度数据就OK了,GPS模块调试运用起来还是比GSM模块简单点的。那个TCP/IP协议栈的话,我也是一点都不懂,我只知道他是个通信规则......自己写的话,呵呵,我是没那么水平!我只是一般人哇!

网友:
本人比较笨,请问大家一直回帖回mark是啥意思哇?好奇!

网友:
哈哈,是他们路过留下记号,留脚印,踩意思!`

网友:
对哦!和英文意思有联系瓦!呵呵!

网友:
冬冬你很可爱

网友:
回复Ayumi :我和论坛其他的大哥不一样,我是傻乎乎的学生,嘿嘿!没你可爱!哈哈!你也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