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的的电流时10MA-30MA,精度是0.2%。想用一个16位以上的AD测,大家推荐一个常

楼主(2009-08-12):
传感器输出的的电流时10MA-30MA,精度是0.2%。想用一个16位以上的AD测,大家推荐一个常用的AD和基准源,测量电流用的电阻用什么样的准确,
谢谢!!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82610&bbs_page_no=1&bbs_id=3057

网友:
0.2级的,用不到那么高级的东西,一只金属膜的电阻足矣

AD看速度,如果是缓慢变化的话,可以选择16的∑Δ的AD

高速的话,还是去ADI公司、TI公司那里选型。

网友:
0.2级的就是0.2%,因此采样电阻至少要0.1%的

网友:
电阻稳定就可以了,用软件校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