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搭建Qt/Embedded开发环境

楼主(2009-08-12):
想起自己当初刚开始学习Qt的那个苦恼,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才把开发环境搭建起来,现在就把它总结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        准备工作

1.        硬件环境

A.        主机:x86系列PC机。
B.        开发板:友善之臂mini2440。
C.        通讯连接:串口和USB。

2.        软件环境

A.        主机操作系统:VMware虚拟机下的Redhat linux 9.0(完全安装) 。
B.        开发板操作系统:嵌入式Linux,内核版本为2.6.13。
C.        交叉编译器:arm-linux-gcc-3.3.2。
D.        通讯方式:虚拟机与主机(Windows XP)使用共享文件夹通讯,主机与开发板使用DNW和Secure CRT通讯。

3.        相关说明

A.        命令:所有以#开头的均为在shell中执行的命令。
B.        交叉编译器位置:/usr/local/arm/3.3.2。
C.        工作目录:默认为/opt/qt。
D.        脚本注释:均放在命令下一行的圆括号内。

4.        下载源码包

A.        工程管理tmake-1.1.1.tar.gz,用于生成Makefile。
B.        Qt/X11软件包qt-x11-2.3.2.tar.gz,用于生成qvfb等开发工具。
C.        Qt/Embedded软件包qt-embedded-2.3.7.tar.gz,Qt/Embedded图形库。
D.        Qt的PDA应用框架qtopia-free-1.7.0.tar.gz,可以生成一个Qt的PDA程序。

5.        编译前准备

A.        建立工作目录
#mkdir /root/qt
#cd /root/qt
#mkdir x86-qt
    (仿真开发目录)
#mkdir arm-qt
    (交叉编译目录)
#cp …
    (复制所有源码包到此目录)
B.        解压源码包
#cd /root/qt/
#tar zxvf tmake-1.1.1.tar.gz –C x86-qt
#tar zxvf tmake-1.1.1.tar.gz –C arm-qt
#tar zxvf qt-x11-2.3.2.tar.gz –C x86-qt
#tar zxvf qt-x11-2.3.2.tar.gz –C arm-qt
#tar zxvf qt-embedded-2.3.7.tar.gz –C x86-qt
#tar zxvf qt-embedded-2.3.7.tar.gz –C arm-qt
#tar zxvf qtopia-free-1.7.0.tar.gz –C x86-qt
#tar zxvf qtopia-free-1.7.0.tar.gz –C arm-qt
    (加压源码包分别到两个目录)
#cd x86-qt
#mv tmake-1.1.1 tmake
#mv qt-x11-2.3.2 qt-x11
#mv qt-embedded-2.3.7 qt
#mv qtopia-free-1.7.0 qtopia
#cd ../arm-qt
#mv tmake-1.1.1 tmake
#mv qt-x11-2.3.2 qt-x11
#mv qt-embedded-2.3.7 qt
#mv qtopia-free-1.7.0 qtopia
    (为了方便,给目录改名)

二、        搭建Qt/Embedded仿真开发环境

1.        安装tmake

#cd /root/qt/x86-qt
#export TMAKEDIR=$PWD/tmake
#export TMAKEPATH = $PWD/tmake/ lib/qws/linux-generic-g++
    (只用注册好tmake的环境变量皆可使用)

2.        安装Qt/X11

#cd qt-x11
#export QTDIR=$PWD
(设置环境变量)
#./configure –static –no-xft –no-opengl –no-sm
(配置,回答yes)
#make –C /src/moc
#cp src/moc/moc bin
(编译并复制moc工具到bin目录)
#make –C src
(编译Qt/X11库)
#make –C tools/designer
#cp tools/designer/designer bin
(编译Designer,用于可视化界面设计)
#make –C tools/qvfb
#cp tools/qvfb/qvfb bin
(编译qvfb,用于在PC机上仿真Qt程序)

3.        编译Qt/Embedded

#export QTDIR=$PWD/qt
#export PATH=$QTDIR/bin:$TMAKEDIR/bin: $PATH
#cd qt
(设置环境变量)
#cp /qtopia/src/qt/qconfig-qpe.h src/tools/
    (从Qtopia源码中复制配置文件)
#./configure –system-jpeg –gif –system-libpng –system-zlib –platform linux-generic-g++ -qconfig qpe –depths 16,24,32
(配置Qt/Embedded图形库,然后回答两个yes)
#make –C src
(编译Qt/Embedded)

4.        编译Qtopia

#cd ../qtopia/src
#./configure  -platform linux-generic-g++
#make

5.        编写环境变量脚本

脚本内容如下,在/opt/x86 -qt/下保存为set-env,在编译或者运行Qt程序之前进入该目录执行此脚本。
export QTDIR=$PWD/qt
export QPEDIR=$PWD/qtopia
export TMAKEDIR=$PWD/tmake
export TMAKEPATH=$TMAKEDIR/lib/qws/ linux-arm-g++
export PATH=$QTDIR/bin:$ QPEDIR/bin:$TMAKEDIR/bin: $PATH

三、        交叉编译Qt/Embedded图形库

首先要确保我们安装好了交叉编译器arm-linux-gcc,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测试:
#which arm-linux-gcc
    (如果所显示的arm-linux-gcc的版本和路径与你所安装的一致,那么就可以用它来交叉编译Qt库和应用程序了。)

1.        安装tmake

#cd /root/qt/arm-qt
#export TMAKEDIR=$PWD/tmake
#export TMAKEPATH=$PWD/tmake/lib/qws /linux-arm-g++
    (设置tmake环境变量,即可直接使用)

2.        交叉编译Qt/Embedded

#export QTDIR=$PWD/qt
#export PATH=$QTDIR/bin:$TMAKEDIR/bin: $PATH
(设置环境变量)
#cd qt
#cp ../qtopia/src/qt/qconfig-qpe.h ./src/tools
    (从Qtopia源码中复制配置文件)
#make clean
#./configure ./configure -system-jpeg -gif -system-libpng -system-zlib -platform linux-arm-g++  -qconfig qpe -depths 16,24,32
(配置,然后回答两个yes)
# make -C src
(编译Qt/Embeddesd)

3.        交叉编译Qtopia

cd ../qtopia/src
./configure  -platform linux-arm-g++
make

4.        编写环境变量脚本

脚本内容如下,在/opt/arm -qt/下保存为set-env,在编译或者执行Qt程序之前在该目录执行此脚本。
export QTDIR=$PWD/qt
export QPEDIR=$PWD/qtopia
export TMAKEDIR=$PWD/tmake
export TMAKEPATH=$TMAKEDIR/lib/qws/ linux-arm-g++
export PATH=$QTDIR/bin:$ QPEDIR/bin:$TMAKEDIR/bin: $PATH

四、        仿真Qt/Embedded应用程序

1.        注册环境变量

#cd/root/qt/x86-qt
#source set-env
    (或者#. set-env,.和set-env之间有一个空格)
#mkdir hello
#cd hello

2.        设计界面

使用Qt/X11的可视化界面设计工具Qt Designer设计界面。
#designer hello.ui
然后设计好界面,保存并退出。

3.        生成界面代码

使用Qt的代码自动生成工具uic把设计好的界面hello.ui生成相应的c++代码:hello.h和hello.cpp。
        #uic -o hello.h hello.ui
        #uic -o hello.cpp -impl hello.h hello.ui
生成的源文件中把我们设计好的界面定义为一个类,在我们的程序中使用这个类创建对象,并设为主控件就可以了。

4.        编写代码

#vi main.cpp
    (编辑main.cpp,内容如下)
#include<qapplication.h>
#include"hello.h"
//包含我们设计的界面MainWindow类的声明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pp(argc,argv);
        MainWindow *mainwindow=new MainWindow(0,"MainWindow");
//实例化MainWindow,MainWindow为在使用Designer设计界面时给主窗口的名称。

        app.setMainWidget(mainwindow);
//把mainwindow设定为程序的主控件,在程序执行时就可以显示这个控件。

        mainwindow->show();
//显示mainwindow,这样就为我们的界面显示做好准备了。

        return app.exec();
}

5.        建立工程

可以使用tmake中的progen工具产生一个工程模板,然后自己修改。也可以自己写工程文件,个人觉得这样方便,下面我们就自己写一个吧!
#vi hello.pro
    (编辑内容如下)
TEMPLATE=app
#表明这是一个应用程序
CONFIG+=qtopia warn_on release
#qtopia:生成qtopia应用程序,warn_on:所有的警告全部打开,release:不带调试信息
SOURCES=main.cpp hello.cpp
#指明工程中包含的源程序
HEADERS=hello.h
#指明源程序中包含的头文件
TARGET=hello
#生成的程序名为hello

6.        编译并仿真运行程序

#tmake -o Makefile panel.pro
#make
    (这样就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hello可执行文件)
#qvfb &
    (执行Qt虚拟缓冲帧,用于仿真)
#./hello –qws
    (运行编译好的程序,在qvfb上就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的界面了)

五、        交叉编译程序

#cd /root/qt/arm-qt
#. set-env
# cp ../x86-qt/hello .  -r
#cd hello
#tmake -o Makefile panel.pro
#make
    (把生成的hello下载到带有Qt/Embedded图形库的开发板上执行即可)

网友:
必须得顶啊,好东西,收下了

网友(2009-12-07):
楼主真是个大好人! 哈哈

网友:
太好了,这个对我有用,就是QT的版本有点低了~~现在都是4.5了吧

网友:
快用到了

网友(2010-06-08):
感谢楼主,这个论坛qt不火呀!

网友:
初学ARM,想熟悉了ARM再学嵌入式系统,各位说这样安排合理吗?

楼主:
建议先熟悉linux在熟悉arm下的嵌入式开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熟悉Linux要熟悉到什么程度?能在linux下编程?还是...?

网友:
做个标记,谢谢

网友(2010-10-20):
轻松搭建Qt Embedded开发环境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主能否出个QT高版本的啊?
比如QT4.5的
这样在windows下也装一个
在windwos下运行OK了,再拿到linux下编译
这样就方便啦

网友(2011-08-30):
必须得顶啊,好东西

网友:
QT/LINUX环境搭建,MARK!

网友:
早看到这么好的帖子,当初就不要那么费神了

网友:
我是初学者,楼主的帖子很有价值!谢谢。

网友(2011-11-01):
正是需要的,谢谢

网友(2011-12-01):
这对第一次接触QT的人确实是难得的帖子~指导的基础而到位

网友(2012-02-01):
Linux开发还是太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