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啊莫老师和各位高手一个关于丝杆和步进电机的配合的问题。。

楼主(2009-08-13):
请教关于丝杆和步进电机的配合的问题。。
本人是在无意中路过时无意发现这个网站,被啊莫老师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各位高手自己做的机器深深吸引,我也好想自己做一台玩玩,但是由于对丝杆和步进电机部分不是很懂,特请教阿莫老师和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我的疑问,我是做线切割的,由于在本站里。看的图片里上面的步进电机和丝杆的连接是由一个圆套吧他们直接连接在一起的,而我发现我们线切割机床上面是由步进电机上的小齿轮带丝杆上的大齿轮转的,我们机器上的丝杆都是400丝一圈,也有100丝一圈的丝杆,我按我的理解,如果把图纸做好传雕刻机器上,按图片上的连接,本来是1个豪米的长度,装100丝的丝杆,步进电机转一圈,就行了《不考虑刀的补偿》,那换400丝一圈的丝杆上去的话,不是1毫米的长度要刻成4豪米了,所以我不理解,而我看上面的好多图也是直接连接的,是不是在软件里设置的啊,由于我接触的丝杆都是400和100一圈的,所以我请问啊莫老师到底该用那种,好像还有250和500一圈的,这么多规格,。。。。。。。还有步进电机有57的,43的,130的,该用那种,是不是57的步进电机找个丝杆连上在搞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就行了啊???请教啊莫老师和各位高手,你们做出来的机器丝杆是多少一圈的,还有步进电机的型号是多少啊,希望给个答案,万一不行就照你说的型号买了。哈哈。。。。。。谢谢了,请教中。。。

楼主:
喔,终于知道了,谢谢阿莫老师,,

网友:
线切割步进电机一般选用三相六拍、五相十拍得比较普遍;驱动器不带细分功能;所以都有减速齿轮的!!!

网友:
跟贴也问下哦,我有一个现成的线割十字拖板,老式的,是双V型滚珠导轨,应该可以用作雕刻机的。附带的丝杆、齿轮、电机都完好。但就是电机是75BF001A的,三相六拍。不知哪位大虾可以帮忙参谋下,能否不换电机,找个合适的驱动器和接口板,利用起来?

网友:
可能换电机更便宜

网友:
谢谢armok、luxj,其实有在淘宝上查找,也打问过电机的生产厂家前扬宝马电机。好象这种反应式驱动太不常用,价格也还不便宜的。正在考虑是不是把步进换成86的,用同步带传动。

网友:
应该是不会少花钱的,但对自己也是个提高吧,正是DIY的乐趣所在?其实有订莫老大的机器的,等待中……就考虑下别的事情。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