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illoscope版主.请问DS1064B的四个模拟输入通道的输入地,是不是4个互相隔离的阿?

楼主(2009-08-13):
如上,这个4个地线夹子是不是互相隔离,没有电气连接的呢?
因为不隔离在一些情况下,如测试半桥或者全桥电路的上下管的VGS波形时,只要碰上去马上炸管。

网友:
应该不会隔离的,你这样的需求应该买隔离探头。

网友:
zhangna_901887 ,你好:DS1064B四个模拟输入通道地是接在一起的,连接在真正的地线上。目前RIGOL还没有出隔离通道的示波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推出这样的通道隔离的产品。

网友:
泰克TPS系列
当然,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网友:
本来昨天就想回复,但楼主是向PY发问.

可以采用隔离变压器,或者将浮地,用电池供电也行.均可避免炸管.

网友:
To armok

买的话就买DPO3000吧,有MSO选件,但跟老的TDS3000比,没有电池供电能力.

楼主:
只有真正隔离的,才王道,其他的用什么变压器,浮地,都不是好办法,想测试个半桥,还整个这么个些东西太麻烦了,我现在的用的DS1022C,测试只有一个接地,另外一条不接地测试,只是有时候引入的干扰不好看到。TDS10好像有款,我认为RIGOL做的也非常好了。
我原来是想买DS1064B。我会等待RIGOL的新的产品的。

网友:
阿莫确实需要一款高档点的示波器“镇宅”,比如高存储深度和更高采样率。DPO同样有几个档次机型,阿莫在这方面还是有个度比较好,买低端的会有人质疑,当买了3W的也许还有人说阿莫那么有钱为什么不买10W的,这方面的投资就像个无底洞,还是适用为准。大多数情况下 3W的机器和10W的机器测出来的结果没什么区别,只是一些附加功能的差异。
隔离示波器的需求量相对较小,但我觉得普源不应该放弃这方面的产品开发,同样的,低端示波表和低端频谱市场也不应该坐视不理,低端产品不仅是“产品”,也是一种宣传手段,占领市场要从娃娃抓起 :)

网友:
拿个万用表量一下,若要测量,就把插头的地线给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