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参数100MHz/2GSa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2009-08-13):
100MHz是模拟信号的带宽, 比如我如果输入一个120MHz的信号给示波器,示波器显示出来的波形就是失真的??那请问是怎么个失真法??

2GSa 是不是只要示波器正常工作,就会在每秒钟进行2G次采样,换句话说 每个采样点的间隔时间是 t = 1/2000000000 (s) 。和示波器当时的时间量程无关!  理解对吗?

网友:
示波器带宽定义为功率下降到-3dB时的频率,换句话说测试1V@100MHz正弦波的幅度只有0.707V.不过由于100MHz的示波器是高斯频响,3dB带宽后以20dB/oct滚降,所以你2Gsps的示波器你甚至可以测试几百兆的正弦波,只是幅度已经严重变小了。

采样率跟存储深度有关,存储深度=采样率x时基(窗口长度),所以深存储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衡量数字示波器最重要的3个指标是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

国产示波器现在已经向2M存储(1Gsps时)深度的大关迈进了。但带宽,采样率更国际仍差的太远。

网友:
100MHz通常代表-3dB带宽,你输入120MHz,幅度上的数据不可信了,2GSa是最快速度,并非全时基范围都这样快,时基慢,自动降低采样率,至于相互间关系要自己实际看,指标不给出,我实际观察,并非只有最快时基才用最快采样率

楼主:
1楼2楼兄弟说的太好了。

请问1楼兄弟:
国产示波器现在已经向2M存储(1Gsps时)深度的大关迈进了。但带宽,采样率更国际仍差的太远。

1Gsps 也就是最高采样点的间隔是1ns。那这个2M储存的指标是:2M个点,还是sram的大小是2M??个人偏向2M个点。
由此计算出 最大的储存时间是:2*10E6*1*10E-9 = 2E-3 = 2ms的时间,难道 时间轴(X轴)总共10格,只能占据2MS的时间?

一般100Mhz / 1Gsps 最小时基 是5.00ns 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上:按点算,你算的对的,2M点深度在1GSa时只能有2ms数据,示波器一格大约10mm长度,1GSa在10mm显示中能出五个点,绘图精度够了

楼主:
哈哈,现在想通了
5ns 时基 是一格 1mm,显示5个点,绘图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并非所有时基档都用2G采样率的,在有限的高速缓存下(一般以K计的),只有最小的几个时基可以用如此高的速率采样。

网友(2009-09-21):
对于数字示波器的这个采样率也没搞明白

如果说2GAS是0.5ns采样一个点的话

根据采样定理 那就是最高可以采样1GHZ的信号,
也就是相当如理论模拟带宽1G?

基本上可以显示100M的任意波形了

输入120M的任意信号,波形失真不大

正弦波接近1G的时候才会有明显失真 或者是无法采样

网友: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示波器的100MHZ带宽  就比100M模拟示波器有货多了

网友:
看见高人了,呵呵
1G带宽很快会在国内看到的

网友(2009-11-24):
2GS是等效采样,折算过去的,就是利用采样示波器的原理,可能它的采样率只有100M,这种只能测周期信号

网友:
100MHz是模拟信号的带宽, 比如我如果输入一个120MHz的信号给示波器,示波器显示出来的波形就是失真的??那请问是怎么个失真法??

100M的机器测量120M的信号是肯定不行的, 100M的机器要看测量什么样的波形了, 方波的比例是1:9   正弦是1:1 等等。也就是说100M的示波器只能测到10多M的方波,方波是正弦叠加9次成正弦。再大的话误差就会超出允许的范围。失真的样子比如像方波失真就会丢失高频部分,严重点看着可能像正弦波一样。

2GSa 是不是只要示波器正常工作,就会在每秒钟进行2G次采样,换句话说 每个采样点的间隔时间是 t = 1/2000000000 (s) 。和示波器当时的时间量程无关!  理解对吗?

和时基是有关系的,不是 什么时候都是2G

网友:
失真就是丢高频,方波看到的是正弦。
至于采样是不是永远都是一个高频,这要看示波器的设计。有可能降低采样率,如魏昆的,也有可能永远以最高频采,显示计算的时候有选择性的用数据,丢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