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6位半8846A的技术指标疑问,请哪位普及一下。

楼主(2009-08-13):
单位的fuluke买了3年了,没做过校正。

我把2个表笔短路,测电压:

1V档位显示:
0.000001V -----------》 0.000000V

100mV档位显示:
0.0021mV------------》0.0015mV

现在我的疑问是:
6位半的表,为什么叫6 又二分之一,  就是上面的那种情况,100mV档位的 0.0021mV  最后一个1是估算值还是真实值?  我认为 6又二分之一的表 在测电压信号时,得到的真实值是 0.000001 ,然后 二分之一是这个后面的一位,是估算值。

根据我上面的分析,单位的表 在 表笔短路的时候应该显示为:
1V档位显示:
0.000000V   保持不变

100mV档位显示:
0.0001mV------------》0.0009mV  可以变化!

以上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表达不清楚,请ls兄弟提出,我在说清楚一下,谢谢!

网友:
六位半是最大可以显示7个数字,最高位不能显示完整的0-9所以叫半位。。。。

网友:
半 就是二分之一,这个二分之一值是指该表可显示的最高位,如果是0.000001V,这个半位就是小数点前一位的0,传统六位半指可显示数值0.000000~1.999999,可显示的最高位不能超过2或者不能全位显示 就叫半位,有些表的半位已不仅是2了

不知不觉 8846A有三年了~。。。买的很早啊

网友:
这么可怜的8846,租给我用得了!

网友:
用短路线短路,表笔线太长
好像误差是大了点,我的表用表笔+1k电阻短路,100mV挡不开滤波器0.0000-0.0012,开10点滤波器0.0000-0.0006,直接短路表笔测的也差不多
该自动校一下零点了

楼主:
ls
为什么要 “我的表用表笔+1k电阻短路”  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没有什么原因,正好现在是这样接的,看了贴,就测了一下:)

不过可能有个好处。
这样接了有1天了,大家全都温度稳定了,可能没有温差电动势,呵呵。
我的表笔是Keithley原装的,不知道和后配的普通表笔有没有区别,可能接触电动势小点?市面上买的200以下的不知道有没有在接触电动势上有特殊处理。

楼主:
我现在也是用福禄克的原装表笔测得。  感觉表笔做工就是好,很软,但是不会断。韧性很好~~

网友:
郁闷,我的表笔前几天不小心烫了一下,落了个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