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争议较大,讨论一下我们雕刻机操作面板上的方向按键的定义

楼主(2009-08-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认为只要将Y的位置上下换一下就OK了!这样比较直观些.其它位置不用动了.

网友:
我的建议:
在机架上雕刻上坐标轴的方向指示
我以前用的机床都有,有的直接铸在床身上了
由于摆放位置不同
每个人观看视角都可能不同
直接刻上标记,就不会有任何歧义
但是会增加生产成本

网友:
根据jp3.jpg的图上所示的文字及“+”、“-”符号来看没有问题,只是将Front放在下面,将Rear放在上面,这样对面对雕刻机来说,就能合理解释什么是前面和后面了。

其它标注应该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

网友:
新手来论坛,但是对cnc也比较熟悉了,
这个按键排列位置都没错,只是相对机器结构而言,一般机器有这么几种结构,固定龙门、活动龙门、十字工作台。X+在左边的原因是加工中心是十字工作台,往左边按,主轴向右移动,在坐标系上来讲就是X+了,Y轴也是一样。而阿莫的机机是活动龙门,Z轴又是沿着X轴运动,X+放在左边的话就有点不对,不然按左边就往右边走,感觉怪怪的。

网友:
个人意见觉得在x、y、z的旁边增加方向箭头,这样比较直观(相对+、-的符号而言)。
→←↑↓

网友:
Y+ ↑    Z+ ↑    Y- ↓      Z- ↓。
旁边是有轴的名称的。这样应该不不会有误解吧!
其实标注,之前的改过后也没有什么不妥,东西用时间长了,基本没有人会去看这个文字啦。一个习惯问题而已。

网友:
你的面板很有金属感,太复杂会很难看,建议换成箭头,并且只保留X,Y,Z;不要什么+,-,Right之类的,因为有箭头了。
简单就是美!

网友:
建议Y轴使用45°斜箭头

网友:
还是用符号最直观。看看人家的数控面板,中文标示加符号,很生动。

网友:
看了阿莫下载的国标,感觉清楚多了,楼主位现在的标识方法已经没有混淆了。

加不加箭头,就见仁见智了,反正按键的排列已经和方向有对应关系了,不加也挺好。

另外还想提个问题:
就是manual speed这个旋钮和上下几个led灯的问题,我不知道动态的时候led是什么样的,不过就展示的照片看,很容易理解为led是和旋钮相关的,因为它们靠得太近了。我一直以为旋钮旋大旋小,led亮的个数就不同,就像老式的卡式录音机那样。

还有travel limit,是不是该在对应的限位led边上标出是哪一个点发生限位了呢?
如果认为肉眼一眼就可以从机器状态看出来,那么就不必这么多灯;如果觉得在某些状态下,比如三个轴都走到很靠边的位置,肉眼不好区分哪个先限位,那么标出限位的点就很重要了。

网友:
【4楼】 chengtom
根据jp3.jpg的图上所示的文字及“+”、“-”符号来看没有问题,只是将Front放在下面,将Rear放在上面,这样面对雕刻机来说,就能合理解释什么是前面和后面了。
-------------------------
【5楼】 armok 阿莫
呵呵,这次我倒认同你。 我一直也是这种想法。
按常规的理解,可以将操作面板水平放置面向机器。 这时,“前”就应该是下面了。

在制作图片时,没有修改。已经修正到楼主位了。
-------------------------
现在应该就这样定板了!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从jp4.jpg的图来看,up中的u应该为大写字母“U”就OK啦!

网友:
我认为不需要英文,直接用+和-表示.在机身的某处标注坐标系(一般是右手坐标系).

另外,这几个按钮应该用线框围起来.

网友:
另外转速调节没有标出原点在哪里.

网友:
不知道布局这么改下是不是更符合习惯些?

网友:
还没有在论坛冒过泡呢,呵呵,新人,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旋钮开关的凸出部分转到manual speed处,会不会挡住英文字母?图上看不出,所以只是作一提醒。

网友:
【21楼】 armok 阿莫

我这个是大概的布局表达,我感觉这样布局看上去比较舒服,不是精确的位置。

在功能区域加个外框是不是更容易识别,不过这个加大工作量了。

网友:
三维:适合幻想力比较强的人

网友:
【25楼】 priity
按你的意思这样子是不是更好些呢?

网友:
哈哈,跟阿波罗那个发送给外星人的男女裸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给点大家HIFI装备的参考,图比较多,小心机器受不了。

http://www.hififorum.nu/forum/pop_printer_friendly.asp?TOPIC_ID=54678

网友:
我提个意见!请看上68楼图片,用99SE画的,见笑了

网友:
哈哈 老大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看到积分了68,更正一下是30楼

网友:
你把机床看成一个人,你与它是面对面的,对机床来说它的前(Y+)后(Y-)左(X-)右(X+)的位置是怎样的?
所以不要争了,原来的就好了。

网友:
Y轴对照手轮顺时针+,逆时针-。所以前(Y+)即工件向操作者靠近。后(Y-)即工件向离开操作者。

网友:
同样,X轴与手轮的关系

网友:
不然的话,与软件会冲突。

网友:
【34楼】 elec2000

你把机床看成一个人,你与它是面对面的,对机床来说它的前(Y+)后(Y-)左(X-)右(X+)的位置是怎样的?
所以不要争了,原来的就好了。

---------------------------
根据阿莫提供的数控机床的坐标定义标准来说,它既不是严格以操作者为坐标,也不是严格以机器为坐标的。

首先Z轴的上下是没有争议的。
其次Y轴是以机器为坐标的,机器背面就叫做后,靠人这边叫前。
而X轴显然是以人为坐标的,左手边就是左,右手边就是右。

但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以操作者为坐标的,因为Z轴没有争议,而Y轴的前后一般不容易混淆,剩下就是X轴,而X轴是以人为坐标的,这样的定义可以做到让操作者很舒服,第一反应不会有错。

当然要是为了定义严格而且对操作者舒服来讲,我觉得只要把Y轴叫做远/近就更好了,就完全是以人为坐标系的了。

网友:
剛看到這個帖,第一眼覺得XYZ軸怪怪的。

直覺是一樓第二張圖中的(Y)軸,應該叫(X)軸。圖中的 (Y- front),應該叫(X+)。

圖中的(X+)應該叫(Y+)。Z軸沒有異議。

現在是在X-Y平面轉了90度,不過也沒錯,因為也服從Right hand screw rule。

大家讀電磁學的時候,用三維矢量時,不是都習慣這樣看嗎? :)

网友:
从35楼的图看,无论从哪条轴的+往-看,都符合平常我们用的平面XY坐标系。很统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