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项目外包

楼主(2009-08-13):
现本公司有一DSP相关的项目,想外包出去。

    项目内容为,对一信号进行AD采样,把采样后的数据流传给DSP,需要DSP把这个信号中需要的数据解析出来。信号的内容为,以1700Hz为中心频率,输入电平为高时使用1615Hz频率去调制4029.5KHz中频载波信号,当输入为0时,使用1785Hz去调制4029.5KHz中频载波信号的2FSK调制方法,DSP的作用是,从AD采集的这些数据中把输入的1、0数据还原出来,即当用1785Hz调制时,输出0,当用1615Hz时,输出1。

    希望感兴趣的DSP高手人在北京,有关详细情况和报酬请和我联系:e-mai:tonda@126.com  QQ: 806696218

楼主:
论坛中这么多高手,没有一个出手的呀,报酬可不低呀!

    项目说简单一点就是2FSK的解调用DSP来实现。

网友:
用硬件可以做哦。

网友:
用个运放可以解出来了吧,为什么要用DSP?

楼主:
cowboy兄能说具体一点吗,运放怎么解

网友:
锁相环NE567

网友:
NE567是荷兰飞利浦公司生产的音调解码器颇相环集成电路,多应用于按键式解码,载波电流遥控、超声波控制(电视遥控)、通信寻呼、频率的监测与控制、内部通话设备、精确振荡器等。在音响方面主要应用于电视音响上。

1. NE567内电路方框图及引脚功能

NE567集成块是一个高稳定性锁相环,具有同步调幅锁定检测电路与功率输出电路。主要功能是在检测频段内驱动负载。NE567频带的中心频率与输出延迟由四个外部元件决定。

NE567集成块采用8脚双列直插式封装,其集成块的内电路方框图如图所示。其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及数据见表所列。

2. NE567主要电参数

NE567集成电路频率范围较宽0.01 Hz-500 kHz.中心频率稳定性高,可以独立控制带宽(最多为14%),信噪比高,内部电路有抑制假信号功能,利用一只外部电阻,使频率可调整的范围为20:1.

网友:
当用1785Hz调制时,输出0,当用1615Hz时,输出1。用两块567就可以实现,不知道我理解的有问题没。这是个简单的模拟电路,不要一开始先想到数字解调,本成和研发周期不容乐观。

网友:
运放确实可以解,但是DSP可以加入很多算法如滤波,均衡,减少误码率

网友:
4029.5KHz先通过检波还原成1700Hz的第二中频信号,然后分别加于两个中心频率为1615Hz和1785Hz的LC谐振器,再分别作二次检波,并用运入比较两者检波后幅度,即还原成原来的数据。
DSP处理这些简单的信号解调,优势估计不会很明显,用模拟方式解调,效果应该和DSP解调相差不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用模拟的方法,性能很不稳定。还有要说明的是,如何做到精确的1615Hz的LC谐振器,如何处理噪。现在要做到是不是理论上怎么能实现,而是从一个产品的角度来看待。

NE567如何使用电阻电容来确定准确的频率,如何处理电阻电容的精度和漂移。

  谢谢大家了,我们还是希望用DSP来实现,这样成本最低(包括生产调试成本)。

网友:
楼主打算用哪颗DSP? 还有FSK调制的数据速率是多少?

其实如果同样做得好,数字解调不见得比模拟的有多大优势。数字解调优势应该在更复杂的调制方式。FSK的模拟电路很简单,数字解调优势不大。至于噪声方面,哪方面的噪声,来自于传输信道吗?还是电路本身的噪声控制不好?

网友:
您说的调制是频率调制吧?这个相位是连续的吗?

两种载波频率相差太近了,用模拟是难以解决噪声,漂移及干扰的问题。

数字是个比较好的办法,DSP或者FPGA/CPLD应该更适合吧?

楼主:
想用TI的c2000系列中的浮点dsp,如f28332。

   是频率调制,相位不一定连续。

网友:
dsp不会,你看看用数字滤波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