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半万用表DIY中,需要参考意见,大家一起讨论下。直流,交流电压,电流部分已经完成

楼主(2009-08-13):
shichen717一直在DIY 5位半的万用表,我也一直默默的做自己的4位半表作为国赛前模拟方面练手的一个作品。

目前已经大致性的完成了直流,交流电压,电流的制作。只是有些地方心中存疑,有些地方不太理想,希望高手的指正。

这是模拟的部分。现在存在几个问题。

1.经过了继电器出来之后的电压信号会有纹波(继电器没有打开之前是没的) 20MV,弄得我在仪放输入端加了电容。但是这样好像结果又误差
2.电阻貌似有电感,对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的分压比例不同(我用DALE的绕线电阻+精密电位器调出来的,900K,90K,9K,1k,用电桥和5位半都校过)

然后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到底是这样一档档的分压好呢。还是直接弄个1M+1K的电阻分压,然后用仪放放大1000倍再测好呢。因为这样就不会存在有极端的可能性出现仪放输入端的高压了。不过我们组里的某人总说这样电压太低,放大值不对。仪放的增益可编程已经满足了档位切换的要求

网友:
这样做出来的万用表,元件成本就比买四位半万用表还贵。而且精度还没保证。
用7135加4051吧!

楼主:
只是想找出模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现自动量程而已。7135要用当然简单,不过没什么意义。因为模电不一定总是有成型方案,我希望了解系统干扰的产生以及原因

网友:
只是有些地方心中存疑,有些地方不太理想。

具体哪里呢?

楼主:
我写在那里了,一个是继电器引入的系统噪音,还有一个,小信号下仪放是否能够可靠放大,1MV用电阻分压1000倍后在放大1000倍这种事情我也觉得很不可能。。。。。

楼主:
上传原理图和PCB了

网友:
直接弄个1M+1K的电阻分压肯定不行的,呵呵。

楼主:
1M+1k是我被同伴折磨之后不得已给出的烂想法,在小信号下效果很烂

网友:
有个问题,C1-C4串联为什么呢?ESR会增大,电容性能下降,可能对637不太好。

有几个建议:
1. 输入端没有保护,低量程误接高电压会烧...,不知道可能烧什么,几乎是任何人:)通常量程得有自动切换策略,以策人机安全。
2. 4 1/2位,14位AD低了点,16位会好用点,留心INL和Gain Error,REF5040指标太高,也太贵了,换LM336都没问题,才0.45块。
3. 2N3904过了,看样子9014足矣,便宜得多。
4. 似乎是5V的继电器,什么型号?换12V好一点,驱动电流小,如果测量小电压,用欧姆龙低接触电动势的型号,国产少见。
5. 数字模拟要隔离,不隔离时地线要处理好,如果是实验板更得多费心。之所以继电器工作时会引入噪声,可能与此有关。
6. 图乱了点,似乎各位都缺退耦电容,不振荡已很好,噪声肯定不小。
7. 用不着仪用运放,任何信号对于电压表都是单端信号,因为通常电压表的模拟部分与被测电路不共地。看图似乎两表笔输入端都有电阻分压,仪用运放的CMRR都被可调电阻淹没了。
8. 最头疼的,为什么那么多插座,焊上吧,模拟电路里接插件多了很可怕,数字倒无所谓,只要频率别太高。

发个数字部分的图和PCB分析分析,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好多问题未必出在原理图或者纯粹的模拟部分里。

楼主:
1.输入端默认都是断开的,开机后默认从分压比最大的档位开始,逐次增大。

2.16位AD还在路上,特别申请了TI双积分型的。REF么。。因为是某次申请的时候一起拿到的。。

3.2N3904是AD8里面默认,实际在用的8050

4.5V继电器,电子市场大路货,最没有考虑过的就是这个引入的干扰。

5。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单独分开的,用磁珠单点连接过。

6.退偶电容是没有配,现在在运放输入级前端加了一个105

7.AD637需要的是无极性4UF,实验室没有,只能并联使用。

谢谢shichen717,图在5楼上了。

插座是用来方便测量各个分压节点的电压测量(用万用表校的时候)

4位半只是开始,我是想不断提高模拟方面的稳定性,继而尝试提高精度,目前的情况下感觉这个方案实际不妥,但是自动量程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来实现。

目前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学习的用品,目的在排除器件性能的情况下找出模拟部分进行改进的方案。因为模拟电路学校只有1个学期,虽然今年换了外国的教材很好,但是应用起来还是诸多不熟练

网友:
建议:1分压电阻选用成品激光修正的电阻排,这样分压比有保证,交直流阻抗相近。同步老化分压比稳定。
   2自动换档继电器用磁保持的,这样继电器动作后就没有电流干扰了,高位表里面都用这个,分压电阻也是。

楼主:
电阻排。。买不到的说啊,我为了电阻都泪流满面了的说,继电器现在有问题,在考虑换

网友A:
我也在做高精度电压表,为了提高输入阻抗,又不至于测量时误操作输入高电压信号损坏芯片,于是做了一级保护电路。。。。。。

图中换挡开关没画出来 (原文件名:电压测试.JPG)

经过Multisim测试,误差是几个ppm。当然实际OPA703线性度肯定没仿真的这么高。
不知有谁能推荐一个极高线性度的运放?

网友:
我用过几万只继电器做精密测量,你说的继电器引入的噪声应该不是继电器的原因;
在电路板的布线上,单点接地是肯定要做的,搞清楚每个回路电流的方向,让每个回路电流都单点接地,减小干拢。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更要分开。
如果怀疑你的继电器,你可以使用1A05的干簧继电器,这个我用的多了电流只有10mA,可以不需要三极管驱动,在测10uA的电流时也不会对信号产生影响。
电路中的保护还是必须要的,
你AD637的电容好大啊,设计的频率太低了吧。
最后再说一个,3296等的电位器在测量交流信号回路中最好还是不要用了。这个电位器有很大的电感,对交流信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直流信号没关系。分压可以买些1/千的电阻,使用电阻串并联方式得到你要的精度电阻值。

网友:
【9楼】 198879 退偶电容是没有配,现在在运放输入级前端加了一个105
------------------------------------------
电源退耦

【9楼】 198879 AD637需要的是无极性4UF,实验室没有,只能并联使用。
------------------------------------------
图上是串联的

【13楼】 dianzjsh 不知有谁能推荐一个极高线性度的运放
------------------------------------------
斩波稳零,开环增益160dB,比普通运放高40dB

网友:
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OTL。。。我记得画的是并联的。。。

我重新打了一板过了,已经完成直流的4位半水平了(用实验室的5位半来标定),电阻有办法测,但是就只能1%,但是交流的确是出现了分压不准的问题,现在还在弄。。。等国赛完再调试吧。

模拟部分在一点点积累经验

网友(2009-10-01):
那天做出来了通知一声,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1-10-13):
嗯,关于交流频响的问题,在放大那块还要再处理一下,然后,测量那块建议用浮地,最后,AD是否可以考虑使用下位数高一些的,例如24bit的,实际应用中会比16位的好很多。

网友(2012-04-21):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高精度电压表,为了提高输入阻抗,又不至于测量时误操作输入高电压信号损坏芯片,于是做了一级保护 ...

你的这个图电阻选那么大,可靠和可用吗

网友B(2012-07-30):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过34401的电路图,若没看,建议看一下,前段时间试了一下TI的ads1259,24位ADC ,发现在高速下失调十分严重。四位半的精度,至少得用到18位到20位的ADC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电荷注入问题,这个是我前段时间用ads1259的体会,在这个问题上,34401内部有预充电电路,以平衡模拟开关上的残余或者泄露电荷。 做仪表做重要的是稳定性,基准很重要。继电器尽量用干黄继电器吧。若楼主熟悉cpld,那就建议用CPLD自己做个高位ADC, 这样线性度才能做到最高。乱七八糟的就写这么多了。想到什么了在加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过34401的电路图,若没看,建议看一下,前段时间试了一下TI的ads1259,24位ADC ,发现在 ...

CPLD做高位ADC,你真想的出来?完全过于理想化。高位ADC消噪和噪声抑制,就不是你CPLD能干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LD做高位ADC,你真想的出来?完全过于理想化。高位ADC消噪和噪声抑制,就不是你CPLD能干的事情。 ...

HP34401内部ADC就是基于CPLD与MCU的, 更高精度的hp3458 八位半 ,内部也是用CPLD 做的,这个东西不是我想的,是别人做的。我比较喜欢跟别人一起讨论技术问题,随时欢迎调侃与交流。
另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说清楚,我认为只要说到用CPLD做adc,那么稍微有点知识的都知道是基于积分转换原理,可以做单斜率,双斜率,积分+残余电荷读取,甚至多斜率,hp3458基于多斜率原理做出30位精度的ADC,单片机初学者可以用avr做出13位的精度,用CPLD 做到18位就是不可能的?郁闷+无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P34401内部ADC就是基于CPLD与MCU的, 更高精度的hp3458 八位半 ,内部也是用CPLD 做的,这个东西不是我 ...

你忘记了最大的一点,CPLD会引入新的噪声,不是你随意折腾一下就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忘记了最大的一点,CPLD会引入新的噪声,不是你随意折腾一下就可以做到的。 ...

请问什么器件不会引入噪声,一个电阻都有噪声,因为电阻的噪声导致产品出问题早就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