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找不出问题来了,播放老有播放坏光盘所发出声音,我发整个程序,请各位大虾给指点下

楼主(2009-08-13):
我现在程序可以完整的播放整个音乐,只是不时掺杂一些像播放划伤光盘类似的噪声,请大家给我指点下,以下是我程序

   void Delay(u32 nTim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long j;
        for(i = nTime;i > 0;i--)
        for(j = 1000;j > 0;j--);
}

void Delay_us(u32 nTim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long j;
        for(i = nTime;i > 0;i--);
        //for(j = 1000;j > 0;j--);
}

unsigned char  SPIPutChar(unsigned char outb)
{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SPI2, outb);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2, SPI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ReceiveData(SPI2);
}

void Mp3SoftReset(void)
{
        Mp3WriteRegister (SPI_MODE, 0x08, 0x04);                         // 软件复位
        Delay(1);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MP3_DREQ == 0);              // 等待软件复位结束
        //Mp3WriteRegister(SPI_CLOCKF, 0x40, 0x00);                        // 设置vs1003的时钟,3倍频
        Mp3WriteRegister(SPI_CLOCKF, 0x98, 0x00);
        //Mp3WriteRegister (SPI_AUDATA, 0xac, 0x44);                         // 采样率48k,立体声
        Mp3WriteRegister(SPI_BASS, 0x42, 0x56);                                // 设置重音
        //Mp3WriteRegister(SPI_BASS, 0x00, 0xf6);                                // 设置重音
        Mp3SetVolume(0x20,0x20);                                        // 设置音量
        Delay(1);
    //向vs1003发送4个字节无效数据,用以启动SPI发送
        Mp3SelectData();
        SPIPutChar(0);
        SPIPutChar(0);
        SPIPutChar(0);
        SPIPutChar(0);
        Mp3DeselectData();
}
void Mp3Reset(void)
{
        //Mp3SoftReset();
        Mp3PutInReset();                                                                                        //xReset = 0   复位vs1003
        Delay(100);
        SPIPutChar(0xff);                                                                //发送一个字节的无效数据,启动SPI传输
        Mp3DeselectControl();                                                           //xCS = 1
        Mp3DeselectData();                                                                     //xDCS = 1
        Mp3ReleaseFromReset();                                                                 //xRESET = 1
        Delay(100);                                                                           //延时100ms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MP3_DREQ == 0);                              //等待DREQ为高
        Delay(100);
        Mp3SoftReset();                                                                                //vs1003软复位
}
void Mp3WriteRegister(unsigned char addressbyte, unsigned char highbyte, unsigned char lowbyte)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Mp3DeselectData();  //XDCS
        Delay_us(1);
        Mp3SelectControl();        //~XCS
        Delay_us(1);                        //XCS = 0
        SPIPutChar(VS_WRITE_COMMAND);         //发送写寄存器命令
        SPIPutChar(addressbyte);              //发送寄存器的地址
        SPIPutChar(highbyte);                 //发送待写数据的高8位
        SPIPutChar(lowbyte);                  //发送待写数据的低8位
        Delay_us(1);
        Mp3DeselectControl(); //XC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
u16 Mp3ReadRegister(unsigned char addressbyte)
{
        u16 resultvalue = 0;
        Mp3DeselectData();
        Mp3SelectControl();                                //XCS = 0
        SPIPutChar(VS_READ_COMMAND);         //发送读寄存器命令
        SPIPutChar(addressbyte);         //发送寄存器的地址
        resultvalue = SPIGetChar() << 8;//读取高8位数据
        resultvalue |= SPIGetChar();          //读取低8位数据
        Mp3DeselectControl();
        return resultvalue;                   //返回16位寄存器的值
}

u8 FAT_init(void)
{
        //u16  BPBbytesPerSec;                        // 每扇区的字节数
        u16 BPBRevdFATSec;                        // FAT1前的保留扇区数
        u8  ParNumberFATs;                        // 该分区上的FAT份数
        //u16  BPBRootDirCunt;                        // 根目录项数
        u16 BPBTotSector16;                        // 16位扇区数
        u16 BPBFATPerSec16;                        // 16bit每FAT占用的扇区数
        u16 BPBhiddsector;                        // 该分区系统隐藏扇区数
        u32 BPBTotSector32;                        // 32位扇区数
        u32 DataClusterCount;                        // 数据区簇数
        u32 Sector;                                // 扇区变量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2);
        MSD_ReadBlock(buffer, 0, 512);                                        // 读SD卡0扇区
        if((0xEB != buffer[0])&&(0xE9 != buffer[0]))                        // 如果0扇区不是DBR
        {
                if((0x55 != buffer[510])||(0xAA != buffer[511])) return MBR_ERR;        // MBR错误!  是否为结束
                Sector = ((u32)buffer[454])|                                                // 载入MBR里DPT中的DBR偏移量,只用低2字节
                ((u32)buffer[455]<<8);
                MSD_ReadBlock(buffer, Sector, 512);                                // 读DBR所在扇区
                if((0xEB != buffer[0])&&(0xE9 != buffer[0]))
                return DBR_ERR;                                                                        // 如果不是DBR则报错:磁盘未格式化!
        }
        //-----------------------------------------------------------------
        //        BPBbytesPerSec = ((uint16)buffer[11])|                                        // 每扇区字节数
        //                                         ((uint16)buffer[12]<<8);

        BPBSecPerClust = buffer[13];                                                        // 每簇扇区数

        BPBRevdFATSec  = ((u16)buffer[14])|                                        // FAT1前的保留扇区数
        ((u16)buffer[15]<<8);

        ParNumberFATs  = buffer[16];                                                        // 该分区上的FAT份数

        //        BPBRootDirCunt = ((uint16)buffer[17])|                                        // 根目录项数,如果为0则可能是FAT32系统
        //                                         ((uint16)buffer[18]<<8);

        BPBTotSector16 = ((u16)buffer[19])|                                        // 16位扇区数
        ((u16)buffer[20]<<8);

        BPBFATPerSec16 = ((u16)buffer[22])|                                        // 每FAT占用的扇区数,16bit
        ((u16)buffer[23]<<8);

        BPBhiddsector  = ((u16)buffer[28])|                                        // 系统隐藏扇区数,只用低2字节
        ((u16)buffer[29]<<8);

        BPBTotSector32 = ((u32)buffer[32])|                                        // 32位扇区数
        ((u32)buffer[33]<<8)|
        ((u32)buffer[34]<<16)|
        ((u32)buffer[35]<<24);
        //-----------------------------------------------------------------
        // 获得逻辑总扇区数
        if(BPBTotSector32 == 0)
        {
                if(BPBTotSector16 == 0) return SECTORS_ERR;                        //扇区数报错:磁盘错误!
                else BPBTotSector32 = BPBTotSector16;
        }
        FirstFATSector  = BPBhiddsector + BPBRevdFATSec;
        // 首FAT起始扇区=系统隐藏扇区数+FAT1前的保留扇区数
        FirstDirSector  = FirstFATSector + BPBFATPerSec16 * ParNumberFATs;
        // 根目录起始扇区=首FAT起始扇区 +(每FAT占用的扇区数 × 该分区上的FAT份数)
        FirstDataSector = FirstDirSector + 32;
        // 数据区起始扇区=根目录起始扇区 + 根目录占用扇区
        DataClusterCount= (BPBTotSector32 - FirstDataSector + BPBhiddsector)/BPBSecPerClust;
        // 数据区簇数=(BPB中磁盘总数-数据区起始扇区+系统隐藏扇区数)/每簇的扇区数
        if(DataClusterCount<4085) return CLUSTER_COUNT_ERR;
        // 报错:文件系统不被支持!
        else if(DataClusterCount<=65525) //FAT16
        {
                DirSecitemCunt = FAT16;
                // FAT16目录项数的基数
                return FAT16;
                // 文件系统:FAT16
        }
        else if(DataClusterCount> 65525) //FAT32
        {
                DirSecitemCunt = FAT32;
                // FAT32目录项数的基数

                BPBFATPerSec16 = ((u16)buffer[36])|
                ((u16)buffer[37]<<8);
                // FAT32每FAT占用的扇区数,只用低2字节

                FirstDirSector  = FirstFATSector + BPBFATPerSec16 * ParNumberFATs;
                // 根目录起始扇区=首FAT起始扇区+(每FAT占用的扇区数×该分区上的FAT份数)
                FirstDataSector = FirstDirSector + BPBSecPerClust;
                // 数据区起始扇区=根目录起始扇区 + 每簇扇区数(单个根目录占用扇区)

                FirstDircluster = ((u32)buffer[44])|
                // FAT32根目录首簇号
                ((u32)buffer[45]<<8)|
                ((u32)buffer[46]<<16)|
                ((u32)buffer[47]<<24);
                return FAT32;
                // 文件系统:FAT32
        }
        return 0;
}

//-----------------------------------------------------------------
//        函数名:FatNextCluster
//        功  能:获取FAT链中的下一簇号
//        参  数:当前簇号
//        返回值:FAT1下一簇号
//-----------------------------------------------------------------
u32 GetNextCluster(u32 cluster)
{
        //        u16   k;
        u16 offset;
        u32 sector;
        // 簇号的扇区内偏移变量
        if(FatClusSec != FirstFATSector +(cluster>>DirSecitemCunt))
        // 当前簇号所在FAT扇区=上次的FAT扇区,则在FAT缓冲里找下一簇号
        {
                FatClusSec = FirstFATSector +(cluster>>DirSecitemCunt);
                //cluster=FirstFATSector+FatClusSec;
                // 该簇号所在的FAT扇区=FAT1起始扇区+簇号/FAT每扇区目录项数
                MSD_ReadBlock(buffer, FatClusSec, 512);
                // 读当前簇号所在的新FAT扇区
        }
        if(DirSecitemCunt==FAT16)
        {
                offset =(cluster % 256) <<1;
                // FAT扇区内的簇偏移量=(簇号%每扇区目录项数)×单个FAT项字节数
                sector=((u16)buffer[offset])|
                // 获取簇号内容
                ((u16)buffer[offset+1]<<8);
        }
        else
        {
                 //offset =(cluster % 128) <<2;
                 offset =(cluster % 128);
                //cluster=((u32)buffer[offset])|
                //((u32)buffer[offset+1]<<8)|
                //((u32)buffer[offset+2]<<16)|
                //((u32)buffer[offset+3]<<24);
                sector=((unsigned long *)buffer)[offset];
        }
        return sector;
        // 返回簇号
}

u16   Baozhan_Play(u16 item,u8  *buf )                        // item=0 搜索根目录下的 mp3文件并返回数量,不播放
{                                                                                        // item≠0 从item开始播放
        u8  Cnt;                                                // 普通变量
        u8  DirSecCout;                                        // 根目录扇区变量
        u16 coun;                                                // 扇区内偏移变量
        u16 Entry=0;                                                // mp3文件数量
        u32 FileClus;                                        // mp3文件簇号
        u32 FileSect;                                        // mp3文件长度/扇区变量
        u32 totalsect;                                        // 文件拥有的扇区数
        u16 leftbytes;                                        // 文件剩余字节
        u8  n;                                                        // 簇扇区变量
        u8  j;                                                        // 播放字节变量
        u16 count;                                                // 播放缓冲区指针变量
        u32 LBA32;                                                // 32bit绝对扇区变量
        //        u32 Rootcluster;                                        // FAT32根目录簇号暂存变量

        u8  Playbuf[512];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   //拉高存储器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2);//拉低读卡器
        //        Rootcluster = FirstDircluster;
        // FAT32根目录首簇号赋给暂存变量
        if(DirSecitemCunt==FAT16) DirSecCout=32;
        // FAT16根目录为32扇区
        else DirSecCout=BPBSecPerClust;
        // FAT32单个根目录为一簇的扇区数,分多个簇段
        LBA32 = (u32)FirstDirSector;

        for(Cnt=0;Cnt<DirSecCout;Cnt++)
        // 在DirSecCout个根目录扇区内搜索
        {
                if(0 == item) MSD_ReadBlock(buffer, (LBA32+Cnt), 512);                // 搜索歌曲
                for(coun=0;coun<512;coun+=32)                                         // 目录项基数为32字节
                {
                        if(0 != item) MSD_ReadBlock(buffer, (LBA32+Cnt), 512);        // 播放歌曲
                        if(('.' != buffer[coun])&&(0x00 != buffer[coun])&&(0xE5 != buffer[coun])&&(0x0F != buffer[coun+11]))// 确保是正确可访问文?
                        { //文件名32个字节整数倍的开头
                                if(( buffer[coun+0] == buf[0])&&( buffer[coun+1] == buf[1])&&( buffer[coun+2] == buf[2])&&
                                ( buffer[coun+3] == buf[3])&&( buffer[coun+4] == buf[4])&&( buffer[coun+5] == buf[5])&&
                                ( buffer[coun+6] == buf[6])&&( buffer[coun+7] == buf[7])&&('M' == buffer[coun+8])&&
                                ('P' == buffer[coun+9])&&('3' == buffer[coun+10]))
                                Entry++;
                                if((item == Entry)&&(0 != Entry))                     // 如果相等开始播放
                                {
                                        /*printf1(0x77);printf1(0x77);printf1(0x77);printf1(0x77);printf1(0x77);printf1(0x77);printf1(0x77);
                                        printf1( buffer[coun+0]);printf1( buffer[coun+1]);printf1( buffer[coun+2]);printf1( buffer[coun+3]);
                                        printf1( buffer[coun+4]);printf1( buffer[coun+5]);printf1( buffer[coun+6]);printf1( buffer[coun+7]);
                                        printf1( buffer[coun+8]);printf1( buffer[coun+9]); printf1( buffer[coun+10]); */
                                        Mp3Reset();                                   // 播放前软复位VS1003b
                                        if(DirSecitemCunt==FAT16)
                                        {
                                                FileClus = 0;
                                                FileClus = ((u16)buffer[coun+26])|((u16)buffer[coun+27]<<8);    // 获取FAT16文件首簇号
                                        }
                                        else
                                        {
                                                FileClus = ((u32)buffer[coun+26])|((u32)buffer[coun+27]<<8)|
                                                ((u32)buffer[coun+20]<<16)|((u32)buffer[coun+21]<<24);           // 获取FAT32文件首簇号
                                        }
                                        FileSect = ((u32)buffer[coun+28])|((u32)buffer[coun+29]<<8)|
                                              ((u32)buffer[coun+30]<<16)|((u32)buffer[coun+31]<<24);            // 获取文件长度
                                        totalsect = FileSect / 512;  // 计算文件拥有的扇区数
                                        if(totalsect<4) goto Exit;   // 如果文件小于2K
                                        leftbytes = FileSect % 512;  // 计算剩余的字节数
                                        FatClusSec = 0;              // 簇号所在的FAT扇区,每首歌播放前清0
                                        while(1)                     // 音乐播放函数,一曲播放完退出
                                        {
                                                //FileSect=(FileClus-2)*BPBSecPerClust+FirstDataSector-8;   // 数据扇区=(簇号-2)×每簇扇区数+数据区起始扇区
                                                FileSect=(FileClus-2)*BPBSecPerClust+FirstDataSector;
                                                for(n=0;n<BPBSecPerClust;n++)// 播放一个簇的全部扇区
                                                {

                                                        MSD_ReadBlock(Playbuf, (FileSect+n), 512);// 读一扇区数据到播放缓冲区
                                                        count=0;
                                                        Mp3DeselectControl();
                                                        //Mp3SelectData();
                                                        while(count<512)
                                                        {
                                                                // if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MP3_DREQ == 0);   //等待DREQ为高向VS1003b发送32字节数据
                                                                //if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MP3_DREQ) != 0)
                                                                {
                                                                        Mp3SelectData();

                                                                        for(j=0;j<32;j++)
                                                                        {
                                                                                SPIPutChar(Playbuf[count]);
                                                                                count++;
                                                                                // Delay(20);
                                                                                 Delay_us(15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MP3_DREQ == 0);
                                                                        }
                                                                        Mp3DeselectData();
                                                                        // if((0 ==totalsect)&&(count>=leftbytes)) goto Exit;  // 文件结束?

                                                                            // if((n+1 ==BPBSecPerClust)&&(count==32)) FileClus=GetNextCluster(FileClus);
                                                                          if(count==511) break;
                                                                        // 播放一簇文件的最后一个扇区时加载下一簇号
                                                                          if((DirSecitemCunt==FAT16 && FileClus==0x0000FFFF)||(FileClus==0x0FFFFFFF)) goto Exit;
                                                                                  // 防止读取簇号意外出错
                                                                }
                                                        }
                                                        //Delay(2000);
                                                        totalsect--;      // 文件拥有扇区数减1
                                                         if((0 ==totalsect)&&(count>=leftbytes)) goto Exit;  // 文件结束?
                                                         //if((n+1 ==BPBSecPerClust)&&(count==32)) FileClus=GetNextCluster(FileClus);
                                                        // if((DirSecitemCunt==FAT16 && FileClus==0x0000FFFF)||(FileClus==0x0FFFFFFF)) goto Exit;
                                                }
                                                //Delay(10000);
                                                // FileClus = FileClus;
                                                  FileClus=GetNextCluster(FileClus);
                                                //Mp3DeselectData();
                                        }
                                        Exit:
                                        count=2048;                      //  放完一首歌,向VS1003b填充2048个0
                                        //Mp3SelectData();
                                        while(count)
                                        {
                                                 if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MP3_DREQ == 0);     //等待DREQ为高
                                                //if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MP3_DREQ )
                                                {
                                                        Mp3SelectData();
                                                        for(j=0;j<32;j++)
                                                        {
                                                                SPIPutChar(0);
                                                                count--;
                                                        }
                                                        Mp3DeselectData();
                                                }
                                        }
                                        //Mp3DeselectData();
                                        item++;                                                    // 放完一首歌加1,否则不能继续播放
                                }
                        }
                }
        }
        return Entry;                // 返回根目录下mp3文件数量
}

楼主:
这个程序我在每隔几十毫秒发送32个字节也有这个杂音,播放正玹波单音符就没有这个声音也就是下面程序没有问题

void VsSineTest(void)
{
        //Mp3PutInReset();  //xReset = 0   复位vs1003
        Mp3Reset();
        //Delay(1000);//wait(100);        //延时100ms
        //SPIPutChar(0xff);//发送一个字节的无效数据,启动SPI传输
         Mp3DeselectControl();
        ///Mp3DeselectData();
        //Mp3ReleaseFromReset();

        //Mp3Reset();
        //Delay(500);//wait(100);

        //Mp3SetVolume(50,50);//设置音量

         Mp3WriteRegister(SPI_MODE,0x08,0x20);//进入vs1003的测试模式
        Delay(500);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A) & MP3_DREQ == 0);     //等待DREQ为高

        Mp3SelectData();       //xDCS = 1,选择vs1003的数据接口

        //向vs1003发送正弦测试命令:0x53 0xef 0x6e n 0x00 0x00 0x00 0x00
        //其中n = 0x24, 设定vs1003所产生的正弦波的频率值,具体计算方法见vs1003的datasheet
         SPIPutChar(0x53);
        SPIPutChar(0xef);
        SPIPutChar(0x6e);
        SPIPutChar(0x24);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Delay(1);
         Delay(1000);
         Mp3DeselectData();//程序执行到这里后应该能从耳机听到一个单一频率的声音

    //退出正弦测试
         Mp3SelectData();
        SPIPutChar(0x45);
        SPIPutChar(0x78);
        SPIPutChar(0x69);
        SPIPutChar(0x74);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Delay(1);
         Delay(1000);
         Mp3DeselectData();

    //再次进入正弦测试并设置n值为0x44,即将正弦波的频率设置为另外的值
     Mp3SelectData();
        SPIPutChar(0x53);
        SPIPutChar(0xef);
        SPIPutChar(0x6e);
        SPIPutChar(0x44);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Delay(1000);
        Delay(1);
         Mp3DeselectData();

        //退出正弦测试
         Mp3SelectData();
        SPIPutChar(0x45);
        SPIPutChar(0x78);
        SPIPutChar(0x69);
        SPIPutChar(0x74);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SPIPutChar(0x00);
        Delay(1);
         Delay(1000);
        Mp3DeselectData();

}

播放告诉低速都有这个声音,64K的也不行

楼主:
每隔1S发一簇数据也不行,播放音乐有时候能完整播放出来,有时候也不能完整播放出来

楼主:
即使换个1003也是这样,但我在播放时候测量DREQ脚,发现它一直为高,

网友:
测试VS1003B硬件的测试程序和应用程序分开来,我找个硬件测试程序给您.我通常都是把硬件测试好了,再上应用程序的.

楼主:
谢谢,我来测下看看

楼主:
怎么播放没有声音呢,

楼主:
我也就是把这一段加上了。然后把MusicData内的代码拷出一部分,因为全部拷完空间没那么大,

void VsSineTest(void)
{
        unsigned int data_pointer;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int uiCount;

        uiCount = sizeof(MusicData);
        data_pointer=0;
        Mp3Reset();
    while(uiCount>0)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MP3_DREQ == 0);
              {
                    for(i=0;i<32;i++)
                   {
                             SPIPutChar(MusicData[data_pointer]);
                             data_pointer++;
            }
                        uiCount -= 32;
         }
    }

        for(i=0;i<64;i++)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GPIOE) & MP3_DREQ == 0);
                {
                        Mp3SelectData();

                        for(j=0;j<32;j++)
                        {

                                SPIPutChar(0x00);
                        }
                        Mp3DeselectData();
                }
        }
}

上面这个函数是我进行正弦测试的函数,正弦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也就是我一播放这个文件单片机就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哦

楼主:
不死机了也就是我把 sizeof(MusicData);的值直接换成了512,就听到砰砰声音,是不是这个声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