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调试环境搭建请教~~如何实现u-boot和内核的源码级调试

楼主(2009-08-13):
目标:实现uboot、kernel源代码级调试
——————————————————————————————————————————

已有资源:
一块2440的板子
JLink V7
——————————————————————————————————————————

考虑上面的情况,所以调试仿真只能建立在JLink的基础上

我目前了解到JLink支持两种调试方式:
1.RDI
2.GDB Server

——————————————————————————————————————————

对于RDI这种方式,可以采用的debugger有ADS1.2中的AXD以及RVDS2.2/RVDS3.0中的RVD(RVDS3.1及以上版本已经不再支持RDI)
这个也是windows下比较方便的解决方案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一是将u-boot代码全部移植到ads/rvds下,编译、调试;
一是使用linux下的交叉编译工具编译,然后将编译产生的elf格式的文件,拿到axd/rvd下进行调试
从网上查知的信息表明将u-boot移植到ads/rvds下是个很繁杂的工作,不是很好。这种方式就直接排除。可以参看这个网址http://hi.baidu.com/loun/blog/item/1b43bdaf7d056ecd7dd92a2b.html
将linux下用交叉编译工具链生成的elf格式文件调到axd/rvd下进行调试,貌似用axd时会有不少问题,所以也排除
那这里就只剩下rvd这一种方式了。

楼主:
对于GDB Server方式,就可以在linux中调试,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比较好

目前的思路是在windows中运行gdb server,然后在虚拟机中安装linux,使用insight来调试,通过samba来共享源码
但是这个过程中需要用到网络,这个是一个限制

网友:
原来使用BDI2000调试

楼主:
BDI2000很强大
但是太贵了 个人无法承受~~
呵呵

楼主: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71959/1
从这里知道:
axd使用的是axf格式文件,而linux下的cross toolchain生成的是elf文件
但是axd=elf,所以也能使用axd来实现源码级的uboot调试】
只不过在linux下编译uboot时需要包含dwarf-2格式的调试信息

另:rvd使用的也是elf格式

楼主:
http://www.programmer-club.com.tw/ShowSameTitleN/embedded/2374.html

这里提到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明白):
用厂商编译出来的 elf 和 axd 不一样,所以无法加载做 software level debug,如果你有 ARM RVD 2.2 ,只要在厂商的编译器中设定 -gdwarf-2 ,将 armboot 更改为 armboot.elf 即可给 RVD "Load Image" 就可以做 Software level debug / trace 了。

必须注意的是因为 GNU 与 ARM 的 assembler 有差异, 所以 RVD无法解释 .S file, 但是会有 symbol 在 disassemble 窗口内直接提供 debug. 而 .C source 可以做 source trace, 第一次会要求提供档案, 之后 RVD 自动建立 Source Mapping, 即不需再提供目录.
为什么会不知道 source 在哪? 因为 armboot 是在 linux 下面编译,所以对应的路径是参考 linux 下的路径.

楼主:
用ADS(AXD Debugger),实现u-boot的源代码级调试(c语言级)
——————————————————————————————————————————————
如果板子没有网口,在调试U-Boot和uclinux时就没法用gdb调试。

这时只能利用串口和JTAG口进行调试,linux下可以用BDI这个玩意调试,可是BDI非常昂贵,不适合大众需求。

我总结了下,根据我的调试经验,可以用ADS调试linux的程序。

打开AXD,按下 Alt + L ;或者点System Views下Command Line Interface,就可以打开一个命令行:

输入help查看帮助文件。

比较有用的命令如:
LoadBinary = 将一个文件导入RAM
LoadSymbols = 导入符号表
SetPC = 设置PC寄存器
Run = 开始运行
OB + 文件名 = 按照批处理文件运行

所有的命令在GUI里面也是有的,可以利用批处理文件(OB命令)来免去敲命令和点菜单的麻烦,

以调试u-boot为例,写一个批处理文件放在D盘,文件名为u-boot.txt,内容如下:
loadbinary Y:\u-boot-1.1.4\u-boot.bin 0x00100000
loadsymbols Y:\u-boot-1.1.4\u-boot
setpc 0x00100000
run

打开AXD,按下ALT+L,键盘输入:ob d:\u-boot.txt

那么AXD会自动运行批处理文件内的命令,自动载入u-boot的二进制代码,自动载入符号表,设置指针为0x00100000,并开始运行。

在调试时,最后自己一步步输入命令做

loadbinary简写lb,只能将二进制文件加载到ram中,不能将地址指定到flash中

在loadsymbols之后,等待进度条显示加载完成,将setpc (pc)指到u-boot.bin的加载位置,即可单步调试。

这时ads会提示寻找u-boot的入口文件start.s地址,此时需要手动指定start.s的位置,通常这时可以在linux下建立smaba服务共享,将整个u-boot的文件夹映射成windows下一个盘符,这样就可以指定目录地址了。

在进入c语言代码中后,ads还可能出现提示指定board.c、string.c等其他文件的地址,这都需要手动做。

此后就可以用ads进行c语言级的u-boot源码调试了!

这种方法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我实验了很多次了,都成功了,这可是偶找了近一个月才弄清楚的方法..........

同样,这种方法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在uclinux上调试,正在进行试验。

网友:
不是可以使用win下面的insight吗?

如果要自己搭建insight的话,需要用到cygwin,编译过程还是挺简单的。我当时用的编译器是codesourcery lite,没带insight。后来自己编译了一个,将target定为arm-none-eabi,就可以编译出和codesourcery lite兼容的调式器。如果你是使用arm-elf-gcc的话就要将target定为arm-elf。

还有一种调试器应该也可以,那就是eclipse的调试器。使用gdb作前端,网上有文章写怎么和j l i n k连接起来,不过我没具体测试过。但应该和gdb是兼容的。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如有错误希望大家指正。

楼主:
多谢~~

我不想用cygwin,个人觉得用cygwin还不如用vmware装个linux系统

我用的交叉工具链是自己编译的,是利用gentoo中crossdev来得到的
具体可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8794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ofeng&bbs_id=9999

使用insight这种思路,如果用JLink的话,都是通过GDB Server来实现调试的
这个过程中需要网络

网友:
主要在于开发工具的支持,一般而言,可以通过-gdwarf-2等参数编译带调试信息的elf,然后载入调试.

arm中我没这样调试过uboot,不过在powerpc中,我都是直接用denx的eldk在linux中进行编译,然后将生成的带调试的uboot拷贝到windows中,用freescale的code warrior载入elf,此时它自自动寻找其中符号的源代码.由于linux中的路径与windows的路径不一样,这时需要手动指定源文件的位置.一般而言,指定一个以后,它就会在相应的目录下继续进行查找.对于linux kernel的调试也是类似的.另外在windriver的visionclick/Workbench for OCD,也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要进行源代码设计,一是生成带调试信息的elf,二是相应的工具支持载入elf(可能必要时要进行路径的映射).

另外,我看uboot的代码中,有kgdb的代码,好像是可以通过串口之类进行简单的调试

楼主:
多谢楼上~~

今天有点事情忙 明天继续来

网友:
用vmware安装了ubuntu,不知道如何安装linux的编译环境,忘能指点一二。

楼主:
LS,请参照我另外一贴,其中有很详细的说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87946&bbs_page_no=2&bbs_id=1032

网友(2009-10-23):
lz可以参考这个:
【转】使用J-Link GDB Server + Eclipse CDT进行ARM程序调试
http://hi.baidu.com/serial_story/blog/item/d6baee097146f788d0581be1.html
是用Eclipse加Jlink的gdb的。
我自己也没试过,有空再试试。

网友:
纯粹在Linux下面不依赖于Windows也是可能的,我就在用,OpenOCD+jlink+gdb。

网友:
我在ads中用h-jtag调试过u-boot,有一阵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748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cl001&bbs_id=9999

网友:
jlink中用gdb server不好吗?甚至是,启动windows上的gdb server,然后用linux上的ddd,kgdb等远程连接来调试。

网友(2010-02-12):
转载,详文参考:http://www.xker.com/page/e2008/1023/63400.html
活用AXD Debugger调试器的命令行,实现u-boot的源代码级调试
其实AXD的功能非常强大,特别是其命令行。
打开AXD,按下 Alt + L ,就可以打开一个命令行,
非常有用的命令如:
LoadBinary = 将一个文件导入SDRAM
LoadSymbols = 导入符号表
SetPC = 设置PC寄存器
Run = 开始运行
OB + 文件名 = 按照批处理文件运行
所有的命令在GUI里面也是有的,可以利用批处理文件(OB命令)来免去敲命令和点菜单的麻烦,
以调试u-boot为例,写一个批处理文件放在D盘,文件名为u-boot.txt,内容如下:
loadbinary Y:\u-boot-1.1.4\u-boot.bin 0x00100000
loadsymbols Y:\u-boot-1.1.4\u-boot.axf
setpc 0x00100000
run
打开AXD,按下ALT+L,键盘输入:ob d:\u-boot.txt
那么AXD会自动运行批处理文件内的命令,自动载入u-boot的二进制代码,自动载入符号表,设置指针为0x00100000,并开始运行,如果在AXD中断运行,会自动显示源代码! cool~~!
如果有命令不清楚的话,在命令行下,输入 help ,可以打开帮助文件!

网友(2010-05-09):
最近在移植u-boot_2010.03到2440上,在SDRAM调试第二阶段的功能基本没问题,但如果下载到NAND上就跑不起来了,说明启动的第一阶段汇编部分有问题。
按照6楼说的方法实现了再AXD上面去调试,但是调试的时候AXD都是汇编的,看不到源码,就是不能像15楼的那样去调,不知道15能在C源码层上单步调试是怎么实现的?
AXD上怎样加入C源文件?

网友:
顶起来,问19楼的问题.....

网友(2010-10-26):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ads 1.2, axd, Real Multi-ICE,交叉编译器用的是arm-linux-gcc 3.3.2

在linux中编译u-boot 2010.06,在config.mk中修改了:DBGFLAGS = -gdwarf-2

但是axd加载u-boot.axf时,提示:
DBT Warning 00056: Debug table format error at offset 0x91 in area .debug_info

网上查了资料,让用RVCT 3.0的--dwarf2选项,可我只能用ads1.2啊。

另外,0x91是什么意思?看了section header,我的.debug_info在Section 9, 二者之间是否有何联系? 是否因为axd可识别的调试信息格式与dwarf 2格式的不同?

用fromelf转换ads自己编译的axf文件到elf格式,比较二者文件,发现毫无区别。

(话外:还试着直接加载bin格式文件到内存,发现内容与bin的不同,很是蹊跷)

网友(2011-04-11):
19楼,那个链接打不开啊,能说明一下你是怎么源码级调试u-boot的吗?我按照17楼的方法会提示DBT Warning 00005: Debugger workspace full这个

网友(2011-10-11):
现在能用keil和jlink来调试u-boot代码吗?

网友:
17楼,可以说得再明白一些吧,AXD的默认是ARM7的,如何选择处理器?还有能否把操作的步骤讲具体一些吗?

网友:
如果可以使用串口的话, 直接用串口的输出来做debug吧。 说实在的, 于其花时间精力去配置各种工具, 还不如仔细读透代码, 一出问题就上仿真器, 永远也成不了高手。

网友(2014-05-27):
最近刚弄好调试环境
我比较喜欢的是linux下Eclipse CDT+ zylin CDT + arm-linux-gdb 远程连到windows上的jlinkGDBServer上下程序调试。
http://blog.csdn.net/kangear/article/details/8639398 这篇文章比较有用

网友:
仿真器始终是仿真,做不到百分一百准确。
用printf调试,不易出错,结果直观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