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全新的LTZ1000CH,大约60多只,但不能肯定质量

楼主(2009-08-13):
这批东西是散新的,新的让人怀疑它是翻新的,价格也很便宜,比拆机的LTZ1000ACH还便宜。共60多个,值得欣慰,但也担心,万一这东西是高度翻新的,那就掺了

楼主:
2005年还在生产CH吗?

网友:
一直生产

网友:
能否分给我两只?

网友:
这种我认为是REMARK(不是阿莫)的,因为我见过的LTZ侧面都没有印字,而且是金色腿的。 :)

楼主:
你见到的是LTZ1000ACH吧,LTZ1000CH是这样的,没有金腿的,这个东西我测试很久了,性能正常的

网友:
保_真的话,请PM个价格,合适帮我留一支玩玩。

网友:
基准这东西就是求个准与可靠,找可靠的货源 价格贵点没关系!

楼主:
着东西我还是有点犹豫,商家第一个给我是全新的,真的很新,后来我再买来脚上又挂锡的,这批东西不敢碰了。但这些天测试下来,在六位半上都有很好的一致性,共六个一直在互相比对,六位半上没有互差

楼主:
这东西店家报价是60元一个,我猜测这东西很可能是某机构试验或者开发后的余货

网友:
不是说 ACH 更好吗?

CH 好像是缺少某些高端功能?
=================
CH只是没有绝热而已.4910这么牛的基准里面也是4个CH.

网友:
就是外部绝热要做好.

楼主:
CH芯片与外壳直连,热阻小,所以要加保温罩。而且加热功率大

ACH芯片与外壳之间垫了一层泡沫样的东西,热阻大,不用加保温罩了,加个防风罩就行了。加热功率小

从这点看ACH比CH更优。

但也有人说CH的构造老化小。我分析,如果ACH泡沫垫的物理性质老化,势必导致ACH的恒温特性变化,导致电压偏移。像基准源4910和福禄克的8位半表8508里的基准组件都是用CH的。

这些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请懂行的人分析一下

网友:
CH老化小是因为没有绝热内部温度低点
但是对环境的要求高.外部绝热要做好.

呵呵.至于amork老大的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两者有不同的应用...
CH和ACH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分.

楼主:
我的那块板子特地做成纳粹符号样,为了适合CH对绝热的要求。至于保温罩,在六位半上观察不到加与不加的区别。这要更高位的表才能观察,六位半上没有区别也就意味着保温罩的影响小于1PPM。

楼主:
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CH和ACH各拥有一半,长时间对比测试下

网友:
应该不保值也不会升值
半导体产品能升值?

网友:
呵呵,会有的
十分之一也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楼主:
这批东西千万不要碰,因为商家不给我具体的答复.只是说有些好点有些难看点!照片也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