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示波器时,高速AD采集到的毛刺如何处理

楼主(2009-08-14):
我做示波器用高速AD采集标准正弦波总是遇到毛刺,请问各位这个毛刺如何处理啊? 如果不去掉在LCD上连线时会非常难看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毛刺真实存在,你想掩盖,有违示波器测量目的:反映客观情况,设计思路严重错误

楼主:
2楼理解错了 测得是100M的泰克都看不到毛刺的正弦波,
  这个毛刺是采集过程中遇到的错误,我问的是怎么处理这个错误,这个毛刺其实是不存在的

网友:
也许 TEK 是错的?这么相信权威?

网友:
电路设计问题,采样时序问题,硬件未过关~

网友:
感觉楼上很权威

网友(2009-10-05):
魏坤言之有理。
建议您不妨采用比较可信的示波器观察进入AD转换器输入端的信号,如果OK,那么问题就出在AD本身。假如有逻辑分析仪,就可以观察ADC的实际动作过程过程,问题就比较容易确定了。

网友(2011-05-06):
同意5楼得观点,我在用高速AD采集信号的时候就出现过毛刺信号同样被采集到的情况。还需要在硬件方面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