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水电工强人么,小弟浴室里的一个水龙头装不进去了。

楼主(2009-08-14):
问题出在左边的管道内丝不是于墙面垂直,造成的后果是水龙头装上去后,(左边)不能平、紧靠住接头,水要漏出来。
昨天搞了3个小时也没有装好。
当时装修时,家里的水电都是我自己装的,现在智能怪自己了。

网友:
1、左右两边各装一组内、外丝,把形变平均并延长达到降低曲率的目的,不好看是肯定的,可以考虑套一小段不锈钢管;

2、请五金加工的,把套好丝的钢管加热,然后弯一定角度;

3、砸开一两块砖,重新搞过,这也不算啥大工程,百几十块的费用足够材料人工了;

4、最后想问问楼主,右边是不是还少个外套,这种龙头安好的话应该看不到墙上的

楼主:
重新搞没200搞不下来。瓷砖还要专门去宁波配。还要叫泥水工,切割个眼出来。水泥还要买一包,加上运费。
里面用的是PPR管,不好弯,只有割掉再接。而且要把墙凿个窟窿,否则加热器伸不进去。

当时我装的时候忘了考虑正面墙是否水平和贴了瓷砖的厚度,结果造成了内丝头缩在墙里面。水龙头的套头有一定的厚度,装不进去了。

前段时间因为生料带用的不够多,水头龙连接地方漏水,(因为是缩在里面,漏水外面看不出来)把楼下弄的一塌糊涂。花了不少钱才摆平。
  想想还是叫专门水电工合算,现在亏死了。

网友:
......专业这个词是用钱堆出来的……

网友:
出去店里找找,哪种烂拐头很多都是不正的,找个刚好能配你的歪头来就行了,这叫负负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