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移植时中断处理

楼主(2009-08-14):
我是新手,最近看邵贝贝的ucos ii内核详解,不明白,恳请前辈指点!

邵贝贝的ucos ii中对中断有这样一句描述:

“用户代码应该将全部CPU寄存器推入当前任务栈[L3.15(1)]。注意,有些微处理器,例如Motorola68020(及68020以上的微处理器),做中断服务时使用另外的堆栈。

μC/OS-Ⅱ可以用在这类微处理器中,当任务切换时,寄存器是保存在被中断了的那个任务的栈中的。”

问题是:我用的arm7核的芯片,进入中断之后,自动使用中断模式下的栈空间,而不是被中断任务(用户模式下)的占空间,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问题可能很幼稚,望谅解,恳请各位赐教呀!

楼主:
自己顶下

高手,前辈,同仁,帮帮我吧……

哭了……

楼主:
是在进入中断后要将被中断的任务的当前栈地址赋值给寄存器sp么?
可是进入中断之后怎么访问得到被中断任务(用户模式下)的栈顶置呢?
……

楼主:
恩……
自问自答一下:
中断模式下可以修改系统模式,将模式改为系统模式,则可以访问得到被中断任务的(用户模式下的)sp?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为什么不看AN-1014呢

楼主:
不好意思,
请问“AN-1014”是什么?

网友:
中断模式
  -->
     所有寄存器压栈(中断模式栈)
       ... 中断服务程序 ...
       --> 如果需要进行任务切换
             --> 强行更改模式到SVC
                 --> 获得中断模式下压栈的上下文,压入切出任务的上下文中
                         --> load切入任务的上下文

RT-Thread这部分汇编代码在 《RT-Thread的编程指南》 中有详细解释。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去找来看看。
:)

网友:
AN-1014文档

楼主:
“中断模式
  -->
     所有寄存器压栈(中断模式栈)
       ... 中断服务程序 ...
       --> 如果需要进行任务切换
             --> 强行更改模式到SVC
                 --> 获得中断模式下压栈的上下文,压入切出任务的上下文中
                         --> load切入任务的上下文

RT-Thread这部分汇编代码在 《RT-Thread的编程指南》 中有详细解释。

你好,我刚下载了“RT-Thread Programming Guide”;大略看了一下,好像里面只有告诉用户怎么用,没有具体解释内核,包括我所问的中断那块呀?
我搜到你的blog“http://www.icdev.com.cn/?298 ”了,里面没找到想找的内核源码
:(

楼主:
谢谢8楼,刚下载完,我去看看!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
不过还有一个疑问:
监督模式下用的连接寄存器以及栈寄存器分别是r14_svc和r13_svc
而用户模式下的连接寄存器以及栈寄存器分别是r14和r13

所以是不是理解为在监督模式下还是不能访问到用户模式下的r14以及栈寄存器r13(sp)

这样的话,监督模式下还是不能将被中断的任务现场保存在被中断的任务栈中

还是:任务本来就是运行在监督模式下而不是用户模式下呢?

恳请zchong,ffxz等各位前辈指教
:)

楼主:
恩……
刚刚看了AN_1014
终于明白一个问题
原来ucos从来都不会运行在用户模式下,而是运行在监督模式……

汗!
感谢zchong提供的资料!
同时谢谢ffxz的解答!
“RT-Thread”大概了解了一下,挺好的,以后继续关注!

:)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以前都是裸奔,最近才开始学习rtos,多向 ffxz 前辈请教才是
我的理解是:
1、SVC模式下是不能访问USER模式下的r14和r13;
2、任务运行在哪个模式下应该是你自己设计的,不过从AN-1014上看,它的代码是运行在SVC模式下

楼主:
呵呵

完全同意楼上的!

每个模式下只能访问本模式下的各个寄存器

其中系统模式和用户模式是共用的同一组寄存器,所以系统模式下也可以访问到用户模式下的所有寄存器。

网友:
大部分说的是如何使用,但在移植的章节中解释了上下文切换部分代码,应该容易找到。

RT-Thread的线程都是运行于svc模式。如果运行于user模式,很多东西它将不能访问,复杂性会大大增加,代码运行的时效性也大为降低,所以通常RTOS都不选择运行于user模式。

楼主:
是的
刚刚又看了下,移植部分有源码分析
谢谢ffx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