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4401的看下版本号和年份,统计一下版本差异,方便二手选择。

楼主(2009-08-14):
有34401的看下版本号和年份,统计一下版本差异,方便二手选择。
REV的内容:xx-xx-xx,分别表示:ADC版本-IO版本-界面版本
查看方法:shift+< 进入sys menu,然后第8项是版本号。
先说下我自己的。
LOGO:Agilent
REV :11-05-02
生产日期:2008年
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目前没发现啥BUG,

楼主:
市场上大部分HP标志的,我发现很多都是05-01-01,朋友让我帮踅摸一台,实在不好下手。

那么就是说,ADC的版本不是从05到06到07……,而是直接从一个版本跳到Agilent的10了,这样会比较放心些,如果ADC改了11个版本,实在难接受05版的。
armok的机器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我的HP34401A的版本是06-04-02的,校准时间 是16-JUN-1996,校准次数是35次。
不知道怎么理解。

34401A的新手,请帮忙看看!

网友:
LOGO:Agilent
REV :11-05-03
生产日期:2008年9月20号

出厂校准就是35,好象是一次完整校准校35个点

楼主:
看来我的还不是最新的,我的生产日期是7-JAN-2007,在经销商手里压了两年。

校准一次就是35个点,count=35表示仅仅出厂校准过,后来再没校准。

网友:
HP 和agilent不必太计较. 都是一家公司. HP99年把仪器事业部分家后,仪器才叫agilent的. 在内部电路上基本没有区别. 只是有些地方做了很小的改动. 关于firmware的版本,那就更加不必所考虑了. 我没有听说不同的firmware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啊. 再说你想升级firmware, 把EEprom烧写一下就好了.不过需要焊接下来哦.
看生产日期 一般有这么一个原则: 举例: US39010123   , US 美国产 , 39 ,加上60就是年份 , 那就是99年 , 01 第一周 , 0123 第123台 ,呵呵.
可能不是最准确的,供大家参考而已

网友:
马来产的有几个但电容质量不好, 会击穿. 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 . 生产日期的看法上面已经说了啊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agilent仪器的二手市场生意火爆啊, 质量稳定啊,特别是美国产的. 不过现在基本所有的机器都在马来生产了. 那帮马来人比我们国内的工人差多了, 质量也就不如以前了.

网友(2009-10-11):
我的表是HP标的,阿莫这里买的,版本10-05-02 序列号 US3609xxxx 按阿莫上面的贴应该是96年出厂的? 10多年的设备外观保养得象新的一样,显示亮度还算不错。

网友:
我的是07-05-02的,看ic是95年底左右生产的(最晚的ic是9542的),难道从07直接到了10?

网友(2009-12-12):
上个月从坛上买的一台4月出厂的马来西亚机版本:11-05-03

网友(2010-03-13):
我的机机也是US360XXXXX的序列号,版本号也是10-XX-XX的,有10多年了???看来还真是老机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 和agilent不必太计较. 都是一家公司. HP99年把仪器事业部分家后,仪器才叫agilent的. 在内部电路上基本没有区别. 只是有些地方做了很小的改动. 关于firmware的版本,那就更加不必所考虑了. 我没有听说不同的firmware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啊. 再说你想升级firmware, 把EEprom烧写一下就好了.不过需要焊接下来哦.
看生产日期 一般有这么一个原则: 举例: US39010123   , US 美国产 , 39 ,加上60就是年份 , 那就是99年 , 01 第一周 , 0123 第123台 ,呵呵.
可能不是最准确的,供大家参考而已

有没有人将HP经过EEprom烧写改为agilent的JJ。

网友(2011-03-28):
看了
好像大马生产的,生产时间不是按加60来算,要加64了??

网友(2011-05-11):
我们用的都是HP34401,貌似都有些年头了,但去计量都很准^_^

网友(2011-07-10):
序号应该是跟机器生产年份有关,阿莫2009/07买的34401A,包装箱标示2009/05/13,查安捷伦网站,机器的出厂校准证书是2009/5/6,可是查保修期是2007/7/18至2010/7/19,有些不解。我朋友有一台序号是MY45035xxx,出厂校准证书是2007/4/17,保修期是2007/5/3至2010/5/4,看起来比较 “正常” 。

网友:
我也有一台34401A, 请问如何在网上查保修期?

网友(2011-10-16):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一台34401a, 请问如何在网上查保修期?

上官方网站

www.agile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