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放大

楼主(2009-08-14):
在对高频信号用ad603进行放大后,信号产生了毛刺  请教各位如何去除毛刺?谢谢!

网友:
你怎么使用AD603的啊?电源是用得正负5V吗?我最近也在弄这块芯片,不过始终做不出来。你是怎么做得呢?每个引脚你是怎么连接的啊?

楼主:
我在放大后面加了低通滤波 滤除毛刺 有一定的效果 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连接图 (原文件名:603加滤波.png)

网友:
谢谢啊,不过我做得是可控增益,你在这种工作条件下,你的工作电流时多少啊?我有两块片子貌似都烧坏了,不知道错在哪了?我有一块片子只接正负电源时候的电流是30mA,另一块片子是只接正负电源时GPOS会变低!很无语啊!

网友:
我最近也在用603的自动增益放大,但是手里没有2n3904和2n3906用其他三极管代替的
但是很不理想自动控制出不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1-01-12):
按照AD603 DS的电路来看的话,一级增益能做,但是二级增益基本就全是噪声了,弄不出来。

网友:
试验用的AD603是真品吗? TB上卖的十几元以下的基本都是REMARK的。有条件的从 AD申请603的样片搭个测试电路看看。

网友(2011-07-15):
会不会是增益控制电压不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