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大家一起做块功能强大的笔段式液晶吧的下文——开始接受预订!

楼主(2009-08-14):
原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33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abuzhu&bbs_id=9999

现在有了进一步进展!开始实施接受预订!

1、即日起接受预订,预订周期为8月14日至8月24日,在此期间预订均有效;预订期结束后开始制造,预计20天后开始出货;

2、预订价格:不论订多少,单片价格不超过8元,随着总体预订量增加会降低(主要是摊薄了开模费用)。

3、运费按照顺丰快递价格附加,由于液晶属于易碎品,对包装要求较高,每包装(20片)需要增加包装费5元左右

4、预订方式:发邮件到dev.abuzhu@gmail.com,写清楚预订数量及收货地址,收货人及联系电话即可;

5、液晶加工好后,我会把液晶放在淘宝上并在论坛和邮件通知大家购买;

6、首批预订货款两讫后,液晶在淘宝上销售,售价15元,参与首批预订的优惠至8元
   说明:首批预订基本是0收益的服务性,大概有数百元的开模费和其它费用靠产品的销售收回,请谅解以后的售价;

7、液晶不包含PCB和驱动电路部分,千万看清楚。

8、PCB和驱动随后会设计并放出全部资料。

补充:阿莫,以后放在邮购部销售怎么样?我觉得你们的包装很到位,能照顾好这些小东西。

这是介绍:
尺寸: 66mm*24mm,双列直插,2.54mm脚距。
  电参: 3-3.3V适用,1/4Duty,1/3Bias。
  视角: 6:00 0'Clock。  显示模式: 不秀明。
  工作温度:  0 -- +50度。 存贮温度:-10 -- +60度。

  特色:
  适用于MSP430F4系列所有单片机驱动显示使用。
  多达128段显示,满足绝大部显示要求。
  根据MSP430实际设计应用,提供通用的物理量显示内容和设备工作状态显示内容。
  精选优质显示材料生产,质量可靠。

丰富的常用物理单位:
[1]压力单位: kPa (千帕) 常用于如压力计、轮胎压力计...。
[2]重理单位:Kg (千克), 常用于如电子称器、衡器...。
[3]短距单位:cm(厘米) 常用于如超声波测量、位置距测量...。
[4]长距单位:km(千米), 常用于如路程计量...。
[5]容量单位:L(升),    常用于容器计量...。
[6]容积单位:M3 (立方),常用于如水表...。
[7]增益单位:dB(分贝), 常用于如声、电等测量...。
[8]电阻单位:Ω(欧),   常用于电阻测量...。
[9]温度单位:℃(摄氏度),常用于如温度仪...。
[10]百分比: % 百分比 常用于医疗仪器仪表...。

丰富的电性物理单位:
[1]电流单位: mA(毫安)、A(安),常用于电流表...。
[2]电压单位: mV(毫伏)、V(伏),常用于电压表...。
[3]频率单位:KHZ(千赫兹)、MHZ(兆赫兹), 常用于频率计,收音机、信号发生器...。
[4]功率单位: W(瓦)、KW(千瓦), 常用于功率计表、电表...。
[5]交直指示: AC(交流)、DC(直流),电流计、电压计。

丰富常用状态指示:
[1]时制状态: AM(上午)、PM(下午),常用于时间表指示。
[2]频段:AM(中波)、FM(短波),常用于收音机指示。
[3]收发状态:TX(发送)、RX(接收),常用于收发状态指示,如无线设置或数据交换状态指示。
[4]好坏状态:OK(正常、正确)、NG(不好、不良),常用于正反状态指示。检测设置中指示。
[5]卡状态:Card(卡),常用于带卡的设备指示。如刷卡机、门控器、卡管理设备等。
[6]有符号数值状态: +(正)、-(负)。
[7]闹钟符号:电子钟表符号,主要用于电子表或闹钟状态指示。
[8]锁符号:锁头符号,主要用于密码方面和键锁方面的指示。
[9]电池符号:主要用于电池电量指示,如手持式设备等应用指示。
[10]信号强度符号:信号4分级指示,主要用于无线信号强度指示,如无线设备。

网友:
不错,顶了。
做个5 1/2表到不错

网友:
这个规范换能改吗,建议增加ip ,cpu ,io ,mem几个选项

楼主:
答2楼:这个很抱歉基本上不打算改,一旦开始改就众口难调了……另外你这几个选项挺偏的啊,做什么用啊?

网友:
可以在这里接受预定吗?

最好就是你在淘宝上开个连接收预订款,我可以先款的都无所谓。

我预定大约三到四片,最近手头紧。

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运费到付,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
玩玩这个还更有意思

楼主:
答4楼,先付的可以考虑,其实都一样的,我看看淘宝有没有这个功能,淘宝的支付宝好像几天没有成交就会退款,咱这个起码要30天从现在算。

运费到付是没问题的。

5楼:以后可以考虑,目前玩这个LCD。

网友:
还有定吗?

网友:
关注,我也预定1PCS,,,

网友:
关注,我也预定2PCS玩下...

网友:
楼主,定型的设计图片呢

不会和楼主位的完全一样吧?

网友:
建议弄些驱动IC让有需要的一起选购更方便,比如HT1621之类的,毕竟不是每人都会玩430的,但玩mcu基本每人都会

网友:
我订10片先,
对于将来的驱动板有如下建议:

1 建议用MSP430做好驱动,这个比1621好,因为MSP430可以写程序,接口可做到很简单,完全不用理会液晶的什么段与位。
2 直接用IIC或SPI口做接口(偶没用过430不知有没IIC或SPI呀,呵呵)。
3 对于数码管直接一个数组,直接通过接口向该数据写BCD码即能显示相应的数字了。
4 对于其它的各标志也对应几个字节的内存,置位某个位即显示对应的符号

网友:
预订10片

网友:
LZ,建议加个背光片啊,单色或RGB三色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和驱动一起卖比较好,否则的话还要设计驱动电路,用起来比较麻烦!驱动成功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价格白菜化是一方面,易用性也要考虑的!

网友:
我定5片!已发邮件

网友:
我定10片!我还想定200个液晶上的那个金属引脚,楼主可否帮忙联系一下?多谢

楼主:
8楼:预定工作刚开始
11楼,恭喜你答对了……
12楼:基本只考虑做430的驱动,将来放出驱动板时是带程序(开源)的,因此接口会比较方便;
13楼:谢谢建议;
15楼:暂时没有计划……
16楼:建议你立刻开始预定,将来连驱动板都会有优惠的;
18楼:这个引脚我会帮你问的,不过要下周上班了……

网友:
邮件已发。

网友:
我就懒得发邮件了,地址到时候淘宝的时候给

你可以弄个淘宝来收预订款,我可以直接先预付预订款,也可以稍微减轻一下你的压力

到时候可以多退少补嘛

友情提示一下,430的4系列最便宜的都需要十多个大洋,而且只能够驱动96段

能够驱动128段的,最便宜的需要20+,而且焊接是个小问题

所以请楼上的一些朋友慎重考虑,个人觉得还是使用PCF8562(5.00¥)、ht1621(2.00¥)比较实际一些。

网友:
用这玩意就是为了低价和低功耗
等到了一定量的时候看价格,合适就要几十片
如果不行就算了 COG的12864  全黑显示也才300uA 价格也和使用20+的 430+段式液晶 的组合差不多

网友:
to 【21楼】 lihuyong 如风似雾
那atmage169V 4X25Segment,应该勉强够用了吧。才10个大洋上下。:)

网友:
支持,预定5片,问一下,可以加背光吗?

网友:
如果这样的屏加了一个10+RMB以上的驱动器
再加一个10mA以上的背光

请问,此屏的亮点在哪里???

网友:
如果是体验低功耗来玩玩,还是直接MSP430上,毕竟NO1不是吹出来的

如果只是当做显示输出,可以考虑ht1621,才2个大洋。

而且功耗增加的应该不是很大,几百个微安可以接受。

我个人是打算用来做万能信号输入,单位要求比较多,直接用MSP430F42X来驱动

先做着玩~~

网友:
【26楼】 aozima 残剑饮血

如果这样的屏加了一个10+RMB以上的驱动器
再加一个10mA以上的背光

请问,此屏的亮点在哪里???

为何非要加10多元的驱动器,ht1621为何不行?零售价才两个大洋

甚至,我只会用MSP430,现在用的数码管显示,LCD模块根本就不用~~~

背光,1.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打开的
      2.10mA根本要不了滴

如果都这样说的话,那么所有的段式LCD都可以S了

楼主:
关于如何驱动的问题,可能多种方式都可以接受,背光的问题跟驱动板一起解决;

关于亮点:主要是够便宜,因为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驱动全部段,所以可以用更普通的芯片来做,对于经常做点东西的人来说挺方便挺实惠;我个人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做这个。

网友:
mark 一下 考虑一下

网友:
想预订2P左右玩玩。。。
价格貌似不贵。。。。
但是驱动板。。。是个问题。。。
430……貌似都是贴片的吧。。。焊接有难度。。。。
迟点在发EMAIL。。。。

网友:
用通用液晶驱动吧,怎么要限定430呢,很多人不用那个芯片的。
HT1621吧,做成通用接口,任何单片机都能驱动,这样买的人才会多

网友:
建议采用通用芯片,既然是方便DIY,就不要限制在msp430上,不是很多人都会用的,除非开两种底板,一种通用芯片,一种MSP430,最好能加上背光,哪怕是最简单的侧发光也行,液晶厂那边可能也会有成品背光板,能不能直接利用,打算预定5片,辛苦楼主了。

楼主:
鉴于很多朋友提出用通用驱动,OK,在做驱动板的时候会考虑的。至于背光在驱动板上至少会放侧面照明的led,至于EL背光要另外在斟酌了。

不过,目前征订的只有裸片LCD,当然参与首批征订的朋友购买驱动板时也会得到接近成本价的供应的。(由于驱动板的设计跟LCD段的划分有关,暂时先不进行设计)

楼主:
截至目前,订量不足100片,有点晕了……

网友:
原来发帖子没有上去,如果8元的话订10套玩玩,凑个邮费,估计人数还是不够地。呵呵,慢慢等吧。

楼主:
答36:邮件收到了……OK的,原来定价8块是预定200片,大概可以分摊一般的开模费,不到100~~~~再等等咯

网友:
如果用1622或1621驱动,而且做好驱动板的话,可以订几片,这样各种单片机都能用,而且是拿来都能用,单用MSP430的话,还是再等等吧

网友:
同意ls的

网友:
8元一片?订五片玩玩。

网友:
我也要订一点吧,10片 QQ 15330302

楼主:
答38楼:目前预定的只是裸片,至于将来推出什么样的驱动板,目前看来,至少两种……

网友:
关注中。
能否把中间的那些数字改成米字型呢?这样用途会更广一些。

网友:
好,我也订10片

楼主:
答43楼:这个没有办法啦,液晶的内容已经交由厂家设计图纸了……

楼主:
距离预定结束还有4天。

楼主:
答18楼:引脚帮你问了,200个的话,要20~30元。我个人觉得这个价钱有点高……2~3块还差不多。建议你另找办法。

网友:
如果有驱动而且价格不高我就要50片玩玩

网友:
支持这样的自主的创新。要10片,费用如何给,diannaoza@163.com.

网友:
就是楼主图片上的那个东西吗?如果是那样带驱动芯片的话我也订个10片,另外要驱动芯片的话就考虑考虑吧。

网友:
我也订5片玩玩。

楼主:
答阿莫:实际液晶的图纸正在厂家做设计,很快会开工制作。如果邮购部接手的话我想多订一些,比如300块,因为下一批的最小量就是1000片了。打款的事不急,我这边先垫着没问题的。其他的等图纸设计完签订合同确定了价钱的。

网友:
AM PM FM 这几个字排列顺序换一下: FM AM PM 这样更合理。

网友:
【53楼】 armok 阿莫

支持啊。

现在离开200片还差多少? 就到这里结束吧。余下不足的数量,邮购部全包了 :)

我通过淘宝帐号打款给你吧。销售价格由你定。

哈哈,我也要"分赃"...................

网友:
哦,有预定方式的了。
----------------
预定5片。

网友:
预定了4片,邮件已发。

网友:
to abuzhu 白沙
邮件没回复,是不是没收到呀?

网友:
已发邮件预订

楼主:
答59 楼:邮件都没有回复

网友:
预定5PCS,呵呵。最后时间快到了。

楼主:
通告一下,液晶已经开始开模,由于阿莫的加入,液晶预定量达到预期值,参与首批预定的坛友的结算价为7.50元/片。液晶的驱动板随后也开始设计,如果进展好的话可以赶的上液晶一起发售。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订10片。不知道现在迟了没?

楼主:
从本贴开始不再接受预定。

网友:
太好了,赶上了末班车。

网友:
末班赶上了嘢。。。。。。。。。。

网友:
我的50片应该没漏掉吧?

楼主:
如果确实发了预订的邮件,或者在这个帖子里65楼以前预订的都有。

网友:
也想要2块,主要是熟悉一下,然后准备开模做,产品中用到。
有没有兄弟转让?

网友:
没驱动板太麻烦了

网友:
一直在关注这个,要打款的时候发个短信通知一下,邮件里有我的手机号

网友:
现在不知进展如何呢?

网友:
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网友:
答18楼:引脚帮你问了,200个的话,要20~30元。我个人觉得这个价钱有点高……2~3块还差不多。建议你另找办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谢楼主,是20~30元一个,还是20~30元200个?

网友:
白沙也换头像了?最近流行换头像

楼主(2009-09-18):
最新进展通报:最迟下周一可以开始发售。
可供购买的产品为:

液晶
背光片
HT1621B驱动板
HT1621B驱动芯片

同时提供:
驱动板电路图;
液晶图纸资料;
驱动程序样例;

随后提供MSP430F4152驱动板电路图,驱动程序样例!

网友:
总算盼到了。祝贺一下

网友:
有配套这个LCD是壳体吗

网友:
哈哈,这个屏通用.

网友:
现在怎么购买啊  在amork的 邮购部吗 ?

网友:
还有现在是 多少钱 一套
taobao上是30块。。。。。。

网友:
不错,不过还是点阵的适应性更好。

楼主:
85~86楼,很快在阿莫邮购部可以买到,淘宝的30块是我随便写的。

网友(2009-12-02):
年月日星期在哪里显示?

网友(2011-08-19):
很强  界面好复杂

网友(2012-03-28):
很恨很有创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