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错误提示:Evaluation version file size limit exceeded!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8-14):
我用的是mega16,其中包括如下个.h文件,可能是太大,但不知道怎么解决?紧急请各位帮忙解决,多谢多谢!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LCD_Config.h"
#include "LCD_Dis.h"
#include "Key_Service.h"
#include "Menu_GUI.h"

网友:
1.如果你的软件是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获取的,请和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2.如果不是,也不打算将非法的方法合法化,可以去找个授权文件,将受限版变为无限版
3.换其他免费的编译器

楼主:
我用的只是试用版,确实!呵呵,找个授权文件试试,谢啦!

楼主:
OK!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2009-10-12):
老哥,问题怎么解决的 ,说哈子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