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C 78系列的LCD显示操作

楼主(2009-08-14):
NEC78K0的单片机本身有LCD驱动器和控制器,然后看了手册说只要在地址FF40-FF57H的地方写入数据就可以显示了。请问大侠,现在怎么操作可以写入到那些地址然后显示出来呢?等ing~~~先谢谢了 。

网友:
PM+环境下有一个关键字(__directmap)   __directmap  uchar  SEG0 =0xFA40;
在AVR中可定义  extern __near __no_bit_acc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int SEG0 @ 0XFA40;

网友:
通过指针访问是比较常用和容易理解的方式。

楼主:
明白了,慢慢体会中,好久没看了,都不知道有人回贴了。。。惭愧啊。。。
我的帖子上地址FF40-FF57是错的,应该是FA40开始。感谢1楼和2楼。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