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8仿真一个差分放大电路,为什么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楼主(2009-08-14):
理论上Vout=(v2-v1)*R1/R2

楼主:
用LM358的双输入就可以,
Vout=(v2-v1)*(1+R1/R2), R1/R2=R3/R5。我担心在实际应用时单电源有可能不行

网友:
要看输入和输出的电平范围了,如果动态范围大,恐怕要用双电源了。
另外,运放在输出0的时候,输出阻抗还是不小的,所以后级的负载重也会拉高0输出的。
如果用双电源,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电源部分变复杂了。

网友:
大家看看
1.两个图有无区别.
2.哪个结果对.
3.问题在哪里.
(大家可先下楼主文件做仿真确认楼主电路结果)

网友:
【3楼】 eezm

大家看看
1.两个图有无区别.
2.哪个结果对.
3.问题在哪里.
--------------------------------

  1.两个图外观上看不出区别。
  2.下面一个图的结果对。
  3.上面一个图(楼主原文件图)的问题出在电阻R4(20k),其属性中的 Attach hierarchy Module(附加层次模块)被勾选,造成R4开路(或等效阻值无穷大)的效果。
  取消该项勾选,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晕,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5楼】 JQ_Lin

3.上面一个图(楼主原文件图)的问题出在电阻R4(20k),其属性中的 Attach hierarchy Module(附加层次模块)被勾选。
取消该项勾选,即可解决问题。
----------------------------------------------------------------------------------------------------------------
多谢【5楼】 JQ_Lin ,原来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谢谢,原来是这个问题

网友:
真够细心的,这都被发现了。
明察秋毫。

网友:
NB的视力!!!

网友:
幸好电路简单……
问题是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其他电阻没有出错?

网友:
厉害厉害,见识到了

网友:
模电问题!

网友(2009-12-21):
长见识了

网友:
真厉害~果然有NB人~

网友:
直到今天我才记住JQ_Lin
这个牛逼的家伙

网友:
佩服!今天冬至,提前下班。

网友(2010-06-21):
我真是佩服。厉害。不过这个仿真软件没有用过的。我用multisim10

网友:
佩服佩服~~如此龟毛的问题~

网友(2010-09-07):
好细心,过来佩服一下。。。

网友A(2013-07-08):
我能弱弱的说一句,我用了muttisim'进行仿真,结果发现只是在输入在直流的情况下是符合公式的,交流不符合,波形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弱弱的说一句,我用了muttisim'进行仿真,结果发现只是在输入在直流的情况下是符合公式的,交流不符合 ...

你的提问毫无价值,一点真相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