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同学帮忙来看看啊!!!

楼主(2009-08-14):
买了几块AD603,准备做信号放大的,开始这个芯片总是输出杂波,后来不知怎么好了,但输出的波幅值总是原来的一半,怎么调1,2两个脚的电压差,增益都没变化!!看到你在示波器中用过AD603,所以想请教下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在此先跪谢了!!!

网友:
你先看看你的电源是否有问题?你照我的那个电路做一下试试,要是芯片没有问题不用调整就能工作~

楼主:
我跟你的区别在于没加前级运放缓冲!!AD603的输入前级需要用一个运放做缓冲吗???

网友:
ad603的输入电阻是100欧,很低的,不加缓冲的话对输入信号的利用率很低

楼主:
哦,我是将信号发生器的信号直接输入到3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