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单片机好在哪里大家选用它?

楼主(2009-08-14):
做开发好几年了,贵的便宜的单片机也用了好几家的,就是没有选用过小日本的。不过看资料介绍瑞萨和NEC的在国内的市场占很大比例,瑞萨的还是占用率第一。大家说说,到底是看重了哪一点选用小日本的MCU?

网友:
抗干扰强,价格也适中,而且人家多做大客户,所以占用率高啊

楼主:
家里的美的空调遥控器用的就是NEC的,这个NEC的单片机8位机的价格和常用的哪家的价格差不多啊?

网友:
阿莫邮购部就有,去看看吧

网友:
NEC 的单片机便宜啊,

网友:
小日本的软件不好用

网友:
一般客户要求吧。

网友:
我觉得是性价比...

网友:
如果你小批量使用,NEC单片机的价格跟同等配置的AVR价格差不多,如果大批量使用的话价格差不少

网友:
便宜,开发工具不好用!!

网友:
现在发现,选取它是一个错误!!!!

1.供货不稳!  经常断货!

2.价格并不便宜, 批量价9222要比相同参数三星9454高出0.5元左右

这次被它搞惨了,  好几个产品要把这个NEC全部换掉!!!!!!!!!!!!!!!!!!!!!

哭死了!

停啥货啊!

网友(2009-09-18):
还行啊  便宜  我们公司就用的NEC的

网友:
前面看到一家只能抄表的就是用的78F05xx

网友(2009-12-28):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用的NEC,我刚来,以前用AVR,目前发现NEC编译软件不好用,内部的寄存器更是多得要命!(主要因为寄存器上很多位都是无意义的)一个帮助手册就600多页,我看都看晕了!

网友:
NEC的公关力度就是强!把领导打通了,不用都不行!要说好在哪?不知道,编译器垃圾,一安装一堆,也不智能;价格低?没有几十K的量根本看不出价格的优势,公司用一款瑞萨的GPS用MCU,比TI的竟然归了10几个DOLLAR!质量好?在测试时IO口根本经不过静电测试,用AVR的都行,更不用说其他汽车用MCU了!总之让我选,NEC的不能用,但是咱说了不算啊!

网友:
我是美的空调的硬件开发工程师,NEC的芯片性价比相对其他芯片高,而且美的用NEC时间才,积累的技术比较多。现在为了消除供货风险,很多机型已经改其他芯片做第二方案。

网友(2010-03-07):
NEC成了绝版了,以后没有这个名字了,呵呵